[N32G45x] 串口循环Buffer接收

楼主(2024-10-31):
//串口
#define UART0_RX_BUFF_LEN           (56 * 16)
#define UART0_FRAME_MAX_LEN         (56)          //单帧最长长度

/******************************************    全局变量    *********************************************/
/*串口缓存全局变量初始化*/
volatile unsigned char  g_u8Uart0RxDataMem[UART0_RX_BUFF_LEN] = {0};    //串口0缓存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gUart0RxByteNum = 0;                            //已经接收到的字节数量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gUart0RxIndex = 0;                              //接收循环写入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gUart0RxStartIndex = 0;                         //处理起始位

//串口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收
LONG CAudioProcessorDlg::OnCommunication(WPARAM ch, LPARAM port)
{

    unsigned char *pUart0RxDataMem = (unsigned char * )g_u8Uart0RxDataMem;
    unsigned char u8DataLen = 0;                //解析桢字节长度
    CString str;
    str.Format(L"%02X", ch);
    unsigned char u8Temp[4] = { 0 };

    int nRet = 0;
    int i = 0;
    int nRealLen = 0;
    int nRealBeginIndex = 0;
    unsigned char u8UartParaBuf[UART0_FRAME_MAX_LEN] = {0};     //临时变量,每次处理一帧数据

    Unicode_Cstring2char(str, (char*)u8Temp);

    //转换一下
    for (i = 0; i < 4; i++ )
    {
        if (u8Temp[i] >= 'A')
        {
            u8Temp[i] = u8Temp[i] - 55;
        }
        else
        {
            u8Temp[i] = u8Temp[i] - 0x30;
        }
    }

    //按字节接收数据,保证此buf是循环buf
    g_u8Uart0RxDataMem[gUart0RxIndex % UART0_RX_BUFF_LEN] = (u8Temp[0] << 4) | u8Temp[1];
    gUart0RxIndex = (gUart0RxIndex + 1) % UART0_RX_BUFF_LEN;
    gUart0RxByteNum++;

    //开始解析数据
    while(gUart0RxByteNum) //接收的长度如果大于0
    {
        if(pUart0RxDataMem[gUart0RxStartIndex] == 0x55)//第一个帧头字节正确
        {
            break;
        }

        pUart0RxDataMem[gUart0RxStartIndex % UART0_RX_BUFF_LEN] = 0;
        gUart0RxStartIndex = (gUart0RxStartIndex + 1) % UART0_RX_BUFF_LEN;
        gUart0RxByteNum--;
    }

    if(gUart0RxByteNum >= UART_RX_PROTOCOL_SIZE)        //接收到字节数大于14字节
    {
        if (0xAA == pUart0RxDataMem[((gUart0RxStartIndex + 1) % UART0_RX_BUFF_LEN)])
        {
            //取桢长度
            u8DataLen = pUart0RxDataMem[((gUart0RxStartIndex + 2) % UART0_RX_BUFF_LEN)];

            if((UART_RX_PROTOCOL_SIZE == u8DataLen) || (UART_RX_ExPROTOCOL_SIZE == u8DataLen))
            {
                if(CheckReciveDataCRC(pUart0RxDataMem, u8DataLen))
                {
                    //拷贝一帧数据出来
                    for(i = 0; i < u8DataLen; i++)
                    {
                        //校验通过将数据取出存放到u8UartParaBuf
                        u8UartParaBuf[i] = pUart0RxDataMem[gUart0RxStartIndex];
                        pUart0RxDataMem[gUart0RxStartIndex] = 0;
                        gUart0RxStartIndex = (gUart0RxStartIndex + 1) % UART0_RX_BUFF_LEN;
                        gUart0RxByteNum--;
                    }

                    u8DataLen = ProcessingProtocolData(u8UartParaBuf, u8DataLen);
                    CommunicationSend((char *)u8UartParaBuf, u8DataLen);

                }
                else
                {
                    pUart0RxDataMem[gUart0RxStartIndex % UART0_RX_BUFF_LEN] = 0;
                    gUart0RxStartIndex = (gUart0RxStartIndex + 1) % UART0_RX_BUFF_LEN;
                    gUart0RxByteNum--;
                }
            }
            else
            {
                pUart0RxDataMem[gUart0RxStartIndex % UART0_RX_BUFF_LEN] = 0;
                gUart0RxStartIndex = (gUart0RxStartIndex + 1) % UART0_RX_BUFF_LEN;
                gUart0RxByteNum--;
            }

        }
        else
        {
            //桢头异常,清除此桢
            pUart0RxDataMem[gUart0RxStartIndex % UART0_RX_BUFF_LEN] = 0;
            gUart0RxStartIndex = (gUart0RxStartIndex + 1) % UART0_RX_BUFF_LEN;
            gUart0RxByteNum--;
        }
    }

    return 0;
}

网友A(2025-01-23):
环形接收么这个是?

网友B:
在中断处理中,尽可能批量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减少中断处理时间。

网友C:
如果系统中使用了多个串口,要考虑不同串口之间的同步问题,避免数据处理混乱。

网友D:
设置适当的中断优先级,确保串口中断能够及时响应,尤其是在多中断源的系统中。

网友E:
在接收数据前,要确保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新接收的数据。可以通过检查缓冲区的剩余空间或者使用硬件提供的缓冲区满标志来判断是否能够继续接收数据。当缓冲区接近满时,要及时处理缓冲区内的数据,以防止新数据覆盖旧数据。

网友F: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如通信干扰导致的数据突发增加,建议在估算的基础上预留一定的余量 。

网友G:
可以用C语言封装一个FIFO库,网上很多例子。

网友H: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串口数据,确保ISR尽可能短小,避免在ISR中进行复杂的数据处理。
在ISR中只进行必要的缓冲区更新和数据存储。

网友I:
根据串口通信协议,识别数据帧的起始和结束标志,从Buffer中提取完整的数据帧进行处理。

网友J:
定义缓冲区为空或满的条件。通常,当读写指针相同时,缓冲区为空;当写指针追上读指针(考虑循环条件)时,缓冲区为满。

网友K:
要根据实际应用中串口可能接收到的数据量来合理确定缓冲区的大小。如果缓冲区过小,可能会导致数据溢出,造成数据丢失;如果过大,则会浪费系统的内存资源。

网友L:
如果在多线程环境中使用串口循环 Buffer 接收数据,要注意线程之间的同步问题。不同线程可能同时访问循环 Buffer,需要使用互斥锁、信号量等同步机制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正确性。例如,一个线程负责接收数据并存储到循环 Buffer 中,另一个线程负责从循环 Buffer 中取出数据进行处理,这两个线程在访问循环 Buffer 时需要进行同步操作。

网友L:
在多线程环境中,需要使用互斥锁(mutexes)或其他同步机制来保护缓冲区访问。

网友M:
可以使用中断方式或DMA方式进行数据接收,并在主循环中及时处理数据

网友N:
优化数据接收和处理的性能,以确保系统能够实时响应。可以使用 DMA 技术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O:
外部电磁干扰或电源波动可能导致信号失真,影响数据接收。应使用屏蔽电缆、良好的接地和滤波器等措施来减少干扰

网友P:
如果串口接收数据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进行的,要确保写入操作的原子性,避免在写入过程中被其他中断打断,导致数据不一致。可以通过关中断或使用互斥锁等方式来实现。

网友Q:
如果接收的数据包有固定大小,缓冲区大小应至少为数据包大小的整数倍,以避免部分数据包被分割。

网友F:
使用两个指针(读指针和写指针)来跟踪缓冲区中的数据位置。写指针指向下一个要写入的位置,读指针指向下一个要读取的位置。

网友R:
需要同步机制来防止在多线程环境中读写指针的冲突。

网友S:
缓冲区的大小应根据预期的接收数据量和处理速度来确定。过小的缓冲区可能导致数据溢出,过大的缓冲区可能浪费内存。

网友:
合理配置串口的接收中断触发条件,减少中断的触发频率,降低中断开销。

网友T:
实现高效的缓冲区管理机制,如环形缓冲区(Circular Buffer),以提高数据接收的效率。环形缓冲区可以避免频繁的内存拷贝操作。

网友Q:
在向缓冲区写入数据时,要检查写指针是否会超过缓冲区的边界。如果写指针即将到达缓冲区末尾,应将其重置为缓冲区的起始位置,实现循环写入。同时,要判断缓冲区是否已满,如果已满则需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如丢弃新数据或发出溢出警告。

网友U:
在多线程或中断环境下,需要考虑数据同步和互斥操作,以避免竞争条件和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V:
如果有多个任务需要访问缓冲区进行读取操作,要注意数据的一致性和并发访问问题。可以使用信号量或其他同步机制来确保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任务可以访问缓冲区。

网友W:
有封装好的FIFO函数库

网友F:
缓冲区的大小应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合理选择。缓冲区过小可能导致数据丢失,而缓冲区过大则可能浪费内存资源

网友X:
合理设置接收数据任务和其他任务的优先级。如果接收数据任务的优先级过低,可能会导致数据不能及时处理;如果优先级过高,可能会影响其他重要任务的执行。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系统需求来调整任务的优先级。

网友H:
在串口接收中断和数据处理任务之间建立有效的同步机制,确保数据能够及时、准确地被处理。例如,可以使用信号量或消息队列来通知数据处理任务有新数据到达。

网友J:
当使用中断方式接收串口数据时,要确保中断服务程序能够及时响应。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要尽快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循环 Buffer 中,并清除中断标志,以便下一次中断能够正常触发。如果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可能会影响下一次数据的接收,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Y:
你可以使用中断方法或dma方法在主循环中及时接收数据和处理数据

网友Z:
根据串行通信协议,识别数据帧的开始和结束标志,并从缓冲器中提取完整的数据帧进行处理。

网友AA:
对于高速连续数据流,可以考虑使用双缓冲机制来提高数据接收和处理的效率。即使用两个Buffer轮流接收和处理数据,以减少等待时间和数据丢失的风险。

网友B:
缓冲区大小通常选择为2的幂,这样可以简化指针的回绕计算。

网友AB:
在更新读/写指针时,确保使用无符号运算,避免因指针回绕导致的负数问题。
写指针增加后,如果等于缓冲区大小,应回绕到0。
读指针同理。

网友AC:
空状态:当读写指针位置相等时,说明Buffer为空。
满状态:当写指针的下一个位置等于读指针的位置时,说明Buffer已满。此时需要暂停写入操作或采取其他措施以避免数据溢出。

网友AD:
采用批量处理的方式,一次性处理多个数据,减少处理次数,提高处理效率。例如,在数据处理任务中,可以一次从缓冲区中读取多个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AE:
在从缓冲区读取数据时,要检查缓冲区是否为空。如果缓冲区为空,则不进行读取操作,避免读取到无效数据。

网友AF:
选择合适的缓冲区大小,以确保能够容纳预期的数据量。缓冲区过小可能导致数据丢失,过大则浪费内存资源。

网友AG:
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直接在缓冲区中对数据进行处理,减少不必要的内存拷贝操作,以提高系统的性能。

网友AH(2025-02-25):
中断优先级对串口中断处理很重要。

网友AI:
很像环形队列

网友AI:
引用 网友AG:
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直接在缓冲区中对数据进行处理,减少不必要的内存拷贝操作,以提高系统的性能。 ...

尽量直接在缓冲区中对数据进行处理,这个厉害

网友AJ:
C语言可以封装一个FIFO库,便于管理和操作先进先出的队列结构。

网友AK:
可以用中断或DMA方式接收数据,这样主循环能专注处理数据,提高效率

网友Z: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比如通信干扰造成数据突然增多,需要在计算内存时留有空间,预先多做一些准备

网友AL:
在多线程编程时,要保护缓冲区不被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干扰,得用互斥锁或其他同步工具。这样,线程间才能有序、安全地共享资源。

网友AM(2025-05-16):
用DMA提高数据传输效率,让系统快速响应。

网友AI:
可以用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