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位运算为什么比乘法除法快

楼主(2024-10-31):
从效率上看,使用移位指令有更高的效率,因为移位指令占2个机器周期,而乘除法指令占4个机器周期。从硬件上看,移位对硬件更容易实现,所以会用移位,移一位就乘2,这种乘法当然考虑移位了。

网友A:
一个是指令周期,从基础上说,另一个是参与计算的寄存器少,单纯地移位。

网友B:
移位操作可以在处理器硬件层面直接完成,而不需要调用额外的子程序或进行复杂的算术运算。

网友C:
硬件级别的支持大大减少了移位操作的执行时间。

网友D:
现代编译器通常会对移位操作进行优化,以进一步提高其执行效率

网友E:
乘法和除法指令通常需要更多的指令周期,因为它们涉及更复杂的计算过程。

网友F:
乘法和除法的结果依赖于输入数据的具体值,这可能导致不同的计算路径和不同的执行时间。

网友G:
乘法和除法需要使用专门的乘法器和除法器,这些单元的实现相对复杂,执行速度较慢。

网友H:
移位相当于二进制处理

网友I:
移位运算是通过对二进制数进行左移或右移操作来实现的,这在硬件上非常简单。

网友J:
由于移位运算的简单性,它们通常只需要一个或很少的几个指令周期来完成。

网友B:
编译器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和优化移位运算,因为它们的模式非常简单和明确。

网友C:
移位运算是基于二进制位的操作,本质上是将二进制数向左或向右移动指定的位数。对于乘以2的幂次(左移)或除以2的幂次(右移),移位运算可以直接通过硬件实现,不需要复杂的计算。

网友K:
除法操作更为复杂,通常涉及减法、移位和试错操作。例如,计算a / b可能需要多次减法和移位操作来完成。

网友L:
位指令通常占用较少的机器周期。

网友M:
移位运算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比乘法除法快,主要是由于硬件支持、简化运算

网友F:
在进行乘法或除法运算时,特别是当操作数较大时,可能会遇到溢出的问题。而移位操作只是将二进制位序列进行移动,不会改变位的大小,因此不会引起溢出。这种特性在某些需要避免溢出的应用场景中非常有用。

网友N:
移位运算的结果只依赖于输入数据的位模式,而不依赖于数据的具体值。

网友O:
移位指令可能只需要2个机器周期,而乘法和除法指令可能需要4个或更多机器周期。

楼主:
乘法和除法需要更多的逻辑电路和计算步骤来处理进位和借位等问题。

网友P:
乘法和除法运算需要更复杂的硬件逻辑。

网友Q:
移位运算:适用于需要快速进行2的幂次乘法或除法的场景。
例如,位掩码、位字段操作、快速乘除法等。
乘法和除法:适用于需要进行任意数值乘法和除法的场景。
例如,复杂的数学计算、数据处理等。

网友R:
移位操作通常只需要改变寄存器中的位位置,不需要额外的计算单元。

网友S:
虽然编译器也会尝试优化乘法和除法,但由于它们的复杂性,优化的空间和效果通常不如移位运算。

网友T:
移位运算通常只需要一次寻址和简单的逻辑运算,而乘法和除法则可能需要多次寻址和更复杂的逻辑运算。

网友U:
移位操作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因为它只是简单地移动位的位置,不需要复杂的计算步骤。

网友R:
主要原因在于其运算原理和硬件实现方式更简单直接

网友V:
乘法器需要进行多次位的相乘和累加,除法器需要进行多次位的比较和移位,这些操作都需要更多的时钟周期。

网友W:
移位操作实际上是乘以或除以2的幂次方

网友V:
乘法和除法指令的执行周期相对较长。

网友I:
移位操作本质上是对二进制位进行直接操作。与乘法和除法相比,移位操作没有复杂的算法逻辑,因此运算过程更加简单和直接。这使得移位操作在执行速度上具有优势。

网友X:
移位指令通常只需要占用较少的机器周期。

网友Y:
即使编译器进行了优化,乘法和除法的底层实现仍然比移位运算复杂。

网友Z:
移位操作在硬件层面上更容易实现,因为它只需要对二进制位进行位移,而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算术运算

网友AA:
编译器通常会尽可能地将乘法和除法操作优化为移位操作,特别是在乘以或除以2的幂次时。

网友N:
在计算机硬件中,移位运算通常通过简单的电路实现,这些电路可以直接在寄存器级别操作二进制位。

网友AB:
乘法和除法涉及到多个位的相乘和累加(对于乘法)或多个位的比较和移位(对于除法),这些操作在硬件层面更为复杂。

网友AC:
乘法操作通常涉及多个加法操作和移位操作。

网友AD:
移位运算直接作用于数据的二进制表示,无需进行进制转换。这使得移位运算在底层实现上更加直接和高效。

网友AE:
由于移位操作简单,它们通常只需要一个或几个指令周期就能完成。

网友AF:
现代编译器经常优化移位操作,以进一步提高它们的执行效率

网友AG:
移位运算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比乘除运算快,主要是因为硬件支持和运算简化。

网友AH:
移位操作的结果只取决于输入数据的位模式,而不取决于数据的具体值。

网友AI:
主要原因是其工作原理和硬件实现更简单直接

网友AJ:
乘法器需要多位乘法和累加,分频器需要多位比较和移位,这两者都需要更多的时钟周期。

网友A:
在基础数字电路级别上就可以实现移位处理,所以配置到单片机里很容易。程序运算涉及至少两个寄存器的处理,本身也复杂。

网友AK:
编译器通常会优化乘法和除法运算,以便尽可能地移位运算,尤其是在乘以或除以2的幂时。

网友AL:
乘法运算通常涉及多个加法运算和移位运算。

网友AM:
移位操作直接作用于数据的二进制表示,不需要二进制转换。这使得移位操作在底层实现中更加直接和有效。

网友AN:
因为移位操作很简单,所以通常只需要一个或几个指令周期就可以完成。,

网友AO(2024-12-05):
移位运算比乘法和除法快主要是因为它们直接操作二进制位,避免了复杂的乘法和除法运算过程中的复杂计算步骤和多次迭代。移位操作是简单的位移动,处理器能够直接并行处理这些操作,因而速度快很多。而乘法和除法操作,特别是在涉及浮点运算时,需要进行更复杂的数**算,所需时间更长。因此,移位运算在多数情况下更快。

网友AP:
二进制运算当然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