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快速求平方根

楼主(2024-10-31):
TI, TX, AMP, ev, ck, atx

float FastInvSqrt(float x) {
  float xhalf = 0.5f * x;
  int i = *(int*)&x;         // evil floating point bit level hacking
  i = 0x5f3759df - (i >> 1);  // what the fuck?
  x = *(float*)&i;
  x = x*(1.5f-(xhalf*x*x));
  return x;
}

网友A(2025-01-17):
这个不错,速度咋样?执行方面

网友B:
其实很多函数好像都用不上啊,哈哈

网友C:
这种函数适合收藏,收藏了,到时候也许会用到呢

网友D:
这浮点运算了吗?是不是

网友E:
这种快速运行平方根的话,是不是对硬件没啥要求啊

网友F:
快速求平方根一般应用在哪儿啊?什么设备会用到呢

网友G:
挺好的,就需要这种分享,这种分享很有意义的

网友H:
在物理模拟、游戏引擎等需要频繁计算平方根倒数的场景中,提供高效的近似计算

网友I:
但在某些对性能要求极高的场景(如嵌入式系统或实时图形渲染),这种算法仍然可能被使用

网友J:
一般用数学库是不是更好啊?

网友K:
快速运行平方根硬件还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