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光耦隔离的作用

楼主(2024-10-31):
1.GPIO电平与输出电平正向设计
  电路设计如下图所示,VCC为需要输出电压的电源;Out为输出电压,其电压由R1和R2进行分压调节;光耦由3.3V系统GPIO控制,并由NPN三极管S8050进行驱动。需注意R1电阻通过的电流,选择的电阻功率应满足使用需求,同时需注意光耦可输出的最大电流为50mA。
2.GPIO电平与输出电平反向设计
 电路设计如下图所示,VCC为需要输出电压的电源;Out为输出电压,其电压由R1和R2进行分压调节;光耦由3.3V系统GPIO控制,此时不需要三极管进行驱动。 需注意R1电阻通过的电流,选择的电阻功率应满足使用需求,同时需注意光耦可输出的最大电流为50mA。

楼主:
3.电平输入与GPIO电平正向设计

  电路设计如下图所示,信号输入为系统外部电压信号,R2为VCC_3V3限流,R3为GPIO限流。 R1的值需根据输入信号的电压值进行调节,以满足光耦LDE的控制,同时调节R2对GPIO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进行调节。

楼主:
4.电平输入与GPIO电平反向设计

 电路设计如下图所示,信号输入为系统外部电压信号,R3为GPIO限流。 R1的值需根据输入信号的电压值进行调节,以满足光耦LDE的控制,同时调节R3对GPIO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进行调节,注意此处R2小电阻不可省略。

楼主:
5.PWM信号隔离输入设计

    如下图所示为PWM隔离输入控制系统的应用电路,其中VCC_IN为外部电源,PWM_IN为外部PWM信号,GND_IN为外部地,R3为VCC_3V3限流,R4为GPIO限流。此电路可在GPIO处加小电容进行适当的滤波,如果发现波形上升沿太长可去除滤波电容。

网友A:
光耦可以有效地隔离电路中的高压和低压部分,防止高电压直接影响低电压部分,从而保护微处理器、控制器和敏感电路。

网友B:
光耦隔离器通过光信号来传递电信号,实现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信号传输。

网友C:
防止反电动势冲击

网友D:
光耦隔离器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电气隔离的场合

网友E:
光耦隔离器可以将输入和输出电路在电气上完全隔离,防止因有电的连接而引起的干扰,特别是低压的控制电路与外部高压电路之间。

网友F:
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G:
光耦主要用于信号输入输出之间的隔离与电平转换

网友H:
光耦可以用于信号隔离和转换,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

网友I:
光耦将通过光信号传输到输出端,防止高电压损坏后续的电路组件。

网友J:
光耦可以实现电平的转换作用。例如,在单片机供电电压为3.3V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光耦输出5V幅值的方波。

网友K:
可以隔离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气连接,从而保护电路免受高压、高电流或噪声的影响。

网友L:
数字与模拟信号转换

网友M:
由于光耦合器是通过光来传输信号的,因此它对电磁干扰(EMI)和射频干扰(RFI)具有很高的免疫力。这使得光耦合器成为在高噪声环境中传输信号的理想选择。

网友N:
它能够有效隔离不同电路之间的电磁干扰,减少噪声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O:
当单片机是低电压供电时,如果需要输出高电压幅值的信号,可以通过光耦进行电平转换,以满足后续电路的需求。

网友P:
光耦隔离能够实现输入和输出信号之间的完全电气隔离,防止电路之间的互相干扰和交流,从而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Q:
光耦隔离可以提供可靠的电气隔离

网友:
光耦可以用于电气隔离和反馈控制,实现电源的稳定输出和保护。

网友R:
光耦隔离器能够保护电路和控制系统免受电压波动、电气击穿等问题的影响,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S:
光耦可以用于信号隔离和传输,避免电路之间的干扰和损坏

网友T:
当电路中存在大功率开关、电机等高干扰装置时,它们会对低功率电路产生干扰和损害。使用光耦隔离技术可以隔离这些装置与低功率电路,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U:
光耦隔离通过电气隔离的方式,有效地将噪声源与敏感电路隔离开来

网友V:
隔离可以有效地保护电路中的敏感元件,如微处理器、控制器等,免受高电压或噪声的干扰。

网友W:
光耦的抗干扰能力强,可以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稳定工作。

网友R:
光耦隔离能够有效隔离高电压与低电压之间的电路

网友X:
在一些带电元件中,直接使用普通器件进行电气隔离可能会导致漏电等安全隐患。光耦隔离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E:
抗干扰性强

网友Y:
光耦可以实现电平的转换作用。例如,单片机是3.3V供电的,要输出5V幅值的方波,可以通过光耦起到电平的转换作用。

网友F:
光耦的传输效率高,可以实现较快的响应速度和较高的传输带宽,适用于高速通信和控制系统。

网友Z:
光耦还可以避免电路之间的直接接触和潜在的安全隐患,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AA:
光耦合器可以实现双向隔离,即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可以独立地接地,这对于多点通信系统和分布式控制系统非常有用。

网友AB:
通过光耦隔离,可以将不同电位、不同接地点的电路隔离开来,避免了电位差引起的电流干扰

网友AC:
隔离不同电位的电路

网友AD:
光耦合器最核心的作用是提供电气隔离。

网友AE(2024-12-03):
可以有效隔离不同电路之间的电磁干扰,降低噪声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F:
光耦合器隔离可以有效隔离高低压电路

网友AG:
光耦隔离用于电路中的信号传输和隔离,通过光信号实现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气隔离,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