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A657搭建的跨阻放大电路,实际测得带宽只有3M

楼主(2024-10-31):
(无正文)

楼主:

如何将带宽提升到正常情况的几十M呀?

网友A:
原理图是AGND,PCB是GND,而且还没连一起,也没铺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将带宽提升到正常情况的几十M呀?

怎么测的带宽?

xch
@dsjidha :你得改用网络分析仪测。去掉apd ,给电路串联个5.9k 电阻,靠近网分一端再接地一个50ohm,接网分输出。opa输出串联个50ohm 接网分输入。测S21。验证APD带宽就用频谱仪。分开测好确定
用光电探测器接收到的光电流作为跨阻放大电路的输入,电流的频率可以到40MHz验证过的,然后输出连接到频谱仪上,从最大值衰减了3dB对应的频段作为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是AGND,PCB是GND,而且还没连一起,也没铺铜?

不好意思,截图的时候覆铜给去掉了,我把完整的PCB图发上去了,当时画四层板共用了一个地,现在想改成单点接地,原理图中就换成了AGND了,还PCB还没画完,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单点接地导致串扰太大的原因

网友B:
都不是山寨器件?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B:
APD 应该安装在运放旁边,不知你把它藏在多远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D 应该安装在运放旁边,不知你把它藏在多远的地方

我刚发了完整的PCB了,没有放全不好意思

楼主:
这是完整的PCB图,最右边的是APD

网友B:
这两对R/C 应当互换布局。高频应当走最短的路径。看到APD 是通过接插件连接的。这种设计不合理。我用APD 都是与放大器集成一体,加屏蔽罩。放大后的信号走50ohm 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对R/C 应当互换布局。高频应当走最短的路径。看到APD 是通过接插件连接的。这种设计不合理。我用APD 都 ...

谢谢哥,这几个地方确实是我没有考虑到的需要注意的点,我后面打算把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按照你说的换在最短的路径上,然后把APD直接焊在板子上是不是比接插件要好一点,然后就是50ohm的意思是这部分信号线要用阻抗为50欧姆的走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哥,这几个地方确实是我没有考虑到的需要注意的点,我后面打算把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按照你说的换在最 ...

得按照50ohm 走线。

不知为何选OPA657. 对Vos 有要求吗?
APD少见这种要求,一般提取交流信号,无所谓OPA直流工作点温漂,更加关注的是APD 偏置电流温漂。后者会影响APD增益。

如果不在乎OPA直流工作点温漂,可以选用便宜多的其他性能更好OPA。也就没必要在淘宝上冒着买**的风险

应该没有要求,最终的目的只是希望带宽能到10MHz以上就行,我是在论文里看到的光通信接收端的跨阻放大电路大部分是657和847,但这两个芯片我都试过了,也是带宽很低,输入3MHz的信号就失真有点严重了,可能是买到假的了,因为都很便宜。我准备在立创商城上买个OPA847,立创商城上847比657便宜好多,而且性能应该更好,或者有别的芯片可以推荐吗

网友B:
有没有噪声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噪声需求?

哦对,第一级电路噪声也要小一点,感觉847还是挺合适的,如果芯片是真的,加上PCB这些布局布线的改进,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到几十MHz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对,第一级电路噪声也要小一点,感觉847还是挺合适的,如果芯片是真的,加上PCB这些布局布线的改进,是 ...

怀疑你用的是·山寨·产品·。走线·布局·影响·不是·特别大·。OPA657 噪声低。

另外·,怀疑·APD 的偏置设计不合理。 这种电路没有必要使用双电源opa 放大器。

给apd 设计一个恒流偏置负电源。opa 跨导电路输出平均电压为Vcc/2 ,用此电压反馈稳定APD 偏压。

网友B:
ADA481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用的是·山寨·产品·。走线·布局·影响·不是·特别大·。OPA657 噪声低。

另外·,怀疑·APD  ...

太感谢了哥,你的这些建议比我自己学半个月的收获都要多,我好好研究一下这两个芯片,然后就是APD的驱动电路我用的是在网上找到一款驱动电路,用倍压整流电路把电压升上去的,我用它输出92V的电压,因为我的APD是AD500-8,它在92V的偏压下,有100倍的雪崩增益。这是我的APD驱动电路,调试的时候感觉还行。就是我没太明白用OPA输出电压来稳定APD偏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哥,你的这些建议比我自己学半个月的收获都要多,我好好研究一下这两个芯片,然后就是APD的驱动 ...

这个仅是升压电路。算偷工减料。给APD 供电还得弄个恒流。没有现成的,就用三极管搭个镜像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仅是升压电路。算偷工减料。给APD 供电还得弄个恒流。没有现成的,就用三极管搭个镜像恒流源电路。 ...

明白了,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