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微小封装恒流芯片

楼主(2024-10-31):
微小封装恒流芯片

有没有代替hi124x的,电流更大的,只是用来车把指示用的恒流芯片,三颗2835灯珠串联,每个灯珠额定功率1W,不是功率LED,这个电流太小了,我要500mA,但是元件不能多!板子很小,只有小指那么大。不能外置MOS,不要带电感。只是一个恒流芯片,不是DCDC芯片!!!有合适的芯片推荐一下,谢谢!加我QQ704320742或者VX136久妖8肆2妖七0

xch
用铝基板也许可以

网友A:
oc7130,最大2A

楼主:
有没有规格书  发下

                                  tyw  注

网友B:
是个亩产万斤的政治任务

网友C:
卖芯片的老板准备就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规格书  发下

这个封装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亩产万斤的政治任务

你怎么活到现在的???

网友D:
线性恒流,电流这么大,发热小不了,还要小封装,逻辑上就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恒流,电流这么大,发热小不了,还要小封装,逻辑上就有问题啊

怎么看出来是线性恒流的?

楼主:
比SOT23-6更小的线性恒流芯片有吗?因为空间十分有限,灯只是用来指示作用。电流需要500mA,3个2835LED串联,不要用电感。

网友E:
你这恒流芯片电压 = 12V-3*2V-1.2V=4.8V电压,功率4.8V*0.5A=2.4W。小指大小,不用DC-DC,这是要发烫到200度吗

分析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恒流芯片电压 = 12V-3*2V-1.2V=4.8V电压,功率4.8V*0.5A=2.4W。小指大小,不用DC-DC,这是要发烫到20 ...

实际也就180mA   1.2V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