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的低端MCU本身不支持2个串口,为什么例程还用高级的例程,显示有2个串口

楼主(2024-10-31):
之前用过一款ST的STM32F030F4,这属于ST的低端MCU,本身不支持2个串口,为什么例程还用高级的例程,显示有2个串口,可给我坑这了,话说这种选型很容易出现马虎啊,你们选型都有啥经验吗?

网友A(2024-12-06):
确实,STM32F030F4属于STM32F0系列,是一款低端的MCU,资源相对有限。这款MCU的硬件配置中通常只有一个硬件串口(USART1),而有些例程或文档可能会默认使用多个串口,这可能会导致混淆和错误

网友B:
了解每个外设的具体特性,如串口的波特率范围、DMA支持、中断支持等

网友C:
在进行MCU选型时,详细阅读数据手册

网友D:
仔细阅读MCU的数据手册,了解其硬件资源配置,如串口数量、定时器数量、GPIO数量、ADC通道等

网友E:
使用官方提供的例程,这些例程通常是针对特定MCU型号编写的,能够正确使用其硬件资源

网友F:
注意例程的兼容性,确保例程适用于你选择的MCU型号

网友G:
使用STM32CubeMX工具进行初始化代码生成,该工具能够根据你选择的MCU型号自动生成正确的配置代码

网友H:
通过CubeMX的可视化界面,可以直观地看到MCU的硬件资源配置,避免手动配置时的错误

网友I:
在实际硬件上验证代码,确保硬件配置和软件代码一致

网友J:
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进行调试,检查外设的初始化和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