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的GUI是不是就用GTFX都是不要钱的?

楼主(2024-10-31):
STM32的GUI是不是就用GTFX都是不要钱的?但是这个UI软件是考虑MCU的性能的吧,好像F103都不行吧?

网友A:
是ST的不收费用,还有一些有授权的也算是可以免费使用的,这个UI确实考虑MCU的性能,如果性能差的话不建议使用,F103的话好像用lVGL或者U8G2比较好吧,而且还得看你显示内容,如果显示的比较简单都没有必要上GUI的

网友B:
STM32的GUI并不一定要使用GTFX库,并且并不都是免费的。STM32的GUI开发通常依赖于第三方图形库,如ILI9341、LVGL等。这些库通常是需要购买版权或者遵循开源协议的。至于GTFX库,它是一款用于STM32等ARM Cortex-M系列MCU的图形库,具体是否免费取决于其版本和授权方式。因此,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使用的图形库来确定是否涉及费用问题。

网友C(2024-12-04):
是的,STM32的GUI开发通常可以使用一些开源的图形库,如GTFX,这些库大多数是免费的

网友D:
GTFX是一个轻量级的图形库,适用于嵌入式系统,特别是资源有限的MCU。它支持多种TFT显示屏,并提供了基本的图形绘制功能,如绘制线条、矩形、圆形、文本等

网友E:
STM32F103系列属于STM32F1系列,是Cortex-M3内核的MCU,性能相对较低

网友F:
对于复杂的GUI应用,尤其是需要处理大量图形数据或动画效果时,STM32F103系列的性能可能会成为瓶颈

网友G:
使用GTFX或其他GUI库时,需要考虑以下资源消耗:CPU负载:图形渲染和刷新会占用CPU资源,可能导致其他任务的延迟。内存占用:图形缓冲区、字体数据等会占用RAMFlash空间。显示刷新率:低性能MCU可能无法达到较高的刷新率,导致UI卡顿

网友H:
选择轻量级的GUI库,如LVGL,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库

网友I:
根据实际需求定制UI,避免不必要的图形效果和动画

网友J:
只在必要时刷新屏幕,避免频繁刷新。只刷新需要更新的部分,而不是整个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