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在异步通信中,接收端无法识别

楼主(2024-10-31):
在异步通信中,接收端可能无法识别数据包的起始位置,导致数据不正确。

楼主:
使用帧起始和结束标志:在数据包中添加帧起始和结束标志,以便接收端识别数据包的边界。
使用定长帧:采用固定长度的数据帧,让接收端知道每个数据包的长度,避免错位。
定期发送同步信号:在通信初始化时发送同步信号,让接收端与发送端时序对齐。

网友A:
数据格式不匹配

网友B:
双方约定的数据传输速率必须一致。如果发送端的波特率高于接收端的波特率,接收端可能会丢失数据;反之,如果发送端的波特率低于接收端的波特率,接收端可能会接收到错误的数据。

网友C: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校验方式(奇校验、偶校验或无校验)不一致,接收端在检验数据时可能会出错。

网友D: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停止位不一致,接收端在识别字符结束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E:
接收端的软件可能存在bug,导致无法正确解析接收到的数据帧;或者接收端的软件与发送端的软件不兼容,导致双方无法正确通信。

网友F:
异步通信过程中,环境中的噪声干扰(如电磁干扰、电源干扰等)可能导致接收到的字符发生错误,无法被正确识别

网友D:
数据丢失或错位导致的

网友F:
通信线路可能存在断路或短路;或者接收端的硬件接口可能存在损坏或连接不良等问题。

网友A: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数据位不一致,接收端在解析数据时可能会出现错误。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数据位不一致,接收端在解析数据时可能会出现错误。

网友G(2025-01-24):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通常是因为波特率不匹配或者时序不同步导致的,检查一下波特率设置和时钟源。

网友H:
接收端无法识别数据包的起始位置,可能是同步信号丢失了。你可以尝试在数据包前加上起始位(Start Bit)来标记数据的开始。

网友I:
这类问题通常是时钟或同步机制的问题,确认一下接收端是不是使用了正确的时钟源。

网友J:
你可以在数据前加个特定的同步头,或者使用一些校验机制来帮助接收端更准确地识别数据包。

网友K:
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噪声干扰导致接收端无法正确对齐数据帧,试试增加一点数据包的容错处理机制。

网友L:
我有过类似的麻烦,解决办法是使用起始符号来帮助接收端同步,比如在数据包开始之前加个特定字符来指示。

网友M:
有时候接收端没法准确判断数据的开始,可能是帧间隔不够清晰,试试调整一下数据帧的间隔时间。

网友N:
异步通信下,数据包起始位置判断的问题确实麻烦,可以通过校验和或者帧头来帮助定位起始点。

网友O:
如果时序没有问题,可以考虑在数据包之间加上空闲时间,让接收端能更容易识别到数据包的边界。

网友P:
你可以试着增加帧同步机制,比如通过添加帧头或者使用定长数据包,这样能更容易帮助接收端定位数据起始点。

网友Q(2025-11-07):
在异步通信中,接收端无法识别,核心是幁格式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