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系统架构设计

楼主(2024-10-31):
确定通信角色
主控器:选择一块主控器(如STM32)作为主控设备,管理UART和I2C的通信。
外设:将不同的外设(如传感器、显示器、其他微控制器等)通过UART或I2C连接,依据其通信需求选择适合的接口。
b. 分配任务
I2C:用于连接多个低速设备,如传感器、EEPROM等,适合多设备通信。
UART:用于与PC、调试设备或其他微控制器进行高速通信,便于调试和数据传输。
2. 硬件连接
确保UART和I2C的连接正确:

I2C连接:将SDA和SCL连接到对应的I2C设备,添加上拉电阻。
UART连接:连接TX和RX到PC或其他微控制器,并确保GND连接。
3. 软件配置
在STM32中使用STM32CubeMX进行UART和I2C的配置:

启用UART和I2C:在Pinout & Configuration中选择对应的引脚。
设置波特率和I2C参数:配置UART的波特率和I2C的时钟频率。
生成代码:生成初始代码框架。
4. 数据通信示例
a. I2C通信
通过I2C读取传感器数据的示例代码:

c

HAL_StatusTypeDef I2C_ReadSensor(uint8_t device_addr,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data)
{
    // 写入寄存器地址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device_addr << 1, &reg_addr, 1, HAL_MAX_DELAY);
    // 读取数据
    return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device_addr << 1, data, 1, HAL_MAX_DELAY);
}
b. UART通信
通过UART发送调试信息的示例代码:

c

void UART_SendDebugInfo(const char *messag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message, strlen(message), HAL_MAX_DELAY);
}

楼主:
结合使用
在主循环或任务中同时使用UART和I2C:

c

void MainLoop(void)
{
    uint8_t sensor_data;
    char message[50];

    // 从I2C设备读取数据
    if (I2C_ReadSensor(0x1A, 0x00, &sensor_data) == HAL_OK)
    {
        // 发送数据到UART
        sprintf(message, "Sensor Data: %d\n", sensor_data);
        UART_SendDebugInfo(message);
    }
    else
    {
        UART_SendDebugInfo("I2C Read Error\n");
    }

    // 其他任务...
}
6. 同步与异步处理
中断和DMA:可以为UART和I2C分别使用中断或DMA来处理数据,提高响应速度。例如,使用UART的接收中断处理输入数据,使用I2C的DMA处理传感器数据读取。
多任务处理:如果使用RTOS,可以将UART和I2C通信放在不同的任务中,确保它们能够独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