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如何在STM32上配置和使用CAN总线的详细步骤

楼主(2024-10-31):
CAN是一种多主机、无源广播的通信协议,具有高可靠性和实时性。它适用于在噪声环境中传输数据,并且支持多个节点。

2. 硬件准备
确保你的STM32开发板支持CAN接口。常见的STM32系列如F3、F4、F7等通常集成了CAN控制器。还需要CAN收发器如MCP2551进行物理连接。

连接示例:
STM32的CAN引脚连接到CAN收发器。
收发器的CANH和CANL引脚连接到CAN总线上。

3. STM32CubeMX配置
a. 创建项目
打开STM32CubeMX,选择适合的STM32微控制器。
启用CAN: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选择CAN并配置相应的引脚。
配置CAN参数:在“Configuration”中,设置波特率如500 kbit/s和。

b. 生成代码
完成配置后,点击“Project”设置项目名称和保存位置,然后生成代码。

4. 代码实现
生成的代码中通常会包含CAN的初始化代码。以下是CAN通信的示例代码:

a. CAN初始化函数
c

#include "can.h"  // 包含生成的CAN头文件

void CAN_Config(void)
{
    CAN_HandleTypeDef hcan1;

    hcan1.Instance = CAN1;
    hcan1.Init.Prescaler = 16;  // 根据波特率设置
    hcan1.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hcan1.Init.SJW = CAN_SJW_1TQ;
    hcan1.Init.BS1 = CAN_BS1_8TQ;
    hcan1.Init.BS2 = CAN_BS2_1TQ;
    hcan1.Init.TTCM = DISABLE;
    hcan1.Init.ABOM = DISABLE;
    hcan1.Init.AWUM = DISABLE;
    hcan1.Init.NART = DISABLE;
    hcan1.Init.RFLM = DISABLE;
    hcan1.Init.TXFP = DISABLE;

    if (HAL_CAN_Init(&hcan1)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配置过滤器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sFilterConfig.FilterBank = 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SlaveStartFilterBank = 14;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1, &sFilterConfig);
}
b. 发送数据
以下是发送CAN消息的示例代码:

c

void CAN_Send(uint32_t id, uint8_t *data, uint8_t dataLength)
{
    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
    TxHeader.StdId = id;         // 标准ID
    TxHeader.ExtId = 0;          // 扩展ID
    T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 数据帧
    TxHeader.IDE = CAN_ID_STD;   // 标准帧
    TxHeader.DLC = dataLength;    // 数据长度

    uint32_t TxMailbox;

    if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1, &TxHeader, data, &TxMailbox) != HAL_OK)
    {
        // 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c. 接收数据
接收CAN消息的代码如下:

c

void CAN_Receive(void)
{
    CAN_RxHeaderTypeDef RxHeader;
    uint8_t data[8];

    if (HAL_CAN_GetRxMessage(&hcan1, CAN_RX_FIFO0, &RxHeader, data) == HAL_OK)
    {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例如,打印接收到的ID和数据
    }
}

楼主:
主循环示例
在主循环中调用发送和接收函数:

c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CAN_Config(); // 初始化CAN

    uint8_t txData[8] =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while (1)
    {
        CAN_Send(0x123, txData, sizeof(txData));
        HAL_Delay(1000); // 发送间隔1秒

        CAN_Receive(); // 检查接收数据
    }
}
6. 调试与优化
调试工具:使用CAN分析仪或调试工具来监控CAN总线上的数据流。
优化波特率: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调整波特率和过滤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