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在使用STM32的ADC时,您选择的采样频率通常是多少?

楼主(2024-10-31):
在使用STM32的ADC时,您选择的采样频率通常是多少?

楼主:
是如何根据应用需求调整采样频率的?

网友A:
对于需要快速响应的控制系统,可能需要较高的采样频率;而对于一些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则可以选择较低的采样频率。

网友A:
STM32 ADC的采样频率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应用需求、硬件配置、采样周期和ADC分辨率等。

网友B(2024-12-03):
这不都是根据你的需求来设定的吗

网友C:
一般来说,开到最大没啥问题

网友D:
得看你的要求精度,如果精度不高,设计到8位就是可以的

网友E:
你的被采样目标是啥啊?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F:
在使用STM32ADC时,采样频率的选择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ADC的分辨率、输入信号的频率、系统时钟频率以及所需的采样精度等

网友G:
STM32ADC时钟频率(ADCCLK)通常由系统时钟分频得到。ADC的最大时钟频率取决于具体的STM32型号,通常在14MHz36MHz之间

网友H:
ADC的采样时间是指ADC在采样阶段花费的时间。采样时间越长,ADC对输入信号的采样精度越高,但采样频率会降低

网友I:
根据奈奎斯特定理,为了准确采样一个信号,采样频率应至少是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例如,如果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为1kHz,则采样频率应至少为2kHz

网友J:
低频信号(如温度传感器):通常选择较低的采样频率,如100Hz1kHz。中频信号(如音频信号):通常选择1kHz10kHz。高频信号(如振动传感器):可能需要更高的采样频率,如10kHz100kHz

网友K:
选择STM32 ADC的采样频率时,需要综合考虑ADC的时钟频率、采样时间、转换时间以及输入信号的频率。通常,采样频率应满足奈奎斯特定理,并根据具体应用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L:
通常,STM32 的 ADC 采样频率范围是 几千赫兹到几兆赫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