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思路与感悟

楼主(2024-10-31):
它是啥?!
同相放大器呗,懂电子技术的,大多数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
没错,但这是哪门子的放大器呢,窄带、宽带、全频带,抑或其他?!
这货,是全直耦,如果 Vi 是固定的直流电位,则 Vo 就是跟 Vi 同相的纯直流,
绿色部份,不就是常见于反馈式串联稳压器的那种拓扑吗,那运放的角色算是甚么?!

楼主:
那个叫做 Ao 的运放,是此功放的输入级,但除了接收讯号,它还负责对 Vo 的监控,
这手段,在功放中称为 反馈,在稳压器里则叫做 採样检测,反馈与採样,实乃异曲同工,
反馈,是跟讯号比较,採样,是跟基准比较,射极输出型串联稳压器的负反馈,用反相器是对的,
把那 Ao 的同相端接地,就可充当反相器,但对整个稳压器而言,真正的讯号源却是基准,呈交给「反相器」的并非讯号而是反馈,
固定电位的作用,与电气地等同,因为这功放是全直耦的,所以它能接的地不限于电气地,那么,对 Ao 而言就仍属同相端接地,完全不影响作为反相器的使用,
功放也好、稳压器也罢,不给讯号,休想有输出,基准,不单是稳压器的「参考」元件,且也是建立 Vo 所必需的「讯号源」,所以我觉得,对于基准而言,这种串联稳压器就相当于同相型直流放大器, 两种电路用途殊异但原理相通,甚至连电路亦可通用!!

楼主:
普通的负反馈串联稳压器,调整管其实就是半个图腾柱,
稳压是电力调控,功放是信息增强,两者的服务对像不一样,
大神当然是大神,但难道,你们不承认两者的原理有共通之处吗,甚至,连电路也可通用。

楼主:
稳压器跟「电源」的分别,是主线,「电源」以转换为主,稳压器则调控为基本,
所以,「电源」最适用的电源是电池,而整流电源的电压不够稳定而且有纹波,交给稳压器调理调理就对了。
放大器的Vcc,可以是电池,也可以是整流电源,稳压器的Vo会随着整流电源的涨落与纹波而波动,以整流电源为Vcc的功放,Vo同样如是,那个作为前级的Ao,实际上还得干稳压器干的活,亦就是身兼 误差矫正器 之职。

楼主:
运放,的输入端可以有多少个,我不肯定,
不过,能接受差分或浮地输入的,总得有 同相端及反相端 吧?!
如果两个输入端都施以分压反馈,这反馈链就具备了电桥的结构和功能,
对于纯电阻电桥,运放的取态很简单,要么「顶天」,要么「立地」,但图中那电路却不是这结果,侭管非线性电阻的本质也是纯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运放,的输入端可以有多少个,我不肯定,
不过,能接受差分或浮地输入的,总得有 同相端及反相端 吧?!
...

在此电路中,反馈有三道,两负一正,
给运放正反馈的,是个完整的三极管电路,这三极管电路自身却是负反馈拓扑。

楼主:
如果那三极管的β为100,则这等效电阻就是820Ω,
正反馈量小于负反馈,运放按理该是死活不开通的才对,遑论饱和,
可实际情况是,运放既不饱和,却又不截止,而是被那三极管电路「同化」,悬停于线性区!

网友A:
这个电路能提高运放输出电流,增大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