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CT6keil5下载不了程序但是Jlink可以检测到芯片ID

楼主(2024-11-01):
公司的一个项目画了一块板子因为要适配上位机的原因前前后后调试的半个月,中间因为解压的时候点错了导致在这个项目的文件夹里存在着两套项目文件(GD.后缀和GD_1.后缀),后来有一次因为这个项目进调试后退出会导致keil卡死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强行关闭我在网上搜索的教程是删掉uvoptx 文件然后重新编译,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操作之后。后面我发现下不了程序后就把文件恢复了但还是一样报错下载不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同一个项目我拷贝到同事电脑上是可以下载的,程序也是可以正常跑起来,但是在我电脑上用keil5和J-Flash都不行然而都可以连接成功和识别芯片ID,更加让我迷惑的是换了另一个项目的同型号芯片的板子是正常的,中间也试过降低速度,J-Flash查看但是都是只有一开始的连接和识别成功后面的在清楚flash阶段就提示报错。这个是和我的接口有关联吗https://bbs.21ic.com/" >。
下面是keil5截图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B:
目标板上的晶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
时钟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B:
检查时钟配置代码,是否已经正确配置了外部晶振的使用。

网友C:
检查目标板的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D:
检查是否有多个项目文件或配置冲突,导致Keil5无法正确识别芯片。

网友E:
Keil5的下载配置中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下载工具(如J-Link)和下载接口(如JTAG或SWD)。

网友F:
换一台电脑测试下

网友G:
Keil5下载速度设置是否合适,有时降低下载速度可以解决下载失败的问题。

网友A:
重新安装或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H:
检查GD32F303CCT6芯片是否处于保护或锁定状态,这可能会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如果芯片处于保护状态,需要按照芯片手册中的说明进行解除操作。

网友H:
可能是芯片硬件故障,换一块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