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浮点型数据写入和读出Flash

楼主(2024-11-01):
浮点型数据写入和读出Flash
可以使用联合体的写入

2.读出

3.关于联合体中浮点型变量为何使用double定义。
因为在计算机的底层世界都是由0和1组成的,而浮点数值就是采用二进制系统表示,常见两种基本的浮点类型: float 和 double。

单精度float为32位浮点数,1位符号,8位指数和23位尾数(小数部分)
双精度double则为64位浮点数,1位符号,11位指数和52位尾数(小数部分)
float 会丢失一定精度。
同样是0.96,float和double在Keil5中的值

如果对计算结果精度要求高的项目建议使用双精度。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476606/article/details/132490792

网友A:
将浮点型变量转换为32位整型变量

网友B:
Flash存储器有有限的擦写次数,通常在几千到几万次之间,过度擦写会导致存储单元损坏。

网友C:
擦除Flash区域:

在写入之前,必须擦除目标Flash区域。擦除操作会将Flash单元设置为全1状态。
写入字节数组:

将转换后的字节数组逐字节写入Flash区域。

网友D:
在进行强制类型转换时,数据的内存对齐方式与单片机的内存对齐方式一致。

网友E:
浮点型数据(如单精度 float 和双精度 double)在计算机中的存储格式遵循 IEEE 754 标准。以单精度 float 为例,它占用 4 个字节,包括符号位、指数位和尾数位。这种格式可以表示很大范围的数值,但在存储和读取时需要特殊的处理,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F:
浮点型数据(如float或double)需要转换为字节序列才能存储。

网友G:
写入操作通常是按字节进行的,确保每次写入的数据量正确。

网友H:
将读取到的字节数据复制回联合体的字节数组中,然后访问联合体的浮点成员以获得原始的浮点数值

网友I:
在擦除和写入过程中,务必检查返回的状态并进行适当的错误处理。

网友J:
通常涉及到对Flash的解锁、擦除和编程操作。需要注意的是,Flash的写入通常是按字或半字进行的

网友K:
定义联合体:

union {
    float f;
    uint32_t u;
} data;
将浮点型数据赋值给联合体中的浮点型变量:

data.f = 3.14159;
将联合体中的32位整型变量写入Flash:

Flash_WriteWordData(Flash_Save_Address, data.u);

网友L:
从Flash中读取存储的字节序列。这通常涉及到对Flash的读取操作

网友M:
由于Flash存储器通常只能存储字节类型的数据,而浮点数在内存中是以二进制形式存在的,因此需要将浮点数转换为字节序列后再写入Flash

网友E:
读取数据:从Flash中读取之前写入的32位数据。
数据转换:将读取的32位数据转换回浮点数。

网友N:
由于Flash操作通常是基于字(word,比如32位)的,所以需要将浮点数转换为单片机支持的格式

网友O:
由于 Flash 通常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读写操作,而浮点型数据不是字节对齐的格式,所以首先需要将浮点型数据转换为字节数组。可以使用联合体(union)来实现这种转换。

网友P:
从Flash存储器中读取字节序列。

网友Q:
将浮点型数据转换为字节数组(通常是4个字节)。
这可以通过类型转换或使用库函数来实现。

网友R:
可以检查是否有非法的字节值,或者使用校验和来验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S:
从 Flash 中读取数据相对简单,直接通过地址访问将字节数据读取到一个字节数组中。

网友D:
将读取的字节序列转换回浮点数。这同样可以通过强制类型转换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