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 RTC+2.42寸OLED显示

楼主(2024-11-01):
1)随便找一个官方例程,打开里面的CUBEMx工程,我这边选的是GPIO_IOToggle作为基础模版,
2)修改RTC部分配置,我这边选用的是日历模式,配置如下:
3)点击生成代码后,用keil打开工程文件,需要注意的是,IO例程里面没有添加hal_rtc.c文件,需要手动增加一下,位置如下
4)主程序添加RTC部分读写代码,这个就随意了,也可以去rtc例程里面扣
5)OLED驱动移植,这边用的是中景园的2.42寸OLED屏,驱动芯片是SSD1309,驱动程序网上一大堆
     没加字库芯片,这边就仅用英文凑合显示吧;
    至于MCU与液晶的IO控制引脚,就自己看手册吧,每个脚怎与底板怎么对应还是要费点事的,我这边选的
     PA8->CN4.13、PA9->CN4.17、PA11->CN4.15、PB6->CN4.3、PB15->CN4.21
代码共享,需要的拿走 :

网友A:
实时时钟(RTC)功能体验
RTC配置:在STM32WB09KE上配置实时时钟模块,设置时间、日期等参数。
时间显示:通过串口或OLED显示屏,显示当前的时间信息。
定时任务:设置RTC定时任务,实现定时唤醒、数据记录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