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Infineon 系列:AURIX™ TC3xx 系列

楼主(2024-11-01):
AURIX™ TC3xx 系列概述

1. 引言
AURIX™ TC3xx 系列是英飞凌(Infineon)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多核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应用设计。该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多个32位处理器内核、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外设以及强大的安全功能,能够满足现代汽车电子系统对高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要求。本节将详细介绍AURIX™ TC3xx 系列的基本架构和主要特点。

2. 基本架构
2.1 多核处理器
AURIX™ TC3xx 系列采用了多核处理器架构,每个内核都是基于TriCore架构的32位处理器。TriCore架构是英飞凌专为嵌入式控制和实时处理设计的一种高性能处理器架构,具有以下特点:

高性能:每个内核的主频可达200MHz,支持单、双和多内核配置。

低功耗:通过动态电压和频率调整(DVFS)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功耗。

实时性:具备强大的中断处理能力和低中断延迟,适合实时控制系统。

2.2 存储器
AURIX™ TC3xx 系列集成了多种类型的存储器,包括:

片上闪存:容量从512KB到8MB不等,支持高速读写和多次擦写。

RAM:容量从128KB到2MB不等,支持高速数据处理。

数据闪存:用于存储非易失性数据,如校准参数和日志记录。

2.3 外设
AURIX™ TC3xx 系列集成了丰富的外设,包括:

CAN:支持CAN 2.0B和CAN FD,适用于汽车网络通信。

LIN:支持LIN 2.0和LIN 2.1,适用于低速汽车网络通信。

FlexRay:支持FlexRay协议,适用于高可靠性和高带宽的汽车网络通信。

Ethernet:支持10/100BASE-T1,适用于汽车以太网通信。

ADC:高精度模数转换器,支持多通道输入。

PWM:高精度脉宽调制器,适用于电机控制和电源管理。

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支持多种功能配置。

2.4 安全功能
AURIX™ TC3xx 系列具备强大的安全功能,包括:

硬件加密模块:支持AES、DES、3DES等加密算法,保护数据安全。

故障检测:集成多种故障检测机制,如奇偶校验、CRC校验等。

安全启动:支持安全启动功能,确保系统启动时的安全性。

诊断功能:支持多种自我诊断功能,确保系统的可靠运行。

3. 开发环境
3.1 工具链
AURIX™ TC3xx 系列的开发环境包括以下工具链:

编译器:TriCore编译器,支持C/C++语言。

调试器:JTAG调试器,支持断点设置、单步执行等功能。

集成开发环境(IDE):DAVE™ Development Framework,提供图形化界面和代码生成工具。

3.2 开发板
AURIX™ TC3xx 系列提供了多种开发板,包括:

TC377 Eval Kit:适用于TC377芯片的评估板,包含丰富的外设接口和示例代码。

TC357 Eval Kit:适用于TC357芯片的评估板,适合初学者和高级用户。

4. 应用示例
4.1 CAN通信
4.1.1 CAN初始化

// CAN 初始化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an.h"

void canInitialize(void) {

    IfxCan_Config config;

    IfxCan_initModuleConfig(&config, &MODULE_CAN0);

    config.bitrates.canHighSpeedBitRate = 500000; // 设置高速位速率

    config.bitrates.canLowSpeedBitRate = 125000;  // 设置低速位速率

    config.bitrates.canFdBitRate = 2000000;      // 设置CAN FD位速率

    IfxCan_init(&MODULE_CAN0, &config);

}

4.1.2 CAN消息发送

// CAN 消息发送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an.h"

void canSendMessage(void) {

    IfxCan_TxMsg msg;

    msg.id = 0x123; // 设置消息ID

    msg.length = 8; // 设置消息长度

    msg.data[0] = 0x01;

    msg.data[1] = 0x02;

    msg.data[2] = 0x03;

    msg.data[3] = 0x04;

    msg.data[4] = 0x05;

    msg.data[5] = 0x06;

    msg.data[6] = 0x07;

    msg.data[7] = 0x08;

    IfxCan_writeMessage(&MODULE_CAN0, &msg);

}

4.1.3 CAN消息接收

// CAN 消息接收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an.h"

void canReceiveMessage(void) {

    IfxCan_RxMsg msg;

    if (IfxCan_readMessage(&MODULE_CAN0, &msg)) {

        // 处理接收到的消息

        for (int i = 0; i < msg.length; i++) {

            printf("Data %d: 0x%02X\n", i, msg.data);

        }

    }

}

4.2 ADC数据采集
4.2.1 ADC初始化

// ADC 初始化示例代码

#include "IfxAdc.h"

void adcInitialize(void) {

    IfxAdc_Config config;

    IfxAdc_initModuleConfig(&config, &MODULE_ADC0);

    config.clock.prescaler = 2; // 设置时钟分频

    IfxAdc_init(&MODULE_ADC0, &config);

}

4.2.2 ADC数据读取

// ADC 数据读取示例代码

#include "IfxAdc.h"

void adcReadData(void) {

    IfxAdc_Convert config;

    config.channel = 0; // 选择通道

    config.resolution = IfxAdc_Resolution_12Bit; // 设置分辨率

    IfxAdc_startConversion(&MODULE_ADC0, &config);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IfxAdc_isConversionCompleted(&MODULE_ADC0)) {

        // 等待

    }

    // 读取转换结果

    IfxAdc_Value result;

    IfxAdc_readValue(&MODULE_ADC0, &result);

    printf("ADC Value: %d\n", result);

}

4.3 PWM控制
4.3.1 PWM初始化

// PWM 初始化示例代码

#include "IfxPwm.h"

void pwmInitialize(void) {

    IfxPwm_Config config;

    IfxPwm_initModuleConfig(&config, &MODULE_PWM0);

    config.clock.prescaler = 2; // 设置时钟分频

    config.output.polarity = IfxPwm_Polarity_HighTrue; // 设置极性

    IfxPwm_init(&MODULE_PWM0, &config);

}

4.3.2 PWM信号生成

// PWM 信号生成示例代码

#include "IfxPwm.h"

void pwmGenerateSignal(void) {

    IfxPwm_OutputConfig outputConfig;

    outputConfig.channel = 0; // 选择通道

    outputConfig.dutyCycle = 50; // 设置占空比

    outputConfig.period = 1000; // 设置周期

    IfxPwm_setOutputConfig(&MODULE_PWM0, &outputConfig);

}

4.4 GPIO控制
4.4.1 GPIO初始化

// GPIO 初始化示例代码

#include "IfxGpio.h"

void gpioInitialize(void) {

    IfxGpio_init();

    IfxGpio_setPinMode(IfxPort_PA00, IfxGpio_Mode_output); // 设置PA00为输出模式

    IfxGpio_setPinMode(IfxPort_PA01, IfxGpio_Mode_input);  // 设置PA01为输入模式

}

4.4.2 GPIO读写

// GPIO 读写示例代码

#include "IfxGpio.h"

void gpioReadAndWrite(void) {

    // 写入PA00

    IfxGpio_setPinLevel(IfxPort_PA00, IfxGpio_Level_high);

    // 读取PA01

    IfxGpio_Level level = IfxGpio_getPinLevel(IfxPort_PA01);

    printf("PA01 Level: %d\n", level);

}

5. 软件开发流程
5.1 项目创建
在DAVE™ Development Framework中创建一个新的AURIX™项目,步骤如下:

打开DAVE™ Development Framework。

选择“File” -> “New” -> “Project”。

选择“AURIX™ TriCore”项目类型。

选择目标芯片(如TC377)。

配置项目名称和路径。

点击“Finish”完成项目创建。

5.2 外设配置
在DAVE™ Development Framework中配置外设,步骤如下:

在项目中选择“Peripherals”视图。

选择需要配置的外设,如CAN、ADC、PWM等。

配置外设参数,如位速率、分辨率、占空比等。

生成配置代码。

5.3 代码生成
在DAVE™ Development Framework中生成代码,步骤如下:

选择“Generate Code”按钮。

选择生成代码的路径。

生成的代码将自动包含在项目中。

编译并下载代码到目标芯片。

5.4 代码调试
在DAVE™ Development Framework中调试代码,步骤如下:

选择“Debug”按钮启动调试器。

设置断点。

单步执行代码。

查看变量值和寄存器状态。

6. 电源管理
6.1 电源模式
AURIX™ TC3xx 系列支持多种电源模式,包括:

正常模式:所有内核和外设正常工作。

低功耗模式:部分内核和外设关闭,降低功耗。

睡眠模式:所有内核和外设关闭,仅保留必要的唤醒源。

6.2 功耗优化
6.2.1 动态电压和频率调整(DVFS)

// 动态电压和频率调整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pu.h"

void setDvfs(int frequency) {

    IfxCpu_DvfsConfig config;

    IfxCpu_initDvfsConfig(&config, &MODULE_CPU0);

    config.targetFrequency = frequency; // 设置目标频率

    IfxCpu_setDvfs(&MODULE_CPU0, &config);

}

6.2.2 低功耗模式切换

// 低功耗模式切换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pu.h"

void enterLowPowerMode(void) {

    IfxCpu_PowerMode mode = IfxCpu_PowerMode_lowPower;

    IfxCpu_setPowerMode(&MODULE_CPU0, mode);

}

7. 安全功能实现
7.1 安全启动
7.1.1 配置安全启动

// 配置安全启动示例代码

#include "IfxSecurity.h"

void configureSecureBoot(void) {

    IfxSecurity_SecureBootConfig config;

    IfxSecurity_initSecureBootConfig(&config, &MODULE_SECURITY0);

    config.enabled = true; // 启用安全启动

    config.key = 0x123456789ABCDEF0; // 设置启动密钥

    IfxSecurity_setSecureBootConfig(&MODULE_SECURITY0, &config);

}

7.2 故障检测
7.2.1 奇偶校验

// 奇偶校验示例代码

#include "IfxPmsc.h"

void enableParityCheck(void) {

    IfxPmsc_ParityConfig config;

    IfxPmsc_initParityConfig(&config, &MODULE_PMSC0);

    config.enabled = true; // 启用奇偶校验

    IfxPmsc_setParityConfig(&MODULE_PMSC0, &config);

}

7.2.2 CRC校验

// CRC校验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rc.h"

void performCrcCheck(uint32_t *data, int length) {

    IfxCrc_Config config;

    IfxCrc_initModuleConfig(&config, &MODULE_CRC0);

    config.polynomial = 0x04C11DB7; // 设置多项式

    IfxCrc_init(&MODULE_CRC0, &config);

    uint32_t crc = IfxCrc_calculate(&MODULE_CRC0, data, length);

    printf("CRC: 0x%08X\n", crc);

}

7.3 安全诊断
7.3.1 内存诊断

// 内存诊断示例代码

#include "IfxMem.h"

void performMemoryDiagnosis(void) {

    IfxMem_DiagnosisConfig config;

    IfxMem_initDiagnosisConfig(&config, &MODULE_MEM0);

    config.enabled = true; // 启用内存诊断

    IfxMem_setDiagnosisConfig(&MODULE_MEM0, &config);

    while (true) {

        IfxMem_DiagnosisStatus status = IfxMem_getDiagnosisStatus(&MODULE_MEM0);

        if (status.error) {

            printf("Memory Error Detected!\n");

            break;

        }

    }

}

7.3.2 外设诊断

// 外设诊断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an.h"

void performCanDiagnosis(void) {

    IfxCan_DiagnosisConfig config;

    IfxCan_initDiagnosisConfig(&config, &MODULE_CAN0);

    config.enabled = true; // 启用CAN诊断

    IfxCan_setDiagnosisConfig(&MODULE_CAN0, &config);

    while (true) {

        IfxCan_DiagnosisStatus status = IfxCan_getDiagnosisStatus(&MODULE_CAN0);

        if (status.error) {

            printf("CAN Error Detected!\n");

            break;

        }

    }

}

8. 实时操作系统(RTOS)支持
8.1 RTOS选择
AURIX™ TC3xx 系列支持多种实时操作系统,包括:

FreeRTOS:轻量级、开源的RTOS。

Micrium μC/OS-III:高性能、商业级的RTOS。

ThreadX:高可靠性的RTOS。

8.2 RTOS配置
8.2.1 FreeRTOS配置

// FreeRTOS 配置示例代码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void vApplicationIdleHook(void) {

    // 空闲任务钩子函数

}

void vApplicationStackOverflowHook(TaskHandle_t xTask, signed char *pcTaskName) {

    // 堆栈溢出处理函数

    printf("Stack Overflow in task: %s\n", pcTaskName);

}

void vApplicationTickHook(void) {

    // 每个滴答中断的钩子函数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硬件

    gpioInitialize();

    // 创建任务

    xTaskCreate(vTaskFunction, "Task 1", 128, NULL, 1, NULL);

    // 启动RTOS

    vTaskStartScheduler();

    for (;;);

}

8.2.2 任务创建

// 任务创建示例代码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void vTaskFunction(void *pvParameters) {

    while (true) {

        // 任务逻辑

        gpioReadAndWrite();

        vTaskDelay(1000 / portTICK_PERIOD_MS); // 延时1秒

    }

}

9. 系统设计和优化
9.1 系统设计
AURIX™ TC3xx 系列的系统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性能需求: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内核配置和外设。

功耗需求:通过DVFS和低功耗模式优化功耗。

安全性需求:配置安全启动和故障检测功能,确保系统的安全性。

实时性需求:合理分配任务和中断,确保系统的实时性。

9.2 系统优化
9.2.1 代码优化
通过以下方法优化代码:

使用内联函数:减少函数调用开销。

使用中断:提高实时响应速度。

减少全局变量:减少内存访问冲突。

9.2.2 存储器优化
通过以下方法优化存储器使用:

使用常量:减少RAM的使用。

合理分配数据结构:优化数据存储和访问效率。

使用DMA:减少CPU的负担,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10. 应用案例
10.1 电动助力转向(EPS)系统
10.1.1 系统架构
电动助力转向(EPS)系统通常包括以下模块:

电机控制:通过PWM信号控制电机。

传感器数据采集:通过ADC采集传感器数据。

通信模块:通过CAN通信与其他模块交换数据。

故障检测:通过奇偶校验和CRC校验## 10. 应用案例

10.1 电动助力转向(EPS)系统
10.1.1 系统架构
电动助力转向(EPS)系统通常包括以下模块:

电机控制:通过PWM信号控制电机。

传感器数据采集:通过ADC采集传感器数据。

通信模块:通过CAN通信与其他模块交换数据。

故障检测:通过奇偶校验和CRC校验确保系统的可靠性。

10.1.2 系统实现
10.1.2.1 电机控制

// 电机控制示例代码

#include "IfxPwm.h"

#include "IfxGpio.h"

void motorControlInitialize(void) {

    pwmInitialize();

    gpioInitialize();

}

void motorControl(int speed) {

    IfxPwm_OutputConfig outputConfig;

    outputConfig.channel = 0; // 选择通道

    outputConfig.dutyCycle = speed; // 设置占空比

    outputConfig.period = 1000; // 设置周期

    IfxPwm_setOutputConfig(&MODULE_PWM0, &outputConfig);

    // 使能电机控制信号

    IfxGpio_setPinLevel(IfxPort_PA00, IfxGpio_Level_high);

}

10.1.2.2 传感器数据采集

// 传感器数据采集示例代码

#include "IfxAdc.h"

void sensorDataInitialize(void) {

    adcInitialize();

}

int16_t readSensorData(void) {

    IfxAdc_Convert config;

    config.channel = 0; // 选择通道

    config.resolution = IfxAdc_Resolution_12Bit; // 设置分辨率

    IfxAdc_startConversion(&MODULE_ADC0, &config);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IfxAdc_isConversionCompleted(&MODULE_ADC0)) {

        // 等待

    }

    // 读取转换结果

    IfxAdc_Value result;

    IfxAdc_readValue(&MODULE_ADC0, &result);

    return result;

}

10.1.2.3 通信模块

// CAN通信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an.h"

void canCommunicationInitialize(void) {

    canInitialize();

}

void sendCanMessage(int16_t sensorData) {

    IfxCan_TxMsg msg;

    msg.id = 0x123; // 设置消息ID

    msg.length = 8; // 设置消息长度

    msg.data[0] = (sensorData >> 8) & 0xFF; // 高字节

    msg.data[1] = sensorData & 0xFF; // 低字节

    IfxCan_writeMessage(&MODULE_CAN0, &msg);

}

void receiveCanMessage(void) {

    IfxCan_RxMsg msg;

    if (IfxCan_readMessage(&MODULE_CAN0, &msg)) {

        // 处理接收到的消息

        int16_t receivedData = (msg.data[0] << 8) | msg.data[1];

        printf("Received Sensor Data: %d\n", receivedData);

    }

}

10.1.2.4 故障检测

// 故障检测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rc.h"

#include "IfxPmsc.h"

void faultDetectionInitialize(void) {

    enableParityCheck();

    performCrcCheck((uint32_t *)&sensorData, sizeof(sensorData));

}

bool checkParityError(void) {

    IfxPmsc_ParityStatus status = IfxPmsc_getParityStatus(&MODULE_PMSC0);

    return status.error;

}

bool checkCrcError(uint32_t *data, int length) {

    uint32_t crc = IfxCrc_calculate(&MODULE_CRC0, data, length);

    return (crc != expectedCrc); // expectedCrc为预设的正确CRC值

}

10.2 电子控制单元(ECU)设计
10.2.1 系统架构
电子控制单元(ECU)通常包括以下模块:

输入信号处理:通过GPIO和ADC处理各种传感器信号。

控制算法:实现复杂的控制算法,如PID控制。

输出信号生成:通过PWM和GPIO生成控制信号。

通信模块:通过CAN、LIN和FlexRay与其它ECU进行通信。

故障检测和诊断:通过多种安全机制确保系统的可靠性。

10.2.2 系统实现
10.2.2.1 输入信号处理

// 输入信号处理示例代码

#include "IfxAdc.h"

#include "IfxGpio.h"

void inputSignalInitialize(void) {

    adcInitialize();

    gpioInitialize();

}

int16_t readInputSignal(void) {

    int16_t adcValue = readSensorData();

    IfxGpio_Level gpioLevel = IfxGpio_getPinLevel(IfxPort_PA01);

    return (adcValue << 1) | gpioLevel;

}

10.2.2.2 控制算法

// PID控制算法示例代码

#include "math.h"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setpoint;

    float integral;

    float lastError;

} PidController;

void pidInitialize(PidController *controller,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setpoint) {

    controller->Kp = Kp;

    controller->Ki = Ki;

    controller->Kd = Kd;

    controller->setpoint = setpoint;

    controller->integral = 0;

    controller->lastError = 0;

}

float pidUpdate(PidController *controller, float input) {

    float error = controller->setpoint - input;

    controller->integral += error;

    float derivative = error - controller->lastError;

    controller->lastError = error;

    float output = controller->Kp * error + controller->Ki * controller->integral + controller->Kd * derivative;

    return output;

}

10.2.2.3 输出信号生成

// 输出信号生成示例代码

#include "IfxPwm.h"

void outputSignalInitialize(void) {

    pwmInitialize();

}

void generateOutputSignal(float controlSignal) {

    int16_t speed = (int16_t)(controlSignal * 100); // 将控制信号转换为PWM占空比

    motorControl(speed);

}

10.2.2.4 通信模块

// 通信模块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an.h"

#include "IfxLin.h"

void communicationInitialize(void) {

    canInitialize();

    linInitialize();

}

void sendCanData(int16_t data) {

    sendCanMessage(data);

}

void sendLinData(int16_t data) {

    IfxLin_TxMsg msg;

    msg.id = 0x123; // 设置消息ID

    msg.length = 2; // 设置消息长度

    msg.data[0] = (data >> 8) & 0xFF; // 高字节

    msg.data[1] = data & 0xFF; // 低字节

    IfxLin_writeMessage(&MODULE_LIN0, &msg);

}

10.2.2.5 故障检测和诊断

// 故障检测和诊断示例代码

#include "IfxCrc.h"

#include "IfxPmsc.h"

void faultDetectionInitialize(void) {

    enableParityCheck();

    performCrcCheck((uint32_t *)&sensorData, sizeof(sensorData));

}

bool checkParityError(void) {

    IfxPmsc_ParityStatus status = IfxPmsc_getParityStatus(&MODULE_PMSC0);

    return status.error;

}

bool checkCrcError(uint32_t *data, int length) {

    uint32_t crc = IfxCrc_calculate(&MODULE_CRC0, data, length);

    return (crc != expectedCrc); // expectedCrc为预设的正确CRC值

}

void performSelfDiagnosis(void) {

    if (checkParityError()) {

        printf("Parity Error Detected!\n");

    }

    if (checkCrcError((uint32_t *)&sensorData, sizeof(sensorData))) {

        printf("CRC Error Detected!\n");

    }

}

11. 总结
AURIX™ TC3xx 系列微控制器凭借其多核处理器架构、丰富的外设、强大的安全功能和高效的开发工具,成为汽车电子系统中的理想选择。本文详细介绍了该系列的基本架构、主要特点、开发环境、应用示例以及系统设计和优化的方法。通过这些内容,开发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AURIX™ TC3xx 系列,从而开发出高性能、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的汽车电子系统。

11.1 优势总结
高性能:多核处理器和高速存储器确保了系统的高性能。

低功耗:DVFS和多种电源模式优化了系统的功耗。

实时性:强大的中断处理能力和低中断延迟满足了实时控制的需求。

高安全性:全面的安全机制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

11.2 未来展望
随着汽车电子系统的不断进化,AURIX™ TC3xx 系列微控制器将会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如自动驾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未来的发展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更高的性能:进一步提升处理器性能和存储器容量。

更低的功耗:优化电源管理技术,实现更低的功耗。

更全面的安全性:增强安全功能,提供更全面的安全保障。

更丰富的外设:增加更多外设,满足更多应用需求。

11.3 结语
AURIX™ TC3xx 系列微控制器为汽车电子系统的设计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通过本文的介绍,希望读者能够对AURIX™ TC3xx 系列有更深入的了解,并能够在实际项目中充分利用其优势,开发出更加先进的汽车电子系统。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749425/article/details/143354468

网友A:
微控制器集成了多个32位处理器内核、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外设以及强大的安全功能,能够满足现代汽车电子系统对高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要求。

网友B:
AURIX™ TC3xx 系列采用了多核处理器架构,每个内核都是基于TriCore架构的32位处理器。

网友C(2024-12-02):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