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我使用CH9120做DTU使用客户端模式,为什么掉线连不上呢?

楼主(2024-11-01):
我使用CH9120做DTU使用客户端模式,为什么掉线连不上呢?这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还是我的服务器的问题呀?

网友A:
您好,可以将CH9120直连电脑,电脑上开一个网络调试助手做服务器尝试下是否可以成功建立tcp连接并通信。
此外,可以将您的测试环境,设备配置等详细情况邮件发来分析下。后续可以邮件交流。
我的邮箱:lq@wch.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将CH9120直连电脑,电脑上开一个网络调试助手做服务器尝试下是否可以成功建立tcp连接并通信。
此 ...

你好,我直接用电脑,用网络调试助手创建个服务器的话,是可以正常建立TCP通讯;但是门禁板作为服务器的话,会出现我说的情况,现象:起初是可以连接,如果门禁与DTU断开一段时间之后,就连接不上了,只能断电门禁板(相当于重启服务器的操作),再上电,DTU可以直接连接到门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