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用什么C编译器

楼主(2024-11-01):
请问高手,dspic33用什么C编译器?是和dspic30一样吗?谢谢!

Hi, 比神乐。 dsPIC33可以用XC16或者XC-DSC编译器

网友A:
这和dsPIC30所用编译器是一样的

网友A:
Microchip目前推出的32位的信号处理器dsPIC33A系列则只能使用XC-DSC编译器

网友:
MPLAB X  IDE 支持官方的三种编译器:XC8 XC16 XC32针对不同位宽的MCU。

网友B(2025-11-03):
dsPIC33 常用 C 编译器以 Microchip 官方的XC16 编译器为主,专为 16 位 PIC/dsPIC 系列优化,支持 C99 标准,集成于 MPLAB X IDE,兼容 MCC 配置工具,能高效生成精简代码。此外,第三方编译器如 HI-TECH C(已被 Microchip 收购整合)也可使用,核心选择依据开发环境兼容性、代码效率及项目需求,XC16 是当前主流且官方推荐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