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请问哪个型号芯片可以用来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24-11-01):
请问哪个型号芯片可以用来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A:
英飞凌的6EDL7141芯片可以用于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B:
XMC系列、Psoc系列都有对应的产品支持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建议使用XMC1300,您可以再产品界面获取更多资料: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cortex-m0/xmc1300/

您也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8574-1-1.html

网友C:
英飞凌的6EDL7141芯片是一款三相电机智能栅极驱动器,适用于各种电池供电的电机控制应用

网友D:
6EDL7141支持12-48V级的电池供电场合,具有完全可编程设计能力,可以通过50多个使用SPI接口的参数进行配置,实现多种PWM控制以及制动模式控制

网友E:
实现无刷电机控制的芯片有很多吧  那么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F:
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需要更加宽泛一点会更好的控制电机呢

网友G:
这个芯片确实不错,它还内置了双充电荷泵,允许栅极驱动器电源电压设置为7V、10V、12V或15V

网友H:
英飞凌XMC系列

网友I:
如果您对性能要求不是特别高,推荐选用XMC1300。

网友J:
6EDL7141芯片

网友I:
英飞凌的 XMC 系列微控制器有多个型号适用于无刷直流电机控制,例如 XMC1300。XMC1300 具有针对电机控制的外设,如捕获比较单元(CCU)和位置传感器接口(POSIF)等。CCU 可以实现精确的定时、比较、捕获操作,生成 PWM 信号来控制电机的换相;POSIF 可以检测电机的霍尔传感器变化,确定电机是否正确工作,在无刷直流电机控制中具有很好的应用性能。

网友K:
XMC1300具有电流隔离功能的板载J-Link Lite调试器霍尔传感器接口和编码器接口,集成了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方案以及电机所需的所有控制和模拟接口功能,非常适合用于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

网友L:
XMC1300:这是一款高性能的微控制器系列,适用于各种电机控制应用,包括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它具有高分辨率的PWM输出、多个ADC通道和强大的计算能力,适合复杂的控制算法。
XMC4300:这款微控制器也适用于电机控制,具有类似的性能特点,适合需要更高集成度和更低功耗的应用。

网友M:
电机驱动芯片,专门用于驱动无刷直流电机。它集成了多种保护功能,如过流保护、过热保护和欠压锁定等,可以提高电机驱动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N:
英飞凌(Infineon)的6EDL7141芯片确实可以用于无刷直流电机(BLDC)控制,它是专门为电机控制应用设计的。

网友I:
XMC1300是XMC1000系列的一部分,这个系列的微控制器提供了多种资源,适用于电机控制应用,包括:

高性能的CPU核心
丰富的外设,如定时器、捕获/比较单元(CCU)、模拟外设(如ADC)
集成的三相栅极驱动器(在某些型号中)
通信接口,如CAN、UART、SPI、I2C等
易于使用的开发工具和软件库

网友O:
TMS320F2803x:数字信号控制器(DSC)系列,具有快速的运算能力和丰富的外设接口,适用于无刷直流电机的矢量控制等复杂控制算法。该芯片可以实现高精度的速度和位置控制,并且具有良好的实时性。

网友P:
XMC系列、PSOC系列都有对应的产品支持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Q:
有多款芯片可以用于无刷直流电机(BLDC)控制,其中包括英飞凌的6EDL7141芯片、XMC系列以及PSoC系列等。

网友R:
PSoC 4:PSoC 4系列微控制器具有可编程的数字和模拟模块,适合电机控制应用。它提供了灵活的PWM输出和ADC配置,适合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PSoC 6:PSoC 6系列微控制器在性能和功耗方面进行了优化,适用于需要高效能和低功耗的应用。

网友S:
XMC1300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T:
XMC系列是英飞凌推出的针对运动控制领域的高性能微控制器,具有强大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外设接口,非常适合用于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

网友U:
英飞凌的6EDL7141芯片确实可以用于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它是一款专为电机控制设计的芯片,具有多种电机控制功能,包括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V:
TMC4361:这是一款高性能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集成了功率MOSFET和微控制器,适合需要高精度和高效率的应用。
TMC5160:这是一款带有集成MOSFET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可以用于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具有高分辨率的PWM输出和多种保护功能。

网友W:
实现无刷电机控制的芯片有很多吧,靠软件,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W:
实现无刷电机控制的芯片有很多吧,靠软件,很灵活

大佬,如果我想自己写无刷电机软件呢,有啥芯片例程推荐吗?我也是大连出身

网友W:
引用 楼主:
大佬,如果我想自己写无刷电机软件呢,有啥芯片例程推荐吗?我也是大连出身 ...

国产的有专门在电机驱动上下功夫的,比如华芯微特、凌欧。但实际上,国产的任何一款ARM芯片都可以做电机驱动的控制的。比如灵动微、雅特力、极海、国民技术等。

网友W:
甚至于51单片机也可以用来制作电机驱动的。你自己可以看看成本再定。国产的基本上都有官网,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论坛里也有很多大佬分享自己的控制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甚至于51单片机也可以用来制作电机驱动的。你自己可以看看成本再定。国产的基本上都有官网,可以找到相关资 ...

谢谢啦

网友X:
可以采用XMC1300系列,如果需要CAN通信,可以采用XMC1400系列,如果需要内阻驱动,可以采用IMD700系列,内置了XMC1402+6ED7141, 对于小尺寸的设计是个非常好的推荐

网友Y:
如果你对性能要求不是特别高,建议选择xmc1300。

网友Z:
芯片的工作电压需要更宽才能更好的控制电机吗?

网友AA:
推荐使用STM32系列芯片或TI的DRV系列芯片作为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的核心芯片。这些芯片具备强大的性能和精确的控制能力。

网友AB:
XMC系列都有对应的产品支持无刷直流电机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AC(2024-12-02):
基本上带Timer的都可以

网友AD:
这个芯片真的很好。它还有一个电荷泵,允许将栅极驱动器电源电压设置为7v、10v、12v或15v,

网友AE:
xmc系列有相应的产品支持无刷DC电机控制,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F(2025-02-28):
STM32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BLDC电机控制,尤其是基于其高效的PWM生成能力和内建的定时器/ADC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