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XMC4500 系列

楼主(2024-11-01):
1.1 XMC4500 系列单片机的架构
XMC4500 系列单片机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该内核支持浮点运算单元(FPU),并具备高达 180 MHz 的主频。XMC4500 系列单片机的架构设计旨在满足工业自动化、电机控制和汽车应用等领域的高性能需求。

1.1.1 内核特性
ARM Cortex-M4 内核:支持单精度浮点运算,提供高效的指令执行速度。

内存管理单元(MMU):提供内存保护和管理功能,增强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支持多个中断优先级,使中断处理更加灵活。

1.1.2 存储器
闪存(Flash):最高可达 1 MB,支持快速读写和编程。

随机存取存储器(RAM):最高可达 256 KB,提供高效的临时数据存储。

EEPROM 模拟功能:通过 Flash 模拟 EEPROM,实现数据的长期存储。

1.1.3 电源管理
低功耗模式: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深度睡眠和待机模式,以延长电池寿命。

电压监控:内置电压监控电路,确保系统在安全电压范围内运行。

复位功能:多种复位源,包括上电复位、外部复位和看门狗复位,确保系统稳定启动和运行。

1.2 XMC4500 系列单片机的外设
XMC4500 系列单片机集成了丰富的外设,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1.2.1 模拟外设
模数转换器(ADC):高达 12 位分辨率,支持多通道输入,适用于传感器数据采集。

数模转换器(DAC):支持 12 位分辨率,适用于生成模拟信号。

运算放大器(OPA):内置运算放大器,可直接用于信号放大和处理。

1.2.2 数字外设
定时器(Timer):支持多种定时器类型,如通用定时器、PWM 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适用于各种定时和脉冲生成任务。

串行通信接口(SCI):包括 UART、SPI 和 I2C,支持多种通信协议,适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以太网控制器(EMAC):支持 10/100 Mbit/s 以太网通信,适用于网络连接应用。

1.2.3 安全和保护功能
CRC 计算单元:用于数据完整性校验,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硬件加密模块:支持 AES 和 DES 等加密算法,增强数据安全。

故障检测和保护:内置多种故障检测和保护机制,如过温保护和过流保护,确保系统在异常情况下安全运行。

1.3 XMC4500 系列单片机的开发工具
XMC4500 系列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包括硬件开发板和软件开发环境,这些工具为开发者提供了便捷的开发和调试手段。

1.3.1 硬件开发板
XMC4500 Relax 评估板:集成 XMC4500 单片机,提供多种外设接口和示例项目,适合快速原型开发。

XMC4500 Boot Kit:支持多种编程方式,如 JTAG、SWD 和 UART,适用于量产编程和调试。

1.3.2 软件开发环境
DAVE 开发工具:提供图形化配置界面和自动生成代码功能,简化开发流程。

Keil MDK:支持 ARM Cortex-M 系列单片机的开发,提供强大的调试和优化功能。

SEGGER J-Link:高性能调试器,支持多种调试接口,适用于复杂项目的调试。

1.4 XMC4500 系列单片机的应用领域
XMC4500 系列单片机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电机控制和汽车电子等领域。

1.4.1 工业自动化
实时控制:利用高性能内核和丰富的外设,实现复杂的实时控制任务。

通信协议:支持多种串行通信接口,便于与其他工业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故障检测:内置多种保护机制,确保系统在工业环境中稳定运行。

1.4.2 电机控制
高效 PWM 生成:支持多通道 PWM 输出,适用于多种电机控制算法。

电流和电压检测:通过 ADC 和 OPA,实现精确的电机电流和电压检测。

数字滤波:内置数字滤波器,提高电机控制的稳定性。

1.4.3 汽车电子
安全性:支持多种加密算法和故障检测机制,确保汽车电子系统的安全性。

低功耗:多种低功耗模式,延长汽车电子设备的电池寿命。

网络连接:支持以太网通信,适用于智能汽车的网络连接应用。

2. XMC4500 系列单片机的编程基础
2.1 开发环境的搭建
在开始编程之前,首先需要搭建开发环境。推荐使用 DAVE 开发工具和 Keil MDK。

2.1.1 DAVE 开发工具的安装和配置
下载和安装 DAVE:

访问 Infineon 官方网站,下载 DAVE 开发工具。

安装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安装路径,并确保安装所有必要的组件。

创建新项目:

打开 DAVE,选择 XMC4500 系列单片机。

配置项目参数,如时钟频率、外设使用等。

选择生成代码的格式(C 或 C++)。

生成代码:

在图形化界面中配置所需的外设和功能。

点击生成代码按钮,DAVE 会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和外设驱动代码。

导入项目到 Keil MDK:

将生成的项目文件导入到 Keil MDK。

配置编译器和调试器参数,确保项目能够正确编译和调试。

2.2 编程语言和工具
XMC4500 系列单片机支持 C 和 C++ 语言编程。以下是一些基本的编程技巧和工具使用方法。

2.2.1 C 语言编程
C 语言是嵌入式开发中最常用的语言之一。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展示如何使用 C 语言点亮一个 LED。

#include "xmc_gpio.h"

// 定义 LED 引脚

#define LED_PORT   XMC_GPIO_PORT3

#define LED_PIN    1

void init_gpio(void) {

    // 配置 LED 引脚为输出模式

    XMC_GPIO_SetPinMode(LED_PORT, LED_PIN, XMC_GPIO_MODE_OUTPUT_PUSH_PULL);

}

void toggle_led(void) {

    // 切换 LED 状态

    XMC_GPIO_ToggleOutput(LED_PORT, LED_PIN);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GPIO

    init_gpio();

    while (1) {

        // 切换 LED 状态

        toggle_led();

        // 延时 500 毫秒

        XMC_Delay_MicroSeconds(500000);

    }

}

2.2.2 C++ 语言编程
虽然 C 语言是主流,但 C++ 语言在某些项目中也有其优势。以下是一个使用 C++ 语言的示例,展示如何创建一个简单的类来控制 LED。

#include "xmc_gpio.h"

class LED {

public:

    LED(XMC_GPIO_PORT_t* port, uint8_t pin) : port_(port), pin_(pin) {

        // 初始化 LED 引脚为输出模式

        XMC_GPIO_SetPinMode(port_, pin_, XMC_GPIO_MODE_OUTPUT_PUSH_PULL);

    }

    void toggle() {

        // 切换 LED 状态

        XMC_GPIO_ToggleOutput(port_, pin_);

    }

private:

    XMC_GPIO_PORT_t* port_;

    uint8_t pin_;

};

int main(void) {

    // 创建 LED 对象

    LED led(LED_PORT, LED_PIN);

    while (1) {

        // 切换 LED 状态

        led.toggle();

        // 延时 500 毫秒

        XMC_Delay_MicroSeconds(500000);

    }

}

2.3 中断处理
中断处理是单片机编程中重要的部分,用于响应外部事件或定时器触发。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中断处理示例,展示如何配置和处理外部中断。

2.3.1 配置外部中断
定义中断引脚:

选择一个外部中断引脚,如 P0.1。
配置中断:

设置引脚为输入模式。

配置中断触发条件,如上升沿或下降沿。

编写中断处理函数:

定义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并在其中处理中断事件。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scu.h"

// 定义中断引脚

#define INT_PORT   XMC_GPIO_PORT0

#define INT_PIN    1

// 定义中断处理函数

void GPIO0_1_IRQHandler(void) {

    // 清除中断标志

    XMC_GPIO_ClearInterruptFlag(INT_PORT, INT_PIN);

    // 处理中断事件

    toggle_led();

}

void init_gpio_interrupt(void) {

    // 配置中断引脚为输入模式

    XMC_GPIO_SetPinMode(INT_PORT, INT_PIN, XMC_GPIO_MODE_INPUT_PULL_DOWN);

    // 配置中断触发条件

    XMC_GPIO_EnableEvent(INT_PORT, INT_PIN, XMC_GPIO_EVENT_RISING_EDGE);

    // 注册中断处理函数

    XMC_SCU_SetInterruptHandler(XMC_SCU_INTERRUPT_GPIO0_1, GPIO0_1_IRQHandler);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GPIO 和中断

    init_gpio();

    init_gpio_interrupt();

    while (1) {

        // 主循环

    }

}

2.4 定时器应用
定时器是 XMC4500 系列单片机中常用的外设之一,用于生成定时中断或脉冲信号。以下是一个使用通用定时器生成 1 秒定时中断的示例。

2.4.1 配置定时器
选择定时器:

选择一个通用定时器,如 TMR0。
配置定时器参数:

设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

设置定时器的周期,生成所需的定时中断。

编写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定义一个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并在其中处理定时事件。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scu.h"

#include "xmc_tmr.h"

// 定义 LED 引脚

#define LED_PORT   XMC_GPIO_PORT3

#define LED_PIN    1

// 定义定时器

#define TMR0       XMC_TMR0

// 定义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 清除中断标志

    XMC_TMR_ClearInterruptFlag(TMR0, XMC_TMR_INTFLAG);

    // 处理定时器事件

    toggle_led();

}

void init_tmr(void) {

    // 配置定时器时钟源和预分频器

    XMC_TMR_Init(TMR0, XMC_TMR_MODE_UP, 1000000, 0);

    // 配置定时器中断

    XMC_TMR_EnableInterrupt(TMR0, XMC_TMR_INTFLAG);

    XMC_SCU_SetInterruptHandler(XMC_SCU_INTERRUPT_TMR0, TMR0_IRQHandler);

    // 启动定时器

    XMC_TMR_Start(TMR0);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GPIO 和定时器

    init_gpio();

    init_tmr();

    while (1) {

        // 主循环

    }

}

2.5 模数转换器(ADC)应用
ADC 是 XMC4500 系列单片机中重要的模拟外设之一,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下是一个使用 ADC 读取传感器数据的示例。

2.5.1 配置 ADC
选择 ADC 通道:

选择一个 ADC 通道,如 ADC0 通道 1。
配置 ADC 参数:

设置 ADC 的时钟源和转换模式。

配置 ADC 通道的输入范围。

读取 ADC 数据:

启动 ADC 转换,并读取转换结果。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adc.h"

// 定义 ADC 通道

#define ADC0       XMC_ADC0

#define ADC_CHANNEL 1

// 定义 ADC 时钟源

#define ADC_CLOCK   XMC_CCU4_SLICE0

// 定义 ADC 转换模式

#define ADC_MODE    XMC_ADC_MODE_CONTINUOUS

// 定义 ADC 输入范围

#define ADC_RANGE   XMC_ADC_INPUT_RANGE_0V_3V3

void init_adc(void) {

    // 配置 ADC 时钟源

    XMC_CCU4_Init(ADC_CLOCK, 0, 0, 0);

    // 配置 ADC 通道

    XMC_ADC_Init(ADC0, ADC_MODE, ADC_CLOCK, ADC_CHANNEL);

    XMC_ADC_SetInputRange(ADC0, ADC_CHANNEL, ADC_RANGE);

}

uint32_t read_adc(void) {

    // 启动 ADC 转换

    XMC_ADC_StartConversion(ADC0, ADC_CHANNEL);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XMC_ADC_IsConversionComplete(ADC0, ADC_CHANNEL));

    // 读取转换结果

    return XMC_ADC_GetResult(ADC0, ADC_CHANNEL);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ADC

    init_adc();

    while (1) {

        // 读取 ADC 数据

        uint32_t adc_value = read_adc();

        // 处理 ADC 数据

        // 例如,可以通过串口或 LCD 显示 ADC 值

    }

}

2.6 串行通信接口(SCI)应用
SCI 是 XMC4500 系列单片机中的重要数字外设之一,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以下是一个使用 UART 进行串行通信的示例。

2.6.1 配置 UART
选择 UART 接口:

选择一个 UART 接口,如 UART0。
配置 UART 参数:

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配置 UART 引脚为通信模式。

发送和接收数据:

使用 UART 发送和接收数据。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uart.h"

// 定义 UART 接口

#define UART0       XMC_UART0

// 定义 UART 引脚

#define UART_TX     XMC_GPIO_PORT0

#define UART_TX_PIN 2

#define UART_RX     XMC_GPIO_PORT0

#define UART_RX_PIN 3

// 定义波特率

#define BAUD_RATE   115200

void init_uart(void) {

    // 配置 UART 引脚

    XMC_GPIO_SetPinMode(UART_TX, UART_TX_PIN, XMC_GPIO_MODE_OUTPUT_PUSH_PULL);

    XMC_GPIO_SetPinMode(UART_RX, UART_RX_PIN, XMC_GPIO_MODE_INPUT_FLOAT);

    // 配置 UART 参数

    XMC_UART_Init(UART0, BAUD_RATE, 8, 1, XMC_UART_PARITY_NONE);

    // 启用 UART 中断

    XMC_UART_EnableInterrupt(UART0, XMC_UART_INTERRUPT_RX);

    XMC_SCU_SetInterruptHandler(XMC_SCU_INTERRUPT_UART0_RX, UART0_RX_IRQHandler);

}

void UART0_RX_IRQHandler(void) {

    // 清除中断标志

    XMC_UART_ClearInterruptFlag(UART0, XMC_UART_INTERRUPT_RX);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int8_t data = XMC_UART_ReadData(UART0);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例如,可以通过 UART 发送回同样的数据

    XMC_UART_WriteData(UART0, data);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UART

    init_uart();

    while (1) {

        // 主循环

    }

}

2.7 以太网控制器(EMAC)应用
以太网控制器(EMAC)用于实现网络连接功能。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以太网通信示例,展示如何配置 EMAC 并发送数据包。

2.7.1 配置 EMAC
选择 EMAC 接口:

选择 EMAC 接口,如 EMAC0。
配置 EMAC 参数:

设置 MAC 地址和 IP 地址。

配置以太网引脚。

发送和接收数据包:

使用 EMAC 发送和接收数据包。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emac.h"

// 定义 EMAC 接口

#define EMAC0       XMC_EMAC0

// 定义 EMAC 引脚

#define EMAC_TXD0   XMC_GPIO_PORT0

#define EMAC_TXD0_PIN 1

#define EMAC_TXD1   XMC_GPIO_PORT0

#define EMAC_TXD1_PIN 2

#define EMAC_RXD0   XMC_GPIO_PORT0

#define EMAC_RXD1   XMC_GPIO_PORT0

#define EM## 2. XMC4500 系列单片机的编程基础

### 2.1 开发环境的搭建

在开始编程之前,首先需要搭建开发环境。推荐使用 DAVE 开发工具和 Keil MDK。

#### 2.1.1 DAVE 开发工具的安装和配置

1. **下载和安装 DAVE**:

   - 访问 Infineon 官方网站,下载 DAVE 开发工具。

   - 安装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安装路径,并确保安装所有必要的组件。

2. **创建新项目**:

   - 打开 DAVE,选择 XMC4500 系列单片机。

   - 配置项目参数,如时钟频率、外设使用等。

   - 选择生成代码的格式(C 或 C++)。

3. **生成代码**:

   - 在图形化界面中配置所需的外设和功能。

   - 点击生成代码按钮,DAVE 会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和外设驱动代码。

4. **导入项目到 Keil MDK**:

   - 将生成的项目文件导入到 Keil MDK。

   - 配置编译器和调试器参数,确保项目能够正确编译和调试。

### 2.2 编程语言和工具

XMC4500 系列单片机支持 C 和 C++ 语言编程。以下是一些基本的编程技巧和工具使用方法。

#### 2.2.1 C 语言编程

C 语言是嵌入式开发中最常用的语言之一。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展示如何使用 C 语言点亮一个 LED。

```c

#include "xmc_gpio.h"

// 定义 LED 引脚

#define LED_PORT   XMC_GPIO_PORT3

#define LED_PIN    1

void init_gpio(void) {

    // 配置 LED 引脚为输出模式

    XMC_GPIO_SetPinMode(LED_PORT, LED_PIN, XMC_GPIO_MODE_OUTPUT_PUSH_PULL);

}

void toggle_led(void) {

    // 切换 LED 状态

    XMC_GPIO_ToggleOutput(LED_PORT, LED_PIN);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GPIO

    init_gpio();

    while (1) {

        // 切换 LED 状态

        toggle_led();

        // 延时 500 毫秒

        XMC_Delay_MicroSeconds(500000);

    }

}

2.2.2 C++ 语言编程
虽然 C 语言是主流,但 C++ 语言在某些项目中也有其优势。以下是一个使用 C++ 语言的示例,展示如何创建一个简单的类来控制 LED。

#include "xmc_gpio.h"

class LED {

public:

    LED(XMC_GPIO_PORT_t* port, uint8_t pin) : port_(port), pin_(pin) {

        // 初始化 LED 引脚为输出模式

        XMC_GPIO_SetPinMode(port_, pin_, XMC_GPIO_MODE_OUTPUT_PUSH_PULL);

    }

    void toggle() {

        // 切换 LED 状态

        XMC_GPIO_ToggleOutput(port_, pin_);

    }

private:

    XMC_GPIO_PORT_t* port_;

    uint8_t pin_;

};

int main(void) {

    // 创建 LED 对象

    LED led(LED_PORT, LED_PIN);

    while (1) {

        // 切换 LED 状态

        led.toggle();

        // 延时 500 毫秒

        XMC_Delay_MicroSeconds(500000);

    }

}

2.3 中断处理
中断处理是单片机编程中重要的部分,用于响应外部事件或定时器触发。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中断处理示例,展示如何配置和处理外部中断。

2.3.1 配置外部中断
定义中断引脚:

选择一个外部中断引脚,如 P0.1。
配置中断:

设置引脚为输入模式。

配置中断触发条件,如上升沿或下降沿。

编写中断处理函数:

定义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并在其中处理中断事件。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scu.h"

// 定义中断引脚

#define INT_PORT   XMC_GPIO_PORT0

#define INT_PIN    1

// 定义中断处理函数

void GPIO0_1_IRQHandler(void) {

    // 清除中断标志

    XMC_GPIO_ClearInterruptFlag(INT_PORT, INT_PIN);

    // 处理中断事件

    toggle_led();

}

void init_gpio_interrupt(void) {

    // 配置中断引脚为输入模式

    XMC_GPIO_SetPinMode(INT_PORT, INT_PIN, XMC_GPIO_MODE_INPUT_PULL_DOWN);

    // 配置中断触发条件

    XMC_GPIO_EnableEvent(INT_PORT, INT_PIN, XMC_GPIO_EVENT_RISING_EDGE);

    // 注册中断处理函数

    XMC_SCU_SetInterruptHandler(XMC_SCU_INTERRUPT_GPIO0_1, GPIO0_1_IRQHandler);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GPIO 和中断

    init_gpio();

    init_gpio_interrupt();

    while (1) {

        // 主循环

    }

}

2.4 定时器应用
定时器是 XMC4500 系列单片机中常用的外设之一,用于生成定时中断或脉冲信号。以下是一个使用通用定时器生成 1 秒定时中断的示例。

2.4.1 配置定时器
选择定时器:

选择一个通用定时器,如 TMR0。
配置定时器参数:

设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

设置定时器的周期,生成所需的定时中断。

编写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定义一个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并在其中处理定时事件。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scu.h"

#include "xmc_tmr.h"

// 定义 LED 引脚

#define LED_PORT   XMC_GPIO_PORT3

#define LED_PIN    1

// 定义定时器

#define TMR0       XMC_TMR0

// 定义定时器中断标志

#define TMR0_INTFLAG   XMC_TMR_INTFLAG

// 定义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 清除中断标志

    XMC_TMR_ClearInterruptFlag(TMR0, TMR0_INTFLAG);

    // 处理定时器事件

    toggle_led();

}

void init_tmr(void) {

    // 配置定时器时钟源和预分频器

    XMC_TMR_Init(TMR0, XMC_TMR_MODE_UP, 1000000, 0);

    // 配置定时器中断

    XMC_TMR_EnableInterrupt(TMR0, TMR0_INTFLAG);

    XMC_SCU_SetInterruptHandler(XMC_SCU_INTERRUPT_TMR0, TMR0_IRQHandler);

    // 启动定时器

    XMC_TMR_Start(TMR0);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GPIO 和定时器

    init_gpio();

    init_tmr();

    while (1) {

        // 主循环

    }

}

2.5 模数转换器(ADC)应用
ADC 是 XMC4500 系列单片机中重要的模拟外设之一,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下是一个使用 ADC 读取传感器数据的示例。

2.5.1 配置 ADC
选择 ADC 通道:

选择一个 ADC 通道,如 ADC0 通道 1。
配置 ADC 参数:

设置 ADC 的时钟源和转换模式。

配置 ADC 通道的输入范围。

读取 ADC 数据:

启动 ADC 转换,并读取转换结果。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adc.h"

// 定义 ADC 通道

#define ADC0       XMC_ADC0

#define ADC_CHANNEL 1

// 定义 ADC 时钟源

#define ADC_CLOCK   XMC_CCU4_SLICE0

// 定义 ADC 转换模式

#define ADC_MODE    XMC_ADC_MODE_CONTINUOUS

// 定义 ADC 输入范围

#define ADC_RANGE   XMC_ADC_INPUT_RANGE_0V_3V3

void init_adc(void) {

    // 配置 ADC 时钟源

    XMC_CCU4_Init(ADC_CLOCK, 0, 0, 0);

    // 配置 ADC 通道

    XMC_ADC_Init(ADC0, ADC_MODE, ADC_CLOCK, ADC_CHANNEL);

    XMC_ADC_SetInputRange(ADC0, ADC_CHANNEL, ADC_RANGE);

}

uint32_t read_adc(void) {

    // 启动 ADC 转换

    XMC_ADC_StartConversion(ADC0, ADC_CHANNEL);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XMC_ADC_IsConversionComplete(ADC0, ADC_CHANNEL));

    // 读取转换结果

    return XMC_ADC_GetResult(ADC0, ADC_CHANNEL);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ADC

    init_adc();

    while (1) {

        // 读取 ADC 数据

        uint32_t adc_value = read_adc();

        // 处理 ADC 数据

        // 例如,可以通过串口或 LCD 显示 ADC 值

    }

}

2.6 串行通信接口(SCI)应用
SCI 是 XMC4500 系列单片机中的重要数字外设之一,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以下是一个使用 UART 进行串行通信的示例。

2.6.1 配置 UART
选择 UART 接口:

选择一个 UART 接口,如 UART0。
配置 UART 参数:

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配置 UART 引脚为通信模式。

发送和接收数据:

使用 UART 发送和接收数据。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uart.h"

// 定义 UART 接口

#define UART0       XMC_UART0

// 定义 UART 引脚

#define UART_TX     XMC_GPIO_PORT0

#define UART_TX_PIN 2

#define UART_RX     XMC_GPIO_PORT0

#define UART_RX_PIN 3

// 定义波特率

#define BAUD_RATE   115200

void init_uart(void) {

    // 配置 UART 引脚

    XMC_GPIO_SetPinMode(UART_TX, UART_TX_PIN, XMC_GPIO_MODE_OUTPUT_PUSH_PULL);

    XMC_GPIO_SetPinMode(UART_RX, UART_RX_PIN, XMC_GPIO_MODE_INPUT_FLOAT);

    // 配置 UART 参数

    XMC_UART_Init(UART0, BAUD_RATE, 8, 1, XMC_UART_PARITY_NONE);

    // 启用 UART 中断

    XMC_UART_EnableInterrupt(UART0, XMC_UART_INTERRUPT_RX);

    XMC_SCU_SetInterruptHandler(XMC_SCU_INTERRUPT_UART0_RX, UART0_RX_IRQHandler);

}

void UART0_RX_IRQHandler(void) {

    // 清除中断标志

    XMC_UART_ClearInterruptFlag(UART0, XMC_UART_INTERRUPT_RX);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int8_t data = XMC_UART_ReadData(UART0);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例如,可以通过 UART 发送回同样的数据

    XMC_UART_WriteData(UART0, data);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UART

    init_uart();

    while (1) {

        // 主循环

    }

}

2.7 以太网控制器(EMAC)应用
以太网控制器(EMAC)用于实现网络连接功能。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以太网通信示例,展示如何配置 EMAC 并发送数据包。

2.7.1 配置 EMAC
选择 EMAC 接口:

选择 EMAC 接口,如 EMAC0。
配置 EMAC 参数:

设置 MAC 地址和 IP 地址。

配置以太网引脚。

发送和接收数据包:

使用 EMAC 发送和接收数据包。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emac.h"

// 定义 EMAC 接口

#define EMAC0       XMC_EMAC0

// 定义 EMAC 引脚

#define EMAC_TXD0   XMC_GPIO_PORT0

#define EMAC_TXD0_PIN 1

#define EMAC_TXD1   XMC_GPIO_PORT0

#define EMAC_TXD1_PIN 2

#define EMAC_RXD0   XMC_GPIO_PORT0

#define EMAC_RXD0_PIN 3

#define EMAC_RXD1   XMC_GPIO_PORT0

#define EMAC_RXD1_PIN 4

// 定义 MAC 地址

uint8_t mac_address[6] = {0x00,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 定义 IP 地址

uint8_t ip_address[4] = {192, 168, 1, 100};

void init_emac(void) {

    // 配置 EMAC 引脚

    XMC_GPIO_SetPinMode(EMAC_TXD0, EMAC_TXD0_PIN, XMC_GPIO_MODE_OUTPUT_ALT1);

    XMC_GPIO_SetPinMode(EMAC_TXD1, EMAC_TXD1_PIN, XMC_GPIO_MODE_OUTPUT_ALT1);

    XMC_GPIO_SetPinMode(EMAC_RXD0, EMAC_RXD0_PIN, XMC_GPIO_MODE_INPUT_ALT1);

    XMC_GPIO_SetPinMode(EMAC_RXD1, EMAC_RXD1_PIN, XMC_GPIO_MODE_INPUT_ALT1);

    // 配置 EMAC 参数

    XMC_EMAC_Init(EMAC0, mac_address, ip_address);

    // 启用 EMAC 中断

    XMC_EMAC_EnableInterrupt(EMAC0, XMC_EMAC_INTERRUPT_RX);

    XMC_SCU_SetInterruptHandler(XMC_SCU_INTERRUPT_EMAC0_RX, EMAC0_RX_IRQHandler);

}

void EMAC0_RX_IRQHandler(void) {

    // 清除中断标志

    XMC_EMAC_ClearInterruptFlag(EMAC0, XMC_EMAC_INTERRUPT_RX);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包

    XMC_EMAC_ReadPacket(EMAC0);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包

    // 例如,可以通过 EMAC 发送回同样的数据包

    XMC_EMAC_WritePacket(EMAC0);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EMAC

    init_emac();

    while (1) {

        // 主循环

    }

}

2.8 数模转换器(DAC)应用
DAC 是 XMC4500 系列单片机中的重要模拟外设之一,用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以下是一个使用 DAC 生成模拟信号的示例。

2.8.1 配置 DAC
选择 DAC 通道:

选择一个 DAC 通道,如 DAC0 通道 1。
配置 DAC 参数:

设置 DAC 的时钟源和输出范围。

配置 DAC 通道的输出模式。

生成模拟信号:

启动 DAC 转换,并设置输出值。

#include "xmc_gpio.h"

#include "xmc_dac.h"

// 定义 DAC 通道

#define DAC0       XMC_DAC0

#define DAC_CHANNEL 1

// 定义 DAC 输出范围

#define DAC_RANGE   XMC_DAC_OUTPUT_RANGE_0V_3V3

void init_dac(void) {

    // 配置 DAC 通道

    XMC_DAC_Init(DAC0, DAC_CHANNEL, DAC_RANGE);

    // 启用 DAC 输出

    XMC_DAC_EnableOutput(DAC0, DAC_CHANNEL);

}

void set_dac_value(uint16_t value) {

    // 设置 DAC 输出值

    XMC_DAC_SetValue(DAC0, DAC_CHANNEL, value);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 DAC

    init_dac();

    while (1) {

        // 设置 DAC 输出值

        set_dac_value(2048);  // 例如,设置输出值为 1.65V

        // 延时 1 秒

        XMC_Delay_MicroSeconds(1000000);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749425/article/details/143421886

网友A:
XMC4500 系列单片机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该内核支持浮点运算单元(FPU),并具备高达 180 MHz 的主频。

网友B:
XMC4500 系列单片机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

网友C(2024-12-02):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