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系列

楼主(2024-11-01):
1. 引言
STM32L4 系列是 STMicroelectronics 推出的低功耗高性能微控制器系列,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具有浮点运算单元(FPU)和数字信号处理(DSP)功能。该系列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各种低功耗应用场景,如物联网设备、可穿戴设备、传感器节点等。本节将详细介绍 STM32L4 系列的主要特点和应用场景。

2. 主要特点
2.1 低功耗性能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通过多种低功耗技术实现了卓越的功耗管理。这些技术包括:

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每种模式都有不同的功耗和唤醒时间。

低功耗外设:许多外设在低功耗模式下仍然可以工作,如 RTC、LPUART 等。

动态电压调整:根据系统负载动态调整供电电压,进一步降低功耗。

2.2 高性能处理
STM32L4 系列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最高主频可达 80 MHz,具备浮点运算单元(FPU)和数字信号处理(DSP)功能。这些特性使得 STM32L4 系列在处理复杂算法和高精度计算时表现出色。

2.3 丰富的外设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配备了丰富的外设,包括:

ADC:高精度模数转换器,支持多个通道。

DAC:数模转换器,用于生成模拟信号。

SPI:串行外设接口,用于与外部设备通信。

I2C:两线串行接口,用于与外部设备通信。

US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支持多种通信协议。

USB:通用串行总线,支持 USB 2.0 全速和高速通信。

CAN:控制器局域网络,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

RTC:实时时钟,用于时间管理。

SQI:串行 Quad 接口,用于高速数据传输。

2.4 安全特性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具备多种安全特性,包括:

硬件加密:支持 AES 加密和解密,确保数据安全。

安全启动:支持安全启动,防止恶意代码启动。

读出保护:防止非法读取 Flash 内存中的代码。

写入保护:防止非法写入 Flash 内存中的代码。

3. 应用场景
3.1 物联网设备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低功耗性能使其非常适合用于物联网设备。例如,可以用于智能家居中的传感器节点,通过低功耗模式和丰富的外设,实现长时间的电池供电和高效的数据采集与传输。

3.2 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对功耗有非常严格的要求。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低功耗特性和高性能处理能力,使得其在可穿戴设备中表现优异。例如,可以用于智能手表中的运动监测和心率检测,通过低功耗模式和 ADC、DAC 等外设,实现低功耗运行和高精度数据处理。

3.3 传感器节点
传感器节点需要长时间运行并保持低功耗。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RTC、低功耗 UART 等外设,使得其在传感器节点中应用广泛。例如,可以用于环境监测系统中的温度传感器节点,通过低功耗模式和 ADC,实现长时间的电池供电和高效的数据采集。

4. 开发环境
4.1 工具链
开发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需要使用合适的工具链,包括:

STM32CubeIDE:STMicroelectronics 官方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代码生成、编译、调试等功能。

STM32CubeMX:用于配置微控制器的外设和时钟,生成初始化代码。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开源的编译工具链,支持 ARM 架构的编译和链接。

4.2 开发板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板包括:

STM32L476G-Discovery:包含 STM32L476VG 微控制器,适合初学者和进阶开发。

STM32L496G-Discovery:包含 STM32L496VG 微控制器,支持更多外设和功能。

Nucleo-64:通用开发板,支持多种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适合灵活开发。

5. 典型应用开发
5.1 低功耗模式编程
低功耗模式是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一个重要特性。通过合理的模式选择和配置,可以显著降低系统的功耗。

5.1.1 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下,CPU 停止工作,但外设和系统时钟仍然运行。可以通过以下代码进入睡眠模式:

#include "stm32l4xx_hal.h"

void enter_sleep_mode(void) {

    // 保存当前状态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 恢复状态

    __HAL_RCC_PWR_CLK_DISABLE();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GPIO

    MX_GPIO_Init();

    while (1) {

        // 进入睡眠模式

        enter_sleep_mode();

        // 唤醒后继续运行

        HAL_Delay(1000);

    }

}

5.1.2 停止模式
停止模式下,CPU 和大部分外设停止工作,但一些低功耗外设(如 RTC)仍然运行。可以通过以下代码进入停止模式:

#include "stm32l4xx_hal.h"

void enter_stop_mode(void) {

    // 保存当前状态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恢复状态

    __HAL_RCC_PWR_CLK_DISABLE();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GPIO

    MX_GPIO_Init();

    while (1) {

        // 进入停止模式

        enter_stop_mode();

        // 唤醒后继续运行

        HAL_Delay(1000);

    }

}

5.1.3 待机模式
待机模式下,CPU 和所有外设停止工作,仅保留 RTC 和备份寄存器。可以通过以下代码进入待机模式:

#include "stm32l4xx_hal.h"

void enter_standby_mode(void) {

    // 保存当前状态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GPIO

    MX_GPIO_Init();

    while (1) {

        // 进入待机模式

        enter_standby_mode();

        // 唤醒后继续运行

        // 注意:待机模式下,唤醒后需要重新初始化系统

    }

}

5.2 ADC 编程
ADC(模数转换器)是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重要外设,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下是一个简单的ADC编程示例:

5.2.1 初始化ADC

#include "stm32l4xx_hal.h"

ADC_HandleTypeDef hadc;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使能 ADC 时钟

    __HAL_RCC_ADC_CLK_ENABLE();

    // 初始化 ADC

    hadc.Instance = ADC1;

    hadc.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 单通道模式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单次转换模式

    hadc.InitExtern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 软件触发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右对齐

    hadc.Init.NbrOfConversion = 1; // 1 次转换

    HAL_ADC_Init(&hadc);

    // 配置 ADC 通道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 选择通道 0

    sConfig.Rank = 1; // 通道 0 为第 1 优先级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采样时间为 3 个周期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uint32_t ADC_Read(void) {

    uint32_t adc_value;

    // 启动 ADC 转换

    HAL_ADC_Start(&hadc);

    // 等待转换完成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 HAL_MAX_DELAY);

    // 读取转换结果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

    // 停止 ADC 转换

    HAL_ADC_Stop(&hadc);

    return adc_value;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ADC

    ADC_Init();

    while (1) {

        uint32_t adc_value = ADC_Read();

        // 处理 ADC 读取的值

        HAL_Delay(1000);

    }

}

5.3 DAC 编程
DAC(数模转换器)用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DAC 编程示例:

5.3.1 初始化 DAC

#include "stm32l4xx_hal.h"

DAC_HandleTypeDef hdac;

void DAC_Init(void) {

    DA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使能 DAC 时钟

    __HAL_RCC_DAC1_CLK_ENABLE();

    // 初始化 DAC

    hdac.Instance = DAC1;

    if (HAL_DAC_Init(&hdac)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配置 DAC 通道

    sConfig.DAC_SampleAndHold = DAC_SAMPLEANDHOLD_DISABLE;

    sConfig.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sConfig.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if (HAL_DAC_ConfigChannel(&hdac, &sConfig, DAC_CHANNEL_1) != HAL_OK) {

        // 配置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DAC_SetValue(uint32_t value) {

    // 设置 DAC 通道 1 的值

    if (HAL_DAC_SetValue(&hdac, DAC_CHANNEL_1, DAC_ALIGN_12B_R, value) != HAL_OK) {

        // 设置值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DAC

    DAC_Init();

    while (1) {

        // 设置 DAC 通道 1 的值为 2048

        DAC_SetValue(2048);

        HAL_Delay(1000);

    }

}

5.4 SPI 编程
SPI(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高速的主从式通信接口,常用于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换。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SPI 编程示例:

5.4.1 初始化 SPI

#include "stm32l4xx_hal.h"

SPI_HandleTypeDef hspi;

void SPI_Init(void) {

    // 使能 SPI 时钟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 配置 SPI

    hspi.Instance = SPI1;

    hspi.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hspi.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Init.CRCPolynomial = 10;

    hspi.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hspi.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if (HAL_SPI_Init(&hspi)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SPI_Transmit(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发送数据

    if (HAL_SPI_Transmit(&hspi,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SPI

    SPI_Init();

    while (1) {

        uint8_t data[] = {0x55, 0xAA, 0xFF, 0x00};

        // 发送数据

        SPI_Transmit(data, sizeof(data));

        HAL_Delay(1000);

    }

}

5.5 I2C 编程
I2C(两线串行接口)是一种常用的低速通信接口,常用于与传感器和外部设备通信。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I2C 编程示例:

5.5.1 初始化 I2C

#include "stm32l4xx_hal.h"

I2C_HandleTypeDef hi2c;

void I2C_Init(void) {

    // 使能 I2C 时钟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 配置 I2C

    hi2c.Instance = I2C1;

    hi2c.Init.ClockSpeed = 100000; // 100 kHz

    hi2c.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hi2c.Init.OwnAddress1 = 0;

    hi2c.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Init.OwnAddress2 = 0;

    hi2c.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I2C_Write(uint16_t dev_addr, uint16_t reg_addr, 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写入数据

    if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 dev_addr,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写入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I2C_Read(uint16_t dev_addr, uint16_t reg_addr, 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读取数据

    if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 dev_addr,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读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I2C

    I2C_Init();

    while (1) {

        uint8_t data[] = {0x55, 0xAA, 0xFF, 0x00};

        uint16_t dev_addr = 0x68; // 设备地址

        uint16_t reg_addr = 0x00; // 寄存器地址

        // 写入数据

        I2C_Write(dev_addr, reg_addr, data, sizeof(data));

        // 读取数据

        I2C_Read(dev_addr, reg_addr, data, sizeof(data));

        HAL_Delay(1000);

    }

}

5.6 USART 编程
US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一种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支持多种通信协议。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USART 编程示例:

5.6.1 初始化 USART

#include "stm32l4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void USART_Init(void) {

    // 使能 USART 时钟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 配置 USART

    huart.Instance = USART1;

    huart.Init.BaudRate = 9600;

    huart.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USART_Transmit(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发送数据

    if (HAL_UART_Transmit(&huart,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USART_Receive(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接收数据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接收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USART

    USART_Init();

    while (1) {

        uint8_t data[] = "Hello, STM32### 5.6 USART 编程

US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一种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支持多种通信协议。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USART 编程示例:

#### 5.6.1 初始化 USART

```c

#include "stm32l4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void USART_Init(void) {

    // 使能 USART 时钟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 配置 USART

    huart.Instance = USART1;

    huart.Init.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设置为 9600

    huart.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8 位数据长度

    huart.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1 位停止位

    huart.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无奇偶校验

    huart.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发送和接收模式

    huart.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无硬件流控制

    huart.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 16 倍过采样

    if (HAL_UART_Init(&huart)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USART_Transmit(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发送数据

    if (HAL_UART_Transmit(&huart,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USART_Receive(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接收数据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接收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USART

    USART_Init();

    while (1) {

        uint8_t data[] = "Hello, STM32L4!"; // 要发送的数据

        // 发送数据

        USART_Transmit(data, sizeof(data));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5.7 USB 编程
USB(通用串行总线)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通信接口,支持 USB 2.0 全速和高速通信。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USB 编程示例:

5.7.1 初始化 USB

#include "stm32l4xx_hal.h"

#include "usbd_core.h"

#include "usbd_cdc.h"

USBD_HandleTypeDef hUsbDeviceFS;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系统时钟配置

    // 例如:配置 HSI 为系统时钟源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使能 HSI 振荡器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系统时钟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USB_Init(void) {

    // 初始化 USB

    USBD_Init(&hUsbDeviceFS, &USBD_Descriptor_FS, 0);

    USBD_RegisterClass(&hUsbDeviceFS, &USBD_CDC);

    USBD_CDC_RegisterInterface(&hUsbDeviceFS, &USBD_CDC_fops_FS);

    USBD_Start(&hUsbDeviceFS);

}

void USB_SendData(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发送数据

    USBD_CDC_SendData(&hUsbDeviceFS, data, size);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USB

    USB_Init();

    while (1) {

        uint8_t data[] = "Hello, USB!"; // 要发送的数据

        // 发送数据

        USB_SendData(data, sizeof(data));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5.8 CAN 编程
CAN(控制器局域网络)是一种广泛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的通信接口。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CAN 编程示例:

5.8.1 初始化 CAN

#include "stm32l4xx_hal.h"

CAN_HandleTypeDef hcan;

void CAN_Init(void) {

    // 使能 CAN 时钟

    __HAL_RCC_CAN1_CLK_ENABLE();

    // 配置 CAN

    hcan.Instance = CAN1;

    hcan.Init.Prescaler = 1;

    hcan.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hcan.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hcan.Init.TimeSeg1 = CAN_BS1_13TQ;

    hcan.Init.TimeSeg2 = CAN_BS2_2TQ;

    hcan.Init.TimeTriggeredMode = DISABLE;

    hcan.Init.AutoBusOff = DISABLE;

    hcan.Init.AutoWakeUp = DISABLE;

    hcan.Init.AutoRetransmission = DISABLE;

    hcan.Init.ReceiveFifoLocked = DISABLE;

    hcan.Init.TransmitFifoPriority = DISABLE;

    if (HAL_CAN_Init(&hcan)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配置 CAN 过滤器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sFilterConfig.FilterBank = 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BankNumber = 14;

    if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 &sFilterConfig) != HAL_OK) {

        // 过滤器配置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启动 CAN

    if (HAL_CAN_Start(&hcan) != HAL_OK) {

        // 启动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请求 CAN 中断

    if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HAL_OK) {

        // 中断激活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CAN_SendData(CAN_TxHeaderTypeDef *pTxHeader, uint8_t *pTxData, uint16_t size) {

    // 发送 CAN 数据

    if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 pTxHeader, pTxData, size) != HAL_OK) {

        // 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CAN_ReceiveData(CAN_RxHeaderTypeDef *pRxHeader,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

    // 接收 CAN 数据

    if (HAL_CAN_GetRxMessage(&hcan, CAN_RX_FIFO0, pRxHeader, pRxData, size) != HAL_OK) {

        // 接收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CAN

    CAN_Init();

    while (1) {

        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

        uint8_t txData[] = {0x01, 0x02, 0x03, 0x04};

        uint32_t txMailbox;

        // 配置 CAN 发送头部

        txHeader.StdId = 0x321;

        txHeader.ExtId = 0;

        t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txHeader.IDE = CAN_ID_STD;

        txHeader.DLC = 4;

        // 发送数据

        if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 &txHeader, txData, &txMailbox) != HAL_OK) {

            // 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5.9 RTC 编程
RTC(实时时钟)是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重要外设,用于时间管理。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RTC 编程示例:

5.9.1 初始化 RTC

#include "stm32l4xx_hal.h"

RTC_HandleTypeDef hrtc;

void RTC_Init(void) {

    // 使能 RTC 时钟

    __HAL_RCC_RTC_ENABLE();

    // 配置 RTC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 异步预分频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 输出禁用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 输出极性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_DRAIN; // 输出类型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配置 RTC 时间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 设置时间

    sTime.Hours = 12;

    sTime.Minutes = 34;

    sTime.Seconds = 56;

    sTime.Time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 设置时间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设置日期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TUES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SEPTEMBER;

    sDate.Date = 15;

    sDate.Year = 23; // 2023 年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 设置日期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RTC_GetTimeAndDate(RTC_TimeTypeDef *sTime, RTC_DateTypeDef *sDate) {

    // 获取时间

    if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 获取时间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获取日期

    if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 获取日期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RTC

    RTC_Init();

    while (1) {

        RTC_TimeTypeDef sTime;

        RTC_DateTypeDef sDate;

        // 获取当前时间和日期

        RTC_GetTimeAndDate(&sTime, &sDate);

        // 处理时间和日期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5.10 SQI 编程
SQI(串行 Quad 接口)是一种高速数据传输接口,常用于与外部存储器进行数据交换。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SQI 编程示例:

5.10.1 初始化 SQI

#include "stm32l4xx_hal.h"

QUADSPI_HandleTypeDef hqspi;

void QUADSPI_Init(void) {

    // 使能 QUADSPI 时钟

    __HAL_RCC_QUADSPI_CLK_ENABLE();

    // 配置 QUADSPI

    hqspi.Instance = QUADSPI;

    hqspi.Init.ClockPrescaler = 1;

    hqspi.Init.FifoThreshold = 4;

    hqspi.Init.SampleShifting = QSPI_SAMPLESHIFTING_HALFCYCLE;

    hqspi.Init.FlashSize = 64;

    hqspi.Init.ChipSelectHighTime = QSPI_CS_HIGH_TIME_1_CYCLE;

    hqspi.Init.ClockMode = QSPI_CLOCK_MODE_0;

    hqspi.Init.FlashId = QSPI_FLASH_ID_1;

    hqspi.Init.DualQuad = QSPI_DUALQUAD_DISABLE;

    if (HAL_QUADSPI_Init(&hqspi)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QUADSPI_Read(uint8_t *data,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size) {

    // 配置读取命令

    QUAD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uint32_t p_address = address;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0x03; // 读取指令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ddress = p_addres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QSMode = QSPI_DQS_DISABLE;

    sCommand.SDRDMAMode = QSPI_SDRDMAMODE_DISABLE;

    sCommand.NbData = siz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 Hold_HALF_CYCLE_DISABLE;

    // 发送命令

    if (HAL_QUAD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命令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读取数据

    if (HAL_QUADSPI_Receive(&hqspi, data,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读取数据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QUADSPI

    QUADSPI_Init();

    while (1) {

        uint8_t data[256];

        uint32_t address = 0x00000000; // 读取地址

        uint32_t size = 256; // 读取大小

        // 读取数据

        QUADSPI_Read(data, address, size);

        // 处理读取的数据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6. 总结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凭借其低功耗性能、高性能处理能力、丰富的外设和强大的安全特性,成为众多低功耗应用场景的理想选择。通过本节的介绍,读者可以对 STM32L4 系列的主要特点和应用场景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通过典型应用开发示例,读者可以快速上手并开发出符合需求的应用程序。希望本指南对您的开发工作有所帮助。

7. 参考资料
STM32L4 系列数据手册:详细介绍了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特性和参数。

STM32CubeMX 用户手册:介绍了如何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微控制器的外设和时钟。

STM32CubeIDE 用户手册:介绍了如何使用 STM32CubeIDE 进行代码开发和调试。

STM32L4 系列参考手册:提供了详细的编程指南和外设使用方法。

希望这些资料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随时联系 STMicroelectronics 的技术支持团队。## 5.6 USART 编程

US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一种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支持多种通信协议。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USART 编程示例:

5.6.1 初始化 USART

#include "stm32l4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void USART_Init(void) {

    // 使能 USART 时钟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 配置 USART

    huart.Instance = USART1;

    huart.Init.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设置为 9600

    huart.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8 位数据长度

    huart.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1 位停止位

    huart.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无奇偶校验

    huart.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发送和接收模式

    huart.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无硬件流控制

    huart.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 16 倍过采样

    if (HAL_UART_Init(&huart)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USART_Transmit(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发送数据

    if (HAL_UART_Transmit(&huart,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USART_Receive(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接收数据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 data, size,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接收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USART

    USART_Init();

    while (1) {

        uint8_t data[] = "Hello, STM32L4!"; // 要发送的数据

        // 发送数据

        USART_Transmit(data, sizeof(data));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5.7 USB 编程
USB(通用串行总线)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通信接口,支持 USB 2.0 全速和高速通信。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USB 编程示例:

5.7.1 初始化 USB

#include "stm32l4xx_hal.h"

#include "usbd_core.h"

#include "usbd_cdc.h"

USBD_HandleTypeDef hUsbDeviceFS;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系统时钟配置

    // 例如:配置 HSI 为系统时钟源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使能 HSI 振荡器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系统时钟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USB_Init(void) {

    // 初始化 USB

    USBD_Init(&hUsbDeviceFS, &USBD_Descriptor_FS, 0);

    USBD_RegisterClass(&hUsbDeviceFS, &USBD_CDC);

    USBD_CDC_RegisterInterface(&hUsbDeviceFS, &USBD_CDC_fops_FS);

    USBD_Start(&hUsbDeviceFS);

}

void USB_SendData(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 发送数据

    USBD_CDC_SendData(&hUsbDeviceFS, data, size);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USB

    USB_Init();

    while (1) {

        uint8_t data[] = "Hello, USB!"; // 要发送的数据

        // 发送数据

        USB_SendData(data, sizeof(data));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5.8 CAN 编程
CAN(控制器局域网络)是一种广泛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的通信接口。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CAN 编程示例:

5.8.1 初始化 CAN

#include "stm32l4xx_hal.h"

CAN_HandleTypeDef hcan;

void CAN_Init(void) {

    // 使能 CAN 时钟

    __HAL_RCC_CAN1_CLK_ENABLE();

    // 配置 CAN

    hcan.Instance = CAN1;

    hcan.Init.Prescaler = 1;

    hcan.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hcan.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hcan.Init.TimeSeg1 = CAN_BS1_13TQ;

    hcan.Init.TimeSeg2 = CAN_BS2_2TQ;

    hcan.Init.TimeTriggeredMode = DISABLE;

    hcan.Init.AutoBusOff = DISABLE;

    hcan.Init.AutoWakeUp = DISABLE;

    hcan.Init.AutoRetransmission = DISABLE;

    hcan.Init.ReceiveFifoLocked = DISABLE;

    hcan.Init.TransmitFifoPriority = DISABLE;

    if (HAL_CAN_Init(&hcan)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配置 CAN 过滤器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sFilterConfig.FilterBank = 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BankNumber = 14;

    if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 &sFilterConfig) != HAL_OK) {

        // 过滤器配置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启动 CAN

    if (HAL_CAN_Start(&hcan) != HAL_OK) {

        // 启动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请求 CAN 中断

    if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HAL_OK) {

        // 中断激活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CAN_SendData(CAN_TxHeaderTypeDef *pTxHeader, uint8_t *pTxData, uint16_t size) {

    // 发送 CAN 数据

    if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 pTxHeader, pTxData, size) != HAL_OK) {

        // 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CAN_ReceiveData(CAN_RxHeaderTypeDef *pRxHeader,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

    // 接收 CAN 数据

    if (HAL_CAN_GetRxMessage(&hcan, CAN_RX_FIFO0, pRxHeader, pRxData, size) != HAL_OK) {

        // 接收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CAN

    CAN_Init();

    while (1) {

        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

        uint8_t txData[] = {0x01, 0x02, 0x03, 0x04};

        uint32_t txMailbox;

        // 配置 CAN 发送头部

        txHeader.StdId = 0x321;

        txHeader.ExtId = 0;

        t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txHeader.IDE = CAN_ID_STD;

        txHeader.DLC = 4;

        // 发送数据

        if (HAL_CAN_AddTxMessage(&hcan, &txHeader, txData, &txMailbox) != HAL_OK) {

            // 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5.9 RTC 编程
RTC(实时时钟)是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重要外设,用于时间管理。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RTC 编程示例:

5.9.1 初始化 RTC

#include "stm32l4xx_hal.h"

RTC_HandleTypeDef hrtc;

void RTC_Init(void) {

    // 使能 RTC 时钟

    __HAL_RCC_RTC_ENABLE();

    // 配置 RTC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 异步预分频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 输出禁用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 输出极性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_DRAIN; // 输出类型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配置 RTC 时间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 设置时间

    sTime.Hours = 12;

    sTime.Minutes = 34;

    sTime.Seconds = 56;

    sTime.Time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 设置时间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设置日期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TUES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SEPTEMBER;

    sDate.Date = 15;

    sDate.Year = 23; // 2023 年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 设置日期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RTC_GetTimeAndDate(RTC_TimeTypeDef *sTime, RTC_DateTypeDef *sDate) {

    // 获取时间

    if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 获取时间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获取日期

    if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 获取日期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RTC

    RTC_Init();

    while (1) {

        RTC_TimeTypeDef sTime;

        RTC_DateTypeDef sDate;

        // 获取当前时间和日期

        RTC_GetTimeAndDate(&sTime, &sDate);

        // 处理时间和日期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5.10 SQI 编程
SQI(串行 Quad 接口)是一种高速数据传输接口,常用于与外部存储器进行数据交换。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SQI 编程示例:

5.10.1 初始化 SQI

#include "stm32l4xx_hal.h"

QUADSPI_HandleTypeDef hqspi;

void QUADSPI_Init(void) {

    // 使能 QUADSPI 时钟

    __HAL_RCC_QUADSPI_CLK_ENABLE();

    // 配置 QUADSPI

    hqspi.Instance = QUADSPI;

    hqspi.Init.ClockPrescaler = 1;

    hqspi.Init.FifoThreshold = 4;

    hqspi.Init.SampleShifting = QSPI_SAMPLESHIFTING_HALFCYCLE;

    hqspi.Init.FlashSize = 64;

    hqspi.Init.ChipSelectHighTime = QSPI_CS_HIGH_TIME_1_CYCLE;

    hqspi.Init.ClockMode = QSPI_CLOCK_MODE_0;

    hqspi.Init.FlashId = QSPI_FLASH_ID_1;

    hqspi.Init.DualQuad = QSPI_DUALQUAD_DISABLE;

    if (HAL_QUADSPI_Init(&hqspi)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void QUADSPI_Read(uint8_t *data,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size) {

    // 配置读取命令

    QUADSPI_CommandTypeDef sCommand;

    uint32_t p_address = address;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0x03; // 读取指令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Command.Address = p_address;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QSMode = QSPI_DQS_DISABLE;

    sCommand.SDRDMAMode = QSPI_SDRDMAMODE_DISABLE;

    sCommand.NbData = siz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OLD_HALF_CYCLE_DISABLE;

    // 发送命令

    if (HAL_QUADSPI_Command(&hqspi, &sCommand,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命令发送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读取数据

    if (HAL_QUADSPI_Receive(&hqspi, data, HAL_MAX_DELAY) != HAL_OK) {

        // 读取数据错误处理

        Error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QUADSPI

    QUADSPI_Init();

    while (1) {

        uint8_t data[256];

        uint32_t address = 0x00000000; // 读取地址

        uint32_t size = 256; // 读取大小

        // 读取数据

        QUADSPI_Read(data, address, size);

        // 处理读取的数据

        HAL_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

6. 总结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凭借其低功耗性能、高性能处理能力、丰富的外设和强大的安全特性,成为众多低功耗应用场景的理想选择。通过本节的介绍,读者可以对 STM32L4 系列的主要特点和应用场景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通过典型应用开发示例,读者可以快速上手并开发出符合需求的应用程序。希望本指南对您的开发工作有所帮助。

7. 参考资料
STM32L4 系列数据手册:详细介绍了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特性和参数。

STM32CubeMX 用户手册:介绍了如何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微控制器的外设和时钟。

STM32CubeIDE 用户手册:介绍了如何使用 STM32CubeIDE 进行代码开发和调试。

STM32L4 系列参考手册:提供了详细的编程指南和外设使用方法。

希望这些资料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随时联系 STMicroelectronics 的技术支持团队。

8. 进一步学习
8.1 深入了解低功耗技术
STM32L4 系列的低功耗技术是其一大亮点。要进一步了解低功耗技术,可以参考以下资料:

《低功耗嵌入式系统设计》: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低功耗嵌入式系统的原理和设计方法,适合深入学习。

STMicroelectronics 低功耗应用指南:官方提供的低功耗应用指南,涵盖了多种低功耗技术的实现和优化方法。

8.2 学习高级外设和功能
除了基础的外设之外,STM32L4 系列还支持许多高级功能,如 DMA、RTOS 等。可以参考以下资料:

《STM32 DMA 应用编程》:这本书详细介绍了 DMA 的原理和应用,适合需要高性能数据传输的开发者。

《FreeRTOS 用户手册》:FreeRTOS 是一个流行的实时操作系统,适用于多任务处理和资源管理。

8.3 参与社区和论坛
参与 STM32 社区和论坛可以帮助您解决开发中的问题,分享经验,获取最新信息。推荐以下社区和论坛:

STM32 社区:STMicroelectronics 官方社区,提供技术支持和交流平台。

Electronics Stack Exchange:一个电子工程师和技术爱好者的问答社区,涉及广泛的技术问题。

希望这些资源能够帮助您在 STM32L4 系列微控制器开发中取得更好的成果。祝您开发顺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749425/article/details/143379837

网友A:
超长超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