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永磁同步电机的机械负载

楼主(2024-11-01):
本文介绍永磁同步电机各种不同的机械负载特性。
永磁同步电机的机械负载有以下几种特性:
1. 恒转矩负载:除风机、泵类负载外,大约90%的工业机械负载属于恒转矩负载,这意味着机械负载转矩不受转速变化而变化,负载的功率与转速成线性关系,如电梯、升降机等。Torque = C (C是常数,下同)
2. 恒功率负载:恒功率负载的转矩与转速成反比关系,功率保持恒定。电钻,轧钢机等机械的负载特性属于恒功率负载。这类负载的特点是低速重载,高速轻载。
Torque = Power / Speed
3. 一次型负载:转矩与转速成正比关系,功率与转速成平方关系, 如直流电机负载和搅拌机等。
Torque = C* Speed
4. 二次型负载:转矩与转速成平方关系,功率与转速成三次方关系, 绝大多数泵类和风机属于二次型负载。
Torque = C* (Speed^2)
5.  不规则负载:转矩变化与转速无关,取决于其它因素。如压缩机负载随转子位置周期性振荡变化,风力发电机的负载具有随机性,都属于不规则负载。
6. 其它特殊负载特性:(1)对于风机来说存在顺风启动或是逆风启动,即在给电机下达运行命令之前,电机本身已经在外力的作用下旋转起来,如果电机命令旋转方向和当前的旋转方向相同,则是顺风启动;如果不同则是逆风启动。(2)阶跃负载突然增或突然减少:即在运行过中突然增加或减少阶跃负载,观测电机的动态响应。(3)堵转负载特性:直接把电机转子堵死,观察堵转保护算法是否生效。(4)空载负载特性:不加负载

网友A:
在设计和控制永磁同步电机时,了解并考虑到这些负载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优化电机的设计,提高控制系统的响应性和鲁棒性。特别是在负载突变的情况下,有效的控制策略如基于负载估计的复合自抗扰控制,能够显著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