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项目中碰到输出电压不单调怎么办,看看这里?

楼主(2024-11-0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最新项目中的电源产品,在0.5A带载下电过程,输出电压有回勾平台的现象。这种启机非单调的情况回造成后级负载二次重启,而发生损坏后级负载的事情。下图黄色波形是输入12V电压,红色是输出5V电压。

这款产品的电源型号是MPQ4312,是参考原理图设计,由于原理图参数符合项目要求。就没有做调整的。

通过观察下电的输入输出波形,发现在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的时候,才开始发生输出电压振荡。MPQ4312是一款同步降压芯片,占空比不能达到100%。由于BUCK芯片有最大占空比,比如95%。当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甚至高于输入电压的时候。芯片内部的上管MOS的开启时间就是最大占空比95%,在下管MOS的开启时间就只有5%,此时BOOST电容充电时间短,BOOST电压就低。在上MOS开启的时间内,D=95%,此时输出电压应该是接近输入电压,但是BOOST电容没有充满,就会造成上MOS的栅极驱动能力不够,就会被动关闭上MOS,此时输出电压就会下降。直到下MOS开启,才能重新给BOOST电容充电,但是充电时间只有D=5%,依然充不满,从而造成出输出电压振荡。
知道了原理分析,就可以对症下药的处理,一是下电过程输出电压一直高于输入电压一个gap,让占空比不要接近芯片的最大占空比。另一个是下电过程,及时输出电压低于输入电压,在这个时候,让芯片停止工作,也就不会发生输出电压的振荡。
首先按照第一种方法,使用1A的负载状态进行关机,这个时候输出电压没有振荡,是单调下降。但是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的,毕竟后级负载的功耗大小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决定的。不可能大负载下电,输出就单调平滑。小负载下电,输出电压就是反复振荡,这对产品是不能接受的。

幸好还有第二种思路,那就是在下电的时候,在输入电压下降到某个时候,就关闭芯片的工作。随后输出电压就仅仅随着输出电容的指数放电趋势而放电。芯片的开启受到EN pin的控制,只需要将EN电压提高,那么就可以提前关闭电源芯片。EN电压的工作原理是这的,
EN电压阈值提高,比如EN电压是1V,输入12V,输出5V
  i)分压电阻设置为10K和10k, 那么在输入降低为5V的时候,EN电压依然有2.5V,
     电源芯片还是能工作,就会出现上文的现象;
  ii)分压电阻设置为10K和1K, 那么在输入降低为10V的时候,EN电压就会小于1V
     此时芯片就会停止工作,就不会出现输出电压振荡的问题
    在输入电压从12V跌落到10V的过程,占空比和正常的时候差不多,BOOST电容依然可以在下MOS开启的时候,充满电,符合要求
随后通过调整EN的阈值电压,也可以实现输出电压单调平滑的关闭。
但是EN电压阈值提高,也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上电的时候输出电压会延迟,毕竟输入端的电容容值较大,芯片的Vin-pin充电时间需要增加。所以需要在芯片的上电和下电中取一个平衡。

网友A:
输入电源又没有什么阻碍一下子就把输入电容充满了延迟时间能有多少,好多电源芯片还得缓起呢。

网友B:
输入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C:
这种负载设计是一泡屎。

研究 屎上雕花 口味很重。 每次上电都是生命攸关的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负载设计是一泡屎。

研究 屎上雕花 口味很重。 每次上电都是生命攸关的考验。

写的内容什么也不看,写下电,你要说上电

看你以往的回复,你可真厉害,写什么都要怼两句
@21小跑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源的问题吧

这是下电过程,
BUCK的输入Vin下电路,输出Vout的负载还带电就有这么个下电回勾的现象

网友D:
学习一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