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输出电压电流检测

楼主(2024-11-01):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不用补偿吧
你现在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隔离电压 电流采样 目前精度做的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用补偿吧
你现在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隔离电压 电流采样 目前精度做的都可以了

好的,我现在用隔离采样方式提前请教一下避免不必要的情况发生,

网友A:
纳芯微的 电压 电流 运放隔离 用着蛮好,精度也不错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不晓得你现在用的是哪家芯片

网友B:
开尔文接法做检测或反馈,或者根据线路电阻和电流进行补偿。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