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9关于CAN-FD帧配置邮箱过滤器的问题

楼主(2024-11-01):
请问大佬们在使用GD32H759芯片配置CAN FD时,如何正确配置邮箱过滤器呢?手册上说使用FD帧就无法使用接收FIFO进行过滤。

网友A(2025-03-03):
在GD32系列芯片中,可能需要配置相应的时钟树使能寄存器来开启CAN的时钟

网友B:
对CAN模块进行复位操作,使其恢复到初始状态,以便进行后续的配置

网友C:
GD32H759的CAN控制器支持多种过滤模式,如屏蔽位模式、标识符列表模式等

网友D:
如果希望在接收到符合条件的CAN报文时产生中断通知,需要使能邮箱的接收中断

网友E:
这个要以芯片手册说明为准

网友F:
每个邮箱过滤器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根据实际使用的邮箱和过滤需求,为当前配置的过滤器分配一个合适的编号。

网友G:
参考GD32的官方文档和固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