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 V2 下载器 keil 5.14无法识别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02):
淘宝购买了一个GD-link下载器,发现在GD programmer下可以连接SWD,但是keil下无法识别,报错为no debug unit device found。
从网络查到关于arm的一个补丁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3663/latest,更新文件后,也无效,但是报错成了RDDI-DAP error。
还有一个方案是升级keil版本到5.29以上,目前因为要兼顾其他芯片没有尝试,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SWD接口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B:
联系技术支持吧

网友C:
检查目标板的BOOT引脚设置,确保它们没有将芯片置于不可调试的模式。

网友D:
在尝试下载或擦除之前,确保目标板已正确复位。有些情况下,需要手动多次复位目标板。

网友E:
检查调试器驱动安装是否无误

网友F:
更新Keil版本

网友G:
检查Keil工程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在Keil中,检查调试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I:
如果Keil环境下无法识别GD-link下载器,可以尝试使用ISP下载方式将代码下载到目标板。

网友J(2025-05-25):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驱动或使用Windows设备管理器删除相关设备后重新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