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L103 PD应用

楼主(2024-11-02):
请问CH32L103的PD应用有没有例程,DRP模式要怎么配置?

网友A(2025-01-08):
关于 PD 应用和 DRP(Dual Role Power)模式的配置,应该会有例程吧,我觉得他家例程还是比较全面的呢

网友B:
沁恒官方通常会提供相关的开发资料和例程,访问 沁恒官网下载 CH32L103 的开发包(SDK)

网友C:
使用 WCH 提供的开发工具(如 WCHISPTool 或 MounRiver Studio)加载例程。

网友D:
DRP模式允许设备在 Source(供电)和 Sink(受电)之间动态切换。CH32L103 的 USB PD 控制器支持 DRP 模式

网友E:
确保 PD 协议栈正确实现,特别是 DRP 模式下的角色切换逻辑

网友F:
在 DRP 模式下,动态切换角色时需要注意电源管理的稳定性。

网友G:
使用 USB PD 分析仪(如 Total Phase 的 PD 分析仪)调试协议交互。

网友H:
你直接联系FAE就好了,他家FAE超级好,而且回复很专业的

网友I:
不会,这个一般应用在哪儿啊?DP模式这种

网友J:
你按照官方的例程默认呢?官网应该有相关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