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S5715能否接4欧姆的喇叭?

楼主(2024-11-02):
最近在用TAS5715,15V,最大功率15W,能否用4欧姆的喇叭,在功放规格书中有的写用8欧姆,多少输出,想知道,如何去判断我这个功放能否用4欧姆的喇叭,算输出电流吗?

网友A:
可以用的,一般这种都要降功率使用。驱动4欧姆喇叭的时候,不要超过7.5W

收到,谢谢坛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