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信号处理 #MAX40027

楼主(2024-11-03):
求教使用ADI MAX40660搭配MAX40027进行信号处理,现在MAX40660放大器输出-400mV ~400mV(DC为0)之间,输入比较器后没有任何反应,应该是没有进入到比较器的比较范围,想请教各位如何将MAX40660输出抬升DC呢?使得比较器能够有输出,致敬

网友A(2025-04-22):
您好,您可以尝试在MAX40660的输出端添加一个直流偏置电路,比如使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组成的RC网络来抬升DC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