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能用 MOS管 当 220V 开关吗?

楼主(2024-11-03):
有个这样的需求:前面一个开关,后面有个负载。开关常通,220V 最大10A,给负载供电。等负载自己断电后,开关才在单片机控制下断开。所以不存在打火问题。
若用继电器,太笨重了。而且 3C 认证时,可能还会要求用很大的继电器(因为不存在打火,用小继电器就行,但认证机构可能不明白,强行要求用大继电器)。
用固态继电器好像也行,但有点贵,而且固态继电器还分阻性负载、感性负载,用户哪分得清?
能不能用 MOS 管来实现这功能?
谢谢!

网友A:
最好还是选择固态继电器,现在的国产也不会贵多少。

网友B:
可以用MOS,但是要在MOS的前面加一个整流桥。

网友C:
交流时用双向可控硅,直流时用MOS,选择时 耐压和电流 要足够,反正我是怎么用的。

网友D:
当然可以,使用光耦驱动器驱动背靠背的两个MOSFET,就可以实现,也有成品。

网友B(点评):
这个办法好。

网友E:
为啥用MOS,用可控硅啊BTA16

网友F:
很多交流固态继电器里边也是两个背对背的MOS管

网友G:
mos管子比较脆,如果负载是电容,很可能一次开通就挂了,负载是电感也可能一次就挂
所以用mos不是好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很多交流固态继电器里边也是两个背对背的MOS管

固态继电器就是用MOS或者可控硅做的

网友H:
自己搭电路做固态开关尺寸也不会小的。 比如隔离电源。或许有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