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make进行编译工程

楼主(2024-11-03):
我参考gd的AN016手册使用cmake和gcc编译工程,但是每次都在编译汇编文件的时候报错,显示错误如图,有那位大神给点修改建议

网友A:
图裂了看不到,看看是不是便宜环境和工具链没有装好。

网友B:
检查汇编源代码文件,所有的指令、寄存器名、标签等要都是正确的

网友C:
依赖性问题

网友D:
包含文件缺失或错误

网友E:
检查CMakeLists.txt文件中为GCC编译器设置的选项是否正确。特别是-mcpu、-mtune、-march等选项,它们应该与您的GD32芯片型号相匹配。

网友F:
检查是否有为汇编器提供特定的脚本或参数,这些可能会影响汇编过程。

网友G:
检查您使用的GCC版本是否与GD32的开发环境兼容。有时,较新或较旧的编译器版本可能包含与特定硬件不兼容的更改。

网友H(2025-05-25):
改文件后缀为 .S,或者在CMake里添加汇编预处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