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通过软件设置内部时钟

楼主(2024-11-03):
GD32F303通过软件设置内部时钟,使系统时钟小于8Mhz吗?

网友A(2024-12-04):
GD32F303提供了多个时钟源,包括内部8MHz RC振荡器时钟、内部48MHz RC振荡器时钟、外部高速晶体振荡器时钟、内部40kHz RC振荡器时钟以及外部低速晶体振荡器时钟

网友B:
内部锁相环(PLL)也是一个可选的时钟源,它可以对输入参考频率进行分频操作,输出一个更高频率的时钟

网友C:
SystemInit()函数中,首先需要配置默认的时钟源。例如,可以配置为内部8MHz RC振荡器时钟(IRC8M)

网友D:
根据GD32F303的时钟树,CK_OUT0可以将系统时钟、内部高速晶振、外部晶振以及PLL的二分之一频率输出出来

网友E:
在库文件gd32f30x_rcu.c中定义了时钟输出函数rcu_ckout0_config,可以根据需要调用该函数来配置引脚的输出

网友F: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应确保外部晶振已正确连接并稳定工作

网友G(2025-05-25):
可以使用内部的 IRC8M(8MHz 内部高频振荡器),再通过 分频器将系统时钟降到低于 8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