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1有没有考虑做点小封装的?

楼主(2024-11-04):
以后沁恒,有么有考虑过,做点小封装的CH9121啊?比如QFN32这种?

网友A:
如果对网口速度无要求,可以看一下CH9120,QFN28封装,但网口只支持10M且仅有一路串口。
另外可以看一下我司的CH9121T(封装:TSSOP20)及CH9121A(封装:LQFP64M)两款芯片,相比旧版性能、功耗等方面更优,外围更精简。
如有需要请邮件联系,邮箱:lq@wch.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网口速度无要求,可以看一下CH9120,QFN28封装,但网口只支持10M且仅有一路串口。
另外,我司近期新 ...

其实我觉得要是CH9121也有QFN的话就更好了,小体积更容易让产品小巧一些

网友B(2024-12-06):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网口速度无要求,可以看一下CH9120,QFN28封装,但网口只支持10M且仅有一路串口。
另外,我司近期新 ...

CH9121T 在正常供货吗?我没有找到货源。

网友C(2025-01-09):
估计应该暂时没考虑吧

网友D:
其实FAE已经跟你说了,小封装可以考虑CH9120的啊

网友E:
这种小封装的话,你网速有没有要求啊?

网友F:
一般都是做DTU,其实封装大小来说,外壳基本都是工控壳子吧,也不用太小封装的啊

网友G:
我觉得也是,要是能做小点就更好了

网友H:
其实也没啥外围的IO要使用,其实做小点封装确实比较合适一些

网友I:
这个芯片估计发热严重导致不能太小吧

网友J:
你就用CH9120吧,一样使用

网友K:
我也喜欢小封装的,这样电路瞅着紧凑一些

网友L:
应该可以做小的,QFN32我觉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