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RDA5807收音IC加了个RF放大反而灵敏度低了

楼主(2024-11-04):
在室内收中国之声没问题,杭州交通广播杂音大,在立创商城买了RF放大IC加上,结果杭州交通广播几乎没信号了是不是被立创坑了?虽原厂但次品的芯片?为了公平,特地固定天线状态(网线里抽出来的一对绞线),用胶带粘在墙上,电路板位置,电池和喇叭位置。拿掉放大芯片,声音正常杂音很小(调整了天线的方向),加上放大芯片,几乎没信号;用手指头按住芯片(两边的输入输出被指头连接),声音明显好转接近正常。

U3是调频放大,手机收音机里用的,U6是RDA5807收音IC。

楼主:
对高频放大电路理论不懂,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随便画个射频板,把元件焊上,性能就能顶呱呱,那电子工程师的月薪估计只能是生产线员工水平了。

有道理。

网友A:
R13先去掉不焊看看

网友B:
02G 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B:
评估低噪声放大器指标噪声度量系数M = F*/(1-1/GAIN);
  M(02C) = 1.32 db
  M(02G) = 0.94 db

所以02G好

网友B:
没查到RDA5807 LNA 的NF 参数。如果外加的LNA 噪声度量系数比RDA的更大就没有必要另外画蛇添足加LNA了。还有这个LNA的天线口没有滤波器抑制带外辐射干扰。可能把干扰放大了后级RDA 就阻塞了。 比如手机基站辐射至少得抑制20db (02G的增益)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耐心讲解。这个输入端的LC,感觉像是一个简易的低通滤波,如果多加几级低通滤波,会不会改善效果。不知道这样算LC频率对不对,还请多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耐心讲解。这个输入端的LC,感觉像是一个简易的低通滤波,如果多加几级低通滤波,会不会改善 ...

是个匹配网络。兼职低通

网友B:
楼主LNA 输入匹配滤波器的频率响应

网友B:
匹配网络smith 图

网友B:
他推荐的包含一级带通滤波器电路特性

网友B:
另外,收音机光接个长天线没啥鸟用,得接个大地线,比如地上埋一根2米镀锌管做接地。特别是业余的小体积收音机。LNA 不一定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收音机光接个长天线没啥鸟用,得接个大地线,比如地上埋一根2米镀锌管做接地。特别是业余的小体积收 ...

十分感谢!我再改电路试一下。纯属业余折腾,学习电路和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