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Infineon 系列:PSoC 6 系列

楼主(2024-11-04):
PSoC 6 系列概述
PSoC 6 系列是英飞凌(Infineon)推出的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微控制器(MCU)系列。该系列MCU专为物联网(IoT)应用设计,结合了强大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外设资源,能够满足各种复杂的应用需求。PSoC 6 系列采用了双核架构,集成了Arm Cortex-M4 和 Arm Cortex-M0+ 两个内核,支持多种无线通信协议,如Wi-Fi、Bluetooth、BLE等,广泛应用于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等领域。

双核架构
PSoC 6 系列的双核架构是其核心优势之一。它包含一个高性能的Arm Cortex-M4 内核和一个低功耗的Arm Cortex-M0+ 内核。这种设计使得开发者可以在系统中同时运行高性能任务和低功耗任务,从而优化整体功耗和性能。

Arm Cortex-M4 内核:主要负责处理复杂的计算任务和实时控制。它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适用于需要高性能处理的应用场景。

Arm Cortex-M0+ 内核:主要用于处理低功耗任务,如传感器数据采集和简单的控制逻辑。它的功耗非常低,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供电设备。

低功耗特性
PSoC 6 系列具有出色的低功耗特性,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深度睡眠模式(Deep Sleep)、休眠模式(Hibernate)等。这些模式可以在不需要高性能处理时将系统功耗降至最低,从而延长电池寿命。

深度睡眠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系统关闭大部分外设和时钟,仅保留必要的功能,如RTC(实时时钟)和低功耗定时器。

休眠模式:系统几乎完全关闭,仅保留最小的功耗,如备份寄存器和掉电检测。

丰富的外设资源
PSoC 6 系列集成了丰富的外设资源,包括ADC、DAC、PWM、SPI、I2C、UART等,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和接口。这些外设资源使得PSoC 6 系列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应用需求,简化系统设计。

ADC(模数转换器):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支持多种分辨率和采样率。

DAC(数模转换器):用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适用于音频处理和信号生成。

PWM(脉宽调制):用于生成脉冲信号,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和LED调光。

开发工具和支持
PSoC 6 系列提供了丰富的开发工具和支持,包括PSoC Creator、ModusToolbox等。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进行项目开发和调试,提高开发效率。

PSoC Creator:英飞凌官方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IDE),支持图形化设计和代码生成。

ModusToolbox:一个开源的开发工具套件,支持多种开发语言和编译器,适用于更复杂的项目开发。

初始化PSoC 6 MCU
硬件初始化
在开始使用PSoC 6 MCU之前,需要对硬件进行初始化。这包括配置时钟、电源管理、外设初始化等。以下是一个简单的初始化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时钟和GPIO。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 初始化时钟

void init_clock(void) {

    // 配置主时钟为48MHz

    Cy_SysClk_ClockSourceEnable(CY_SYSCLK_CLKHF0, CY_SYSCLK_CLKHF0_INPUT_CLKIMO, 48000000);

    Cy_SysClk_ClockSourceEnable(CY_SYSCLK_CLKHF1, CY_SYSCLK_CLKHF1_INPUT_CLKIMO, 48000000);

    Cy_SysClk_ClockSourceSetFllConfig(CY_SYSCLK_CLKHF0, CY_SYSCLK_CLKHF0_INPUT_CLKIMO, 48000000, CY_SYSCLK_FLL_REF_IMO, CY_SYSCLK_FLL_REF_IMO_FREQ, CY_SYSCLK_FLL_MULTIPLIER_48);

    Cy_SysClk_ClockSourceEnable(CY_SYSCLK_CLKHF0, CY_SYSCLK_CLKHF0_INPUT_FLL, 48000000);

}

// 初始化GPIO

void init_gpio(void) {

    cyhal_gpio_init(CYBSP_LED, CYHAL_GPIO_DIR_OUTPUT, CYHAL_GPIO_DRIVE_STRONG, 0);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时钟

    init_clock();

    // 初始化GPIO

    init_gpio();

    // 主循环

    while (1) {

        // 点亮LED

        cyhal_gpio_write(CYBSP_LED, 1);

        Cy_SysLib_Delay(500);

        // 熄灭LED

        cyhal_gpio_write(CYBSP_LED, 0);

        Cy_SysLib_Delay(500);

    }

    return 0;

}

软件初始化
软件初始化主要涉及到库的配置和初始化。PSoC 6 系列提供了多个库,如PDL(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和HAL(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库进行开发。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 初始化PDL库

void init_pdl(void) {

    // 初始化系统

    Cy_SysLib_Init();

    // 初始化时钟

    Cy_SysClk_Init();

}

// 初始化HAL库

void init_hal(void) {

    // 初始化HAL库

    cyhal_system_init();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PDL库

    init_pdl();

    // 初始化HAL库

    init_hal();

    // 主循环

    while (1) {

        // 执行其他任务

    }

    return 0;

}

使用ADC进行模拟信号采集
ADC基本原理
ADC(模数转换器)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PSoC 6 系列的ADC具有高精度和多种采样模式,可以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配置。

配置ADC
配置ADC需要设置采样速率、转换分辨率和输入通道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ADC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ADC参数并进行数据采集。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adc.h"

// 定义ADC资源

cyhal_adc_t adc;

cyhal_adc_channel_t channel;

// 初始化ADC

void init_adc(void) {

    // 初始化ADC资源

    cyhal_adc_init(&adc, NC, NULL);

    // 配置ADC通道

    cyhal_adc_config_channel(&channel, &adc, CYHAL_ADC_INPUT_VDDA_2, CYHAL_ADCConfiguration_DEFAULT);

}

// 读取ADC数据

uint16_t read_adc(void) {

    // 启动ADC转换

    cyhal_adc_start_conversion(&adc, &channel);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cyhal_adc_is_conversion_complete(&adc, &channel));

    // 读取转换结果

    uint16_t result;

    cyhal_adc_read(&adc, &channel, &result);

    return result;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ADC

    init_adc();

    // 主循环

    while (1) {

        // 读取ADC数据

        uint16_t adc_value = read_adc();

        // 处理ADC数据

        // 例如,将ADC值转换为电压

        float voltage = (float)adc_value * (3.3 / 4096.0);

        // 打印电压值

        printf("ADC Value: %d, Voltage: %.2f V\n", adc_value, voltage);

        // 延时

        Cy_SysLib_Delay(1000);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ADC:使用cyhal_adc_init函数初始化ADC资源,并配置通道使用默认的ADC配置。

读取ADC数据:启动ADC转换,等待转换完成,然后读取转换结果。

处理ADC数据:将ADC值转换为电压值,并通过printf函数打印结果。

主循环:在主循环中不断读取ADC数据并处理。

使用DAC生成模拟信号
DAC基本原理
DAC(数模转换器)用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PSoC 6 系列的DAC具有高精度和多种输出模式,适用于音频处理和信号生成等应用。

配置DAC
配置DAC需要设置输出通道、分辨率和工作模式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DAC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DAC参数并生成模拟信号。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dac.h"

// 定义DAC资源

cyhal_dac_t dac;

// 初始化DAC

void init_dac(void) {

    // 初始化DAC资源

    cyhal_dac_init(&dac, NC, NULL);

    // 配置DAC分辨率和工作模式

    cyhal_dac_config(&dac, CYHAL_DAC_VREF_3V3, CYHAL_DAC_VREF_BYPASS, CYHAL_DAC_MODE_NORMAL, 12);

}

// 生成模拟信号

void generate_signal(void) {

    // 设置DAC输出值

    cyhal_dac_set_value(&dac, 2048); // 输出1.65V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DAC

    init_dac();

    // 主循环

    while (1) {

        // 生成模拟信号

        generate_signal();

        // 延时

        Cy_SysLib_Delay(1000);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DAC:使用cyhal_dac_init函数初始化DAC资源,并配置分辨率和工作模式。

生成模拟信号:设置DAC输出值,生成1.65V的模拟信号。

主循环:在主循环中不断生成模拟信号并延时。

使用PWM控制电机
PWM基本原理
PWM(脉宽调制)通过改变脉冲的宽度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PSoC 6 系列的PWM外设有多种工作模式,包括单脉冲模式、连续模式等,适用于不同的控制需求。

配置PWM
配置PWM需要设置脉冲的频率、占空比和输出通道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PWM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PWM参数并控制电机。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pwm.h"

// 定义PWM资源

cyhal_pwm_t pwm;

// 初始化PWM

void init_pwm(void) {

    // 初始化PWM资源

    cyhal_pwm_init(&pwm, P12_0, NULL);

    // 配置PWM参数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 50.0, 1000.0); // 50%占空比,1kHz频率

}

// 控制电机

void control_motor(float duty_cycle) {

    // 设置PWM占空比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 duty_cycle, 1000.0);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PWM

    init_pwm();

    // 主循环

    while (1) {

        // 控制电机

        control_motor(75.0); // 设置75%占空比

        // 延时

        Cy_SysLib_Delay(1000);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PWM:使用cyhal_pwm_init函数初始化PWM资源,并配置输出通道。

控制电机:使用cyhal_pwm_set_duty_cycle函数设置PWM的占空比和频率,从而控制电机的速度。

主循环:在主循环中不断控制电机并延时。

使用SPI进行通信
SPI基本原理
SPI(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同步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微控制器和其他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PSoC 6 系列的SPI外设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包括主模式和从模式。

配置SPI
配置SPI需要设置通信速率、数据格式和传输模式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SPI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SPI参数并进行数据传输。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spi.h"

// 定义SPI资源

cyhal_spi_t spi;

cyhal_gpio_t spi_miso = P12_0;

cyhal_gpio_t spi_mosi = P12_1;

cyhal_gpio_t spi_sclk = P12_2;

cyhal_gpio_t spi_cs = P12_3;

// 初始化SPI

void init_spi(void) {

    // 初始化SPI资源

    cyhal_spi_init(&spi, CYHAL_SPI_MODE_MASTER, 1000000, 8, spi_miso, spi_mosi, spi_sclk, spi_cs, NULL);

    // 配置SPI为全双工模式

    cyhal_spi_configure(&spi, CYHAL_SPI_DATA_MODE_0, CYHAL_SPI_BIT_ORDER_MSB_FIRST, CYHAL_SPI_OPERATING_MODE_FULL_DUPLEX);

}

// 发送数据

void send_data(uint8_t data) {

    // 发送数据

    cyhal_spi_transfer(&spi, &data, 1, NULL, 0, CYHAL_SPI_DIR_TX);

}

// 接收数据

uint8_t receive_data(void) {

    // 接收数据

    uint8_t data;

    cyhal_spi_transfer(&spi, NULL, 0, &data, 1, CYHAL_SPI_DIR_RX);

    return data;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SPI

    init_spi();

    // 主循环

    while (1) {

        // 发送数据

        send_data(0x55);

        // 接收数据

        uint8_t received_data = receive_data();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printf("Received Data: 0x%02X\n", received_data);

        // 延时

        Cy_SysLib_Delay(1000);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SPI:使用cyhal_spi_init函数初始化SPI资源,并设置为主模式、通信速率和数据格式。

发送数据:使用cyhal_spi_transfer函数发送数据。

接收数据:使用cyhal_spi_transfer函数接收数据。

主循环:在主循环中不断发送和接收数据,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使用I2C进行通信
I2C基本原理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半双工同步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微控制器和其他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PSoC 6 系列的I2C外设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包括主模式和从模式。

配置I2C
配置I2C需要设置通信速率、数据格式和传输模式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I2C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I2C参数并进行数据传输。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i2c.h"

// 定义I2C资源

cyhal_i2c_t i2c;

cyhal_gpio_t i2c_sda = P12_0;

cyhal_gpio_t i2c_scl = P12_1;

// 初始化I2C

void init_i2c(void) {

    // 初始化I2C资源

    cyhal_i2c_init(&i2c, i2c_sda, i2c_scl, NULL);

    // 配置I2C通信速率

    cyhal_i2c_configure(&i2c, 100000, CYHAL_I2C_DATA_MODE_STANDARD, CYHAL_I2C_ADDRESS_MODE_7_BIT, CYHAL_I2C_OPERATING_MODE_MASTER);

}

// 发送数据

void send_data(uint8_t slave_address, uint8_t *data, size_t length) {

    // 发送数据

    cyhal_i2c_master_write(&i2c, slave_address, data, length, false);

}

// 接收数据

void receive_data(uint8_t slave_address, uint8_t *data, size_t length) {

    // 接收数据

    cyhal_i2c_master_read(&i2c, slave_address, data, length, false);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I2C

    init_i2c();

    // 主循环

    while (1) {

        // 发送数据

        uint8_t send_data[] = {0x01, 0x02, 0x03};

        send_data(0x50, send_data, sizeof(send_data));

        // 接收数据

        uint8_t receive_data[3];

        receive_data(0x50, receive_data, sizeof(receive_data));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printf("Received Data: 0x%02X 0x%02X 0x%02X\n", receive_data[0], receive_data[1], receive_data[2]);

        // 延时

        Cy_SysLib_Delay(1000);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I2C:使用cyhal_i2c_init函数初始化I2C资源,并设置为主模式和通信速率。

发送数据:使用cyhal_i2c_master_write函数发送数据。

接收数据:使用cyhal_i2c_master_read函数接收数据。

主循环:在主循环中不断发送和接收数据,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使用UART进行串行通信
UART基本原理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一种异步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微控制器和其他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PSoC 6 系列的UART外设支持多种数据格式和传输模式,适用于各种串行通信需求。

配置UART
配置UART需要设置通信速率、数据格式和传输模式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UART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UART参数并进行数据传输。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uart## 使用UART进行串行通信

### UART基本原理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一种异步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微控制器和其他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PSoC 6 系列的UART外设支持多种数据格式和传输模式,适用于各种串行通信需求。UART通信不需要时钟信号同步,因此在通信距离和灵活性方面具有优势。

### 配置UART

配置UART需要设置通信速率(波特率)、数据格式(如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和传输模式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UART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UART参数并进行数据传输。

```c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uart.h"

// 定义UART资源

cyhal_uart_t uart;

// 初始化UART

void init_uart(void) {

    // 初始化UART资源

    cyhal_uart_init(&uart, P12_0, P12_1, NC, NC, NULL);

    // 配置UART通信速率和数据格式

    cyhal_uart_configure(&uart,

                         CYHAL_UART_DATA_BITS_8,

                         CYHAL_UART_PARITY_NONE,

                         CYHAL_UART_STOP_BITS_1,

                         115200,

                         false,

                         false);

}

// 发送数据

void send_data(const char *data) {

    // 发送数据

    cyhal_uart_write(&uart, (const uint8_t *)data, strlen(data));

}

// 接收数据

void receive_data(void) {

    // 缓冲区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char buffer[100];

    size_t num_received = 0;

    // 接收数据

    cyhal_uart_read(&uart, (uint8_t *)buffer, sizeof(buffer), &num_received);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if (num_received > 0) {

        buffer[num_received] = '\0'; // 确保字符串以null字符结尾

        printf("Received Data: %s\n", buffer);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UART

    init_uart();

    // 主循环

    while (1) {

        // 发送数据

        send_data("Hello, World!\n");

        // 接收数据

        receive_data();

        // 延时

        Cy_SysLib_Delay(1000);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UART:

使用cyhal_uart_init函数初始化UART资源,配置发送和接收引脚。

使用cyhal_uart_configure函数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和停止位等参数。

发送数据:

使用cyhal_uart_write函数发送数据。该函数将字符串转换为字节数组并发送出去。
接收数据:

使用cyhal_uart_read函数接收数据。该函数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在缓冲区中,并返回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确保字符串以null字符结尾,并通过printf函数打印结果。

主循环:

在主循环中不断发送和接收数据,并延时1秒。
使用RTC进行时间管理
RTC基本原理
RTC(实时时钟)是一种硬件计时器,可以提供精确的时间和日期信息。PSoC 6 系列的RTC外设支持多种时间管理功能,如定时唤醒、时间同步等,适用于需要长时间精确计时的应用场景。

配置RTC
配置RTC需要设置时钟源、时间格式和定时中断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RTC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RTC参数并使用定时中断。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rtc.h"

// 定义RTC资源

cyhal_rtc_t rtc;

// 初始化RTC

void init_rtc(void) {

    // 初始化RTC资源

    cyhal_rtc_init(&rtc, NULL);

    // 设置RTC时钟源

    cyhal_rtc_set_clock_source(&rtc, CYHAL_RTC_CLOCK_SOURCE_IMO);

    // 设置RTC时间

    cyhal_rtc_set_time(&rtc, 0, 0, 0, 0, 0, 0); // 设置时间为00:00:00 01/01/2000

}

// 配置RTC定时中断

void init_rtc_interrupt(void) {

    // 配置定时中断,每隔1秒触发一次

    cyhal_rtc_enable_event(&rtc, CYHAL_RTC_EVENT_SECOND, 1, NULL);

    // 注册中断处理函数

    cyhal_rtc_register_callback(&rtc, rtc_callback);

}

// RTC中断处理函数

void rtc_callback(void) {

    // 获取当前时间

    cyhal_rtc_time_t current_time;

    cyhal_rtc_get_time(&rtc, &current_time);

    // 打印当前时间

    printf("Current Time: %02d:%02d:%02d\n", current_time.hour, current_time.minute, current_time.second);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RTC

    init_rtc();

    // 配置RTC定时中断

    init_rtc_interrupt();

    // 主循环

    while (1) {

        // 执行其他任务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RTC:

使用cyhal_rtc_init函数初始化RTC资源。

使用cyhal_rtc_set_clock_source函数设置RTC时钟源。

使用cyhal_rtc_set_time函数设置RTC的初始时间。

配置RTC定时中断:

使用cyhal_rtc_enable_event函数配置定时中断,每隔1秒触发一次。

使用cyhal_rtc_register_callback函数注册中断处理函数。

RTC中断处理函数: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使用cyhal_rtc_get_time函数获取当前时间,并通过printf函数打印结果。
主循环:

在主循环中不断执行其他任务,RTC定时中断会定时触发处理函数。
使用低功耗定时器进行定时任务
低功耗定时器基本原理
低功耗定时器(Low Power Timer)是一种能够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的定时器。PSoC 6 系列的低功耗定时器支持多种定时模式,包括周期性定时和单次定时,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供电设备。

配置低功耗定时器
配置低功耗定时器需要设置定时周期、中断处理函数和工作模式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低功耗定时器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低功耗定时器参数并使用定时中断。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lptimer.h"

// 定义低功耗定时器资源

cyhal_lptimer_t lptimer;

// 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

void init_lptimer(void) {

    // 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资源

    cyhal_lptimer_init(&lptimer, NULL);

    // 设置低功耗定时器的时钟源

    cyhal_lptimer_set_frequency(&lptimer, 1000); // 设置为1kHz

    // 注册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cyhal_lptimer_register_callback(&lptimer, lptimer_callback);

    // 启用定时器中断

    cyhal_lptimer_enable_event(&lptimer, CYHAL_LPTIMER_EVENT_COMPARE, 1, NULL);

}

// 低功耗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lptimer_callback(void) {

    // 执行定时任务

    static int count = 0;

    count++;

    if (count % 1000 == 0) {

        printf("1 second has passed\n");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

    init_lptimer();

    // 主循环

    while (1) {

        // 执行其他任务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

使用cyhal_lptimer_init函数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资源。

使用cyhal_lptimer_set_frequency函数设置定时器的频率,例如设置为1kHz。

使用cyhal_lptimer_register_callback函数注册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使用cyhal_lptimer_enable_event函数启用定时器中断,设置中断事件为比较事件。

低功耗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使用计数器来记录时间的流逝。每1000次中断(即1秒)打印一条消息。
主循环:

在主循环中不断执行其他任务,低功耗定时器的中断会定时触发处理函数。
总结
PSoC 6 系列微控制器凭借其强大的双核架构、出色的低功耗特性以及丰富的外设资源,成为物联网应用的理想选择。通过本文档的介绍,开发者可以快速了解如何初始化和配置PSoC 6 MCU的各种外设,如ADC、DAC、PWM、SPI、I2C和UART等。希望这些示例对您的开发工作有所帮助。## 使用RTC进行时间管理

RTC基本原理
RTC(实时时钟)是一种硬件计时器,可以提供精确的时间和日期信息。PSoC 6 系列的RTC外设支持多种时间管理功能,如定时唤醒、时间同步等,适用于需要长时间精确计时的应用场景。

配置RTC
配置RTC需要设置时钟源、时间格式和定时中断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RTC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RTC参数并使用定时中断。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rtc.h"

// 定义RTC资源

cyhal_rtc_t rtc;

// 初始化RTC

void init_rtc(void) {

    // 初始化RTC资源

    cyhal_rtc_init(&rtc, NULL);

    // 设置RTC时钟源

    cyhal_rtc_set_clock_source(&rtc, CYHAL_RTC_CLOCK_SOURCE_IMO);

    // 设置RTC时间

    cyhal_rtc_set_time(&rtc, 0, 0, 0, 0, 0, 0); // 设置时间为00:00:00 01/01/2000

}

// 配置RTC定时中断

void init_rtc_interrupt(void) {

    // 配置定时中断,每隔1秒触发一次

    cyhal_rtc_enable_event(&rtc, CYHAL_RTC_EVENT_SECOND, 1, NULL);

    // 注册中断处理函数

    cyhal_rtc_register_callback(&rtc, rtc_callback);

}

// RTC中断处理函数

void rtc_callback(void) {

    // 获取当前时间

    cyhal_rtc_time_t current_time;

    cyhal_rtc_get_time(&rtc, &current_time);

    // 打印当前时间

    printf("Current Time: %02d:%02d:%02d\n", current_time.hour, current_time.minute, current_time.second);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RTC

    init_rtc();

    // 配置RTC定时中断

    init_rtc_interrupt();

    // 主循环

    while (1) {

        // 执行其他任务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RTC:

使用cyhal_rtc_init函数初始化RTC资源。

使用cyhal_rtc_set_clock_source函数设置RTC时钟源。

使用cyhal_rtc_set_time函数设置RTC的初始时间。

配置RTC定时中断:

使用cyhal_rtc_enable_event函数配置定时中断,每隔1秒触发一次。

使用cyhal_rtc_register_callback函数注册中断处理函数。

RTC中断处理函数: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使用cyhal_rtc_get_time函数获取当前时间,并通过printf函数打印结果。
主循环:

在主循环中不断执行其他任务,RTC定时中断会定时触发处理函数。
使用低功耗定时器进行定时任务
低功耗定时器基本原理
低功耗定时器(Low Power Timer)是一种能够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的定时器。PSoC 6 系列的低功耗定时器支持多种定时模式,包括周期性定时和单次定时,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供电设备。

配置低功耗定时器
配置低功耗定时器需要设置定时周期、中断处理函数和工作模式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低功耗定时器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低功耗定时器参数并使用定时中断。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lptimer.h"

// 定义低功耗定时器资源

cyhal_lptimer_t lptimer;

// 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

void init_lptimer(void) {

    // 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资源

    cyhal_lptimer_init(&lptimer, NULL);

    // 设置低功耗定时器的时钟源

    cyhal_lptimer_set_frequency(&lptimer, 1000); // 设置为1kHz

    // 注册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cyhal_lptimer_register_callback(&lptimer, lptimer_callback);

    // 启用定时器中断

    cyhal_lptimer_enable_event(&lptimer, CYHAL_LPTIMER_EVENT_COMPARE, 1, NULL);

}

// 低功耗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lptimer_callback(void) {

    // 执行定时任务

    static int count = 0;

    count++;

    if (count % 1000 == 0) {

        printf("1 second has passed\n");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

    init_lptimer();

    // 主循环

    while (1) {

        // 执行其他任务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

使用cyhal_lptimer_init函数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资源。

使用cyhal_lptimer_set_frequency函数设置定时器的频率,例如设置为1kHz。

使用cyhal_lptimer_register_callback函数注册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使用cyhal_lptimer_enable_event函数启用定时器中断,设置中断事件为比较事件。

低功耗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使用计数器来记录时间的流逝。每1000次中断(即1秒)打印一条消息。
主循环:

在主循环中不断执行其他任务,低功耗定时器的中断会定时触发处理函数。
使用UART进行串行通信
UART基本原理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一种异步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微控制器和其他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PSoC 6 系列的UART外设支持多种数据格式和传输模式,适用于各种串行通信需求。UART通信不需要时钟信号同步,因此在通信距离和灵活性方面具有优势。

配置UART
配置UART需要设置通信速率(波特率)、数据格式(如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和传输模式等参数。以下是一个配置UART的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UART参数并进行数据传输。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hal_uart.h"

// 定义UART资源

cyhal_uart_t uart;

// 初始化UART

void init_uart(void) {

    // 初始化UART资源

    cyhal_uart_init(&uart, P12_0, P12_1, NC, NC, NULL);

    // 配置UART通信速率和数据格式

    cyhal_uart_configure(&uart,

                         CYHAL_UART_DATA_BITS_8,

                         CYHAL_UART_PARITY_NONE,

                         CYHAL_UART_STOP_BITS_1,

                         115200,

                         false,

                         false);

}

// 发送数据

void send_data(const char *data) {

    // 发送数据

    cyhal_uart_write(&uart, (const uint8_t *)data, strlen(data));

}

// 接收数据

void receive_data(void) {

    // 缓冲区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char buffer[100];

    size_t num_received = 0;

    // 接收数据

    cyhal_uart_read(&uart, (uint8_t *)buffer, sizeof(buffer), &num_received);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if (num_received > 0) {

        buffer[num_received] = '\0'; // 确保字符串以null字符结尾

        printf("Received Data: %s\n", buffer);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UART

    init_uart();

    // 主循环

    while (1) {

        // 发送数据

        send_data("Hello, World!\n");

        // 接收数据

        receive_data();

        // 延时

        Cy_SysLib_Delay(1000);

    }

    return 0;

}

示例说明
初始化UART:

使用cyhal_uart_init函数初始化UART资源,配置发送和接收引脚。

使用cyhal_uart_configure函数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和停止位等参数。

发送数据:

使用cyhal_uart_write函数发送数据。该函数将字符串转换为字节数组并发送出去。
接收数据:

使用cyhal_uart_read函数接收数据。该函数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在缓冲区中,并返回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确保字符串以null字符结尾,并通过printf函数打印结果。

主循环:

在主循环中不断发送和接收数据,并延时1秒。
总结
PSoC 6 系列微控制器凭借其强大的双核架构、出色的低功耗特性以及丰富的外设资源,成为物联网应用的理想选择。通过本文档的介绍,开发者可以快速了解如何初始化和配置PSoC 6 MCU的各种外设,如ADC、DAC、PWM、SPI、I2C和UART等。希望这些示例对您的开发工作有所帮助。

进一步学习
官方文档:英飞凌提供了详细的PSoC 6 系列官方文档,包括数据手册、应用笔记和技术参考手册等,开发者可以从中获取更多技术和应用信息。

在线资源:英飞凌的官方网站和开发者社区提供了丰富的在线资源,包括视频教程、论坛讨论和技术支持等。

开发板:使用PSoC 6 系列开发板进行实际开发和调试,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和掌握各种外设的使用方法。

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英飞凌官方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IDE),支持图形化设计和代码生成,适合初学者和需要快速开发项目的开发者。

ModusToolbox:一个开源的开发工具套件,支持多种开发语言和编译器,适用于更复杂的项目开发。

通过以上内容,开发者可以全面了解PSoC 6 系列MCU的特性和外设配置方法,为实际项目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希望本文档能为您的开发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749425/article/details/143379978

网友A:
PSoC 6 系列的双核架构是其核心优势之一。

网友B:
有ADC和DAC,这个好。

网友C:
PSoC 6系列是Infineon(英飞凌)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嵌入式系统级芯片(SoC)系列。作为PSoC(Programmable System-on-Chip,可编程系统级芯片)家族的新成员,PSoC 6系列融合了微控制器(MCU)和可编程逻辑的功能,为用户提供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可配置性

网友D:
RTC(实时时钟)是一种硬件计时器,可以提供精确的时间和日期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