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MOS器件输入管脚不能悬空的电路知识

楼主(2024-11-04):
  • CMOS器件是电压控制器件,输入阻抗很大,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所以,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悬空时输入阻抗高,易受外界噪声干扰,使电路产生误动作,而且也极易造成栅极感应静电而击穿。
  • 在电路设计中,使CMOS器件的输入端悬空是一种不良的设计习惯,因为CMOS器件是电压控制,而未被连接的输入端有靠近CMOS门槛电压输入的趋势,使得芯片内部的三极管作不必要的开关动作,这既增加了噪声干扰,又耗费了系统的功率。
  • CMOS器件内部的2个二极管可以把电压钳位在CMOS器件输入电压值,这2个二极管是高速CMOS器件(74HC系列)静电保护措施的一部分。
  • CMOS器件输入电流非常小,一般是uA级别。
所以,在电路设计时,器件未使用到的管脚处于悬空状态是一种非常不当的做法。既然知道了CMOS器件输入管脚不能悬空,那么TTL器件呢?
  • 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CMOS是电压控制器件。
  • TTL器件速度快、功耗大,CMOS器件速度慢、功耗低。
  • TTL门电路输入端悬空相当于输入高电平,可以看做是接了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 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它的输出就叫做开漏输出。

网友A:
悬空将相当于一个天线,会有很大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