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51单片机串口通讯Protues与keil联合调试

楼主(2024-11-04):
一、简介
由于传统的51单片机在线调试仿真器占用了51单片机的UART口,导致在线仿真器无法实现对串口通信程序的debug的调试功能。本文介绍了Keil C51和Proteus联合调试的方式和Keil C51的simulation调试功能实现串口通信程序的debug调试两种不同的方法,解决了传统的51单片机在线调试仿真器(PZ-51)无法对串口通信进行debug调试的问题。

二、调试环境
1、工具
(1)proteus8.13不能仿真串口中断的问题
用Proteus8.13仿真AT89C52串口通信,用虚拟端口模拟发送接收。多次实验发现,串口发送正常,但是接收异常。不能接收,也不能触发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经过两天调试利用keil5进行端口模拟仿真,确认程序没有问题。查询多方资料,发现因为Proteus8.13这个软件本身问题,导致串口不能接收。需要更换del文件。亲测,问题已解决。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aidu_39274231/article/details/134293661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解决Proteus8.13串口异常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MNhTeXvvJRLH61dBj5kFQ?pwd=c5hn
提取码:c5hn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2)KEIL Proteus联调
安装KEIL Proteus联调插件(在KEIL文件目录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e5WyCwmVQRjb8rZ8i3bbQ?pwd=h5jp
提取码:h5jp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2、步骤
1.将插件里的vdm51.dll复制到Proteus 8 Professional\MODELS与keil/C51/bin下。
2.然后再KEIL安装目录下找到TOOLS.INI。

3. 在C51下加TDRV13=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修改TDRV编号,与前面不同即可)

三、联调
1、1.打开Proteus,点击【调试】,勾选【启动远程编译监视器】。

2.打开KEIL,点击【Option for Target 】;

4.点击【Debug】选项,勾选使用【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5.点击【Settings】,Host设置为127.0.0.1,Prot设置为8000,点击OK。

6.将KEIL生成的hxe文件下载到Proteus中。

配置完成

配置完成,即可进行KEIL5 Proteus联调。

四、调试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tuzianjing/article/details/143343039

网友A:
串口调试还是单用的比较好,避免问题发生

网友A:
proteus8.13不能仿真串口中断的问题很实用

网友B:
收发不成功大概率是设置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还是单用的比较好,避免问题发生

KEIL Proteus联调插件很赞

网友D:
串口发送正常,但是接收异常是程序问题

网友E:
非常不错的软件

网友F:
51是可以在线调试的吗?俺都是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