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RS485的输出是否需要加共模电感

楼主(2024-11-04):
串口信号经过RS485芯片输出AB两路信号,这个信号是否需要添加共模电感,网上的电路图有的加有的不加,这个共模电感一般比较高,容易掉,这个不加行不行,如果加了是否需要用胶辅助固定

网友A:
我们在项目里面,没有加。
加了也没有啥作用,不加倒是节省了BOM成本

网友B:
如果RS485设备工作在一个电磁干扰(EMI)非常严重的环境中,增加共模电感可以帮助抑制共模干扰,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C:
在每个节点处安装TVS二极管或其他类型的浪涌抑制器,以防止因静电放电等原因造成的瞬间高压损害

网友B:
在高速率或长距离通信时,信号更易受到干扰,共模电感可以在此情况下提供额外的保护。

网友D:
共模电感主要用于抑制共模干扰,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如果传输环境较为干净,干扰较小,且传输距离不长,那么可能不需要添加共模电感。

网友E:
在设计RS485接口电路时,是否需要在输出端添加共模电感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传输距离、环境干扰程度、系统对抗干扰的要求等。

网友F:
在干扰严重的环境中,为了提高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以添加共模电感来滤除共模干扰。但在一些干扰较轻或通信速率较低的应用场景中,也可以不添加共模电感。

网友G:
加上一个共模电感,可以对共模电流进行衰减过滤,提高RS485电路的EMI性能

网友H:
共模电感应正确安装在RS485通信线路的合适位置,以确保其能够有效地滤除共模干扰。

网友I:
如果 RS485 通信系统所处的电磁环境相对简单、干净,不存在明显的电磁干扰源,那么可以考虑不加共模电感。

网友J:
共模电感能够对共模干扰信号呈现出较大的感抗,从而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提高 RS485 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K:
选择合适的共模电感非常重要,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中的干扰情况和通信速率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L:
在一些干扰严重的环境中,添加共模电感可以显著提高RS485通信的抗干扰能力,保证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M:
共模电感还可以对设备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防止因外部干扰而导致的设备损坏或性能下降。

网友N:
当 RS485 通信距离较短时,如在几米以内,信号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系统对通信的可靠性要求不是特别高,也可以不添加共模电感。

网友B:
在RS485网络两端加入适当值(通常为120Ω)的终端电阻,能够吸收未被吸收的能量,从而减少信号反射,保持信号完整性

网友O:
RS485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本身就具有较强的抗共模干扰能力。

网友P:
共模电感在RS485通信中主要用于抑制共模噪声,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Q:
添加共模电感有助于减少系统对外界的电磁辐射,符合EMC设计要求。这对于通过各种电磁兼容性测试和认证非常有帮助。

网友R:
以下情况下考虑在RS485输出端增加共模电感:

当系统面临严重的共模干扰,如电机启停、高频开关电源等干扰源。
在要求通信极其可靠的应用场合,如一些关键工业控制系统中。
当电缆较长,或者电缆周围有较强的电磁干扰。

网友S:
由于共模电感通常较高且容易掉落,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使用适当的固定措施来确保其稳定性。

网友T:
RS485的输出是否需要添加共模电感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U:
通过光电隔离器或者磁性隔离变压器来实现电气隔离,切断地环路的同时也增强了对高压冲击(如雷击)的防护能力

网友V:
增加共模电感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和占用空间,这也是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W:
共模电感可以帮助滤除高频噪声和干扰,从而提高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X:
许多工程师会选择在RS485接口电路中加入共模电感

网友Y:
在RS485通信中,由于通信线路可能受到来自外部的电磁干扰,这些干扰信号会以共模干扰的形式存在于通信线路中。共模电感通过其电感特性,可以有效地滤除这些共模干扰信号,从而提高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V:
RS485 的输出是否需要加共模电感需要综合考虑电磁环境、通信距离、成本、空间以及电磁兼容性要求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Z:
这个还是要看场景的,一般不用加,但是干扰很严重的是需要加的

网友AA(2024-12-13):
共模电感可以在信号更易受干扰的高速或长距离通信中提供额外保护。

网友AB:
共模电感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设备,防止外部干扰造成的设备损坏或性能下降。

网友AC:
添加共模电感可以衰减和过滤共模电流,并改善rs485电路的emi性能

网友AD:
RS485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抗共模干扰能力强。

网友AE:
添加模式电感器衰减和过滤模式电流并改善电路的emi性能,

网友AF:
需要加的,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AG:
需要增加什么,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AH(2025-02-04):
RS485输出通常需要加共模电感,以抑制共模干扰,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共模电感能有效滤除地线回路中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