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单片机Sleep应用笔记

楼主(2024-11-04):
uint16_t SleepTime = 0;
_Bool b_StartSleep = 0;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__SYSCTRL_GPIOB_CLK_ENABLE();

    PB04_AFx_GPIO();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SDA/SCL设置为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IT   = GPIO_IT_RISING;        //SDA/SCL上升沿唤醒,表示设备开机,总线从低电平跳转到高电平(I2C中断不能唤醒深度睡眠)
    GPIO_Init(CW_GPIOB,&GPIO_InitStructure);

    //清除中断标志并使能NVIC
    GPIOB_INTFLAG_CLR(GPIOx_ICR_PIN4_Msk);
}

void SleepOff(void)
{
    SYSCTRL_HSI_Enable(SYSCTRL_HSIOSC_DIV12); //睡眠前,时钟源要降低到不大于4M
    BTIM_Cmd(CW_BTIM1, DISABLE);

//    //打开FLASH时钟
//    REGBITS_SET( CW_SYSCTRL->AHBEN, SYSCTRL_AHBEN_FLASH_Msk);
//    REGBITS_SET(CW_FLASH->CR1, FLASH_CR1_STANDBY_Msk); //打开FLASH低功耗使能控制
//    //关闭FLASH时钟
//    REGBITS_CLR( CW_SYSCTRL->AHBEN, SYSCTRL_AHBEN_FLASH_Msk);

//    __RCC_I2C_CLK_DISABLE();  //关闭不需要的时钟(关不关功耗都一样的)
//    __RCC_GPIOA_CLK_DISABLE();
//    __RCC_BTIM_CLK_DISABLE();

    PA00_SETHIGH();  //关闭SDQ
    PB03_SETLOW();   //关闭IO口输出,66断电(降低功耗)
    PB04_SETLOW();

    SCL_OutLow;  //关闭和66通信的I2C主机
    SDA_OutLow;

//    Gpio_Init();  //IO口中断配置
    IIC_Slave_Sleep_Entry(1,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T_RISING | GPIO_IT_FALLING);
}

void SleepOpen(void)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唤醒后,时钟恢复到初始化状态
    SYSCTRL_HSI_Enable(SYSCTRL_HSIOSC_DIV1);

//    __RCC_GPIOA_CLK_ENABLE();
//    __RCC_BTIM_CLK_ENABLE();

    IIC_Slave_WakeUp_Handle();
    I2c_Init();
    BTIM_Cmd(CW_BTIM1, ENABLE);
    Power_Init();
}

void GoToSleep(void)
{
    if (Get_IIC_Slave_RxTxFlag())
    {
        Set_IIC_Slave_RxTxFlag(0);
        SleepTime = 0;
    }

    if(((SDA_READ == GPIO_Pin_RESET)&&(SCK_READ == GPIO_Pin_RESET))||((SDA_READ == GPIO_Pin_SET)&&(SCK_READ == GPIO_Pin_SET)))
    {
        if(SleepTime == 0)
        {
            SleepTime = 1;
        }
    }

    if(SleepTime > 0)
    {
        SleepTime++;
    }
    if(SleepTime > 2500)
    {
        SleepTime = 0;

        SleepOff();   //睡眠前关闭外设功能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设置深度睡眠模式
        __WFI();      //进入睡眠

        SleepOpen();  //睡眠唤醒后打开外设功能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0707044/article/details/141261160

网友A:
sleep函数学习一下

网友B:
Sleep应用笔记了解一下

网友C:
sleep笔记学习一下

网友D:
sleep函数不是使用滴答时钟进行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