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如何通过USB在Arduino里写入程序啊

楼主(2024-11-04):
这是我安装的,怎么跟下面这个STM32论坛的不同啊
我怎么没有STM32duino bootloader这个选项啊

楼主:
那个示例中用的下面这个
http://dan.drown.org/stm32duino/package_STM32duino_index.json
我用的下面这个
https://github.com/stm32duino/BoardManagerFiles/raw/main/package_stmicroelectronics_index.json
会不会是这两个不同导致的?
我再试试

网友A:
USB烧录?好像不行的吧

网友B:
好像有个叫mbed的,应该是可以烧录的

网友C:
一般写程序的话好像最好使用串口或者jlink才行

网友D:
你说arduino是为了给STM32刷个arduino的固件吗?

网友E:
STM32F103上通过USB将程序写入Arduino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实际上STM32F103Arduino是两个不同的微控制器平台,它们的编程方式和工具链也不同

网友F:
你可以通过STM32F103来模拟一个USB设备,并通过USB接口与Arduino进行通信,但这并不是直接将程序写入Arduino的方式

网友G:
STM32F103可以通过USB接口与Arduino进行通信,但这种通信通常是通过USB串口(CDC)或USB HID(人机接口设备)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将程序写入Arduino

网友H:
一般来说,STM32F103可以通过USB OTGOn-The-Go)功能作为USB主机,与Arduino进行通信。Arduino作为USB设备,可以通过USB串口与STM32F103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I:
我觉得STM32F103也可以作为USB设备,连接到PC或其他USB主机设备。在这种情况下,STM32F103可以通过USB串口与PC进行通信,PC再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Arduino

网友J:
你这么做有点麻烦,还是换成串口烧录比较稳妥

网友K:
可以通过Arduino IDE的“管理库”功能搜索并安装“STM32Duino”或者“STM32 cores”。

网友L(2024-12-06):
在 Arduino IDE 中,需要安装 STM32duino 核心库。这个库可以让 Arduino IDE 识别 STM32F103 芯片并进行编程。

网友M:
在“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中,粘贴STM32核心库的网址(如: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stm32duino/BoardManagerFiles/master/STM32/package_stm32duino_index.json)。

网友N:
Arduino IDE 在通过 USB 写入程序时,实际上是利用了串口通信的原理。

网友O:
ST官方提供了一个名为“STM32 ST-LINK Utility”的工具,其中包含了必要的驱动程序。

网友P:
从Arduino官网或其他可靠来源下载并安装Arduino IDE。

网友Q:
根据实际的 STM32F103 芯片的参数来设置,例如,如果芯片的主频是 72MHz,就设置相应的 CPU 速度选项。

网友R:
可以在Arduino IDE中通过USB向STM32F103写入程序。

网友S:
能够在Arduino IDE中为STM32F103微控制器编写并上传程序。

网友T:
在烧录BootLoader和上传程序时,正确设置BOOT0和BOOT1跳线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U:
Arduino IDE能够识别STM32F103开发板

网友:
安装适用于STM32的Arduino核心库。

网友V:
点击Arduino IDE中的“上传”按钮,等待程序上传完成。如果遇到错误提示,如“error resetting after download: usb_reset: could not reset device, win error: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可以直接忽略。

网友W:
在Arduino IDE中,依次点击“工具”->“开发板”,选择对应的STM32F103开发板型号。然后,在“工具”->“端口”中选择正确的串口号。

网友X:
可以通过 Arduino IDE 的 “Boards Manager” 来安装。在 “Boards Manager” 中,搜索 “STM32duino”,然后选择适合 STM32F103 的版本进行安装。

网友Y:
使用ST-Link V2烧录器或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等工具将BootLoader烧录到STM32F103中

网友Z:
使用USB线将STM32F103开发板连接到计算机。如果使用的是最小系统板,可能需要额外的USB转串口模块进行连接。

网友AA:
在 Arduino IDE 的代码编辑窗口中,按照 C/C++ 语言的规范编写 STM32F103 的程序。可以利用 Arduino IDE 提供的函数和库来进行开发。

网友AB:
要将程序通过USB写入STM32F103(如果用作Arduino板),你需要使用适当的Arduino IDE或ST官方工具(如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USB后,选择正确的板型号和端口,然后上传你的代码即可。

网友W:
如果尚未安装STM32的支持包,可以通过“开发板管理器”搜索并安装Cortex-M3系列的编译支持文件,以及相关的STM32板卡支持包(如STM32duino或Arduino_STM32等)。

网友AC:
安装了最新版本的Arduino IDE。

网友AD:
点击Arduino IDE中的“上传”按钮,程序将通过USB转串口模块上传到STM32F103开发板

网友AE:
打开Arduino IDE,依次点击“文件”->“首选项”,在“其他开发板管理网址”中输入https://github.com/stm32duino/BoardManagerFiles/raw/main/package_stmicroelectronics_index.json,然后点击“确定”。随后,在“工具”->“开发板”->“开发板管理器”中搜索“STM32 MCU based boards”并安装。

网友AF:
STM32F103需要预先烧录一个DFU引导程序,以便通过USB进入DFU模式。这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ST-Link Utility或其他支持的工具进行。

网友T:
在引导程序被烧录后,每次上电或复位时,按住BOOT按键(通常是BOOT0),使STM32进入DFU模式。
此时,将STM32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电脑应能识别到DFU设备。

网友AG:
arduino,ide,通过usb写程序的时候,其实用的就是串口通信的原理。

网友AH:
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或其他工具(如 OpenOCD)来烧录 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