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CT6待机模式唤醒后如何读取外设实时数据?

楼主(2024-11-04):
在单片机正常工作状态下读取adxl345的数据是正常的。因为设备有低功耗要求,单片机工作在待机模式,该模式下所有寄存器清零,被唤醒后不会进入中断。从程序起始位置开始执行程序语句。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由ADXL345的通过单片机的WAKEUP中断唤醒后,程序从头开始执行需要初始化外设包括初始化ADXL345,这样的话读不到唤醒单片机这一时刻的ADXL345数据。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个人意见,应该设置一个记号在backup保存区,每次MCU被唤醒要区分是重启还是待机被唤醒。如果是待机被唤醒,则不要再次初始化外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应该设置一个记号在backup保存区,每次MCU被唤醒要区分是重启还是待机被唤醒。如果是待机被唤醒 ...

片内有寄存器可以读取多个标志,表明是上电复位还是中断复位。也是读取改标志进行外设参数读取的

网友B:
在待机模式下唤醒后读取外设实时数据需要综合考虑时钟管理、外设稳定性、中断/事件处理以及电源管理等多个方面

网友C:
使用非易失性存储器保存数据

网友C:
如果单片机支持实时时钟或定时器功能,并且这些功能在待机模式下仍然运行(或可以配置为在唤醒时立即启动),则可以使用它们来记录唤醒时间。
然后,根据唤醒时间和ADXL345的数据采样率来估算唤醒时刻的数据值(这可能涉及到一些假设或插值计算)。

网友D:
如果ADXL345支持快速启动或低功耗待机模式,可以在单片机进入待机模式前将ADXL345配置为这种模式。

网友E:
尽可能缩短单片机从唤醒到能够读取ADXL345数据的时间。
优化单片机的启动代码和初始化流程,以减少不必要的延迟。
使用快速唤醒和低功耗外设配置来减少单片机在唤醒期间的功耗和时间。

网友F:
使用中断标志或状态寄存器

网友G:
在待机模式下,由于大部分外设的时钟被关闭,因此直接读取外设数据可能会遇到问题

网友H:
在退出待机模式后,首先需要检查并确保外设所需的时钟已经开启

网友I:
如果外设有能力生成中断或事件,可以使用这些信号作为触发条件来读取数据

网友J: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在退出待机模式后重新初始化外设以确保其处于正确的工作状态

网友K:
确保待机模式下的电源管理设置不会对外设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