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一个选值问题——硬件测量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4-11-04):
硬件, TI, ma, FA, AN, se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电路测试的时候,经常会针对某些参数,与同事发生争论,而争论来争论去,最终又得不到一个定论;
例如,我们板子25M的时钟,测量时测试报告上让我们记录fall time和rise time
于是我们用示波器自动卡值这两个参数;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了:
示波器卡出来的fall time和rise time,分别有min值和max值,还有mean值;
于是有同事取值min填到报告里面去,有同事取值max,又有同事取值mean;
然后我们就开始争论,你为什么是min,你又为什么是max,你又为什么是mean呢?

min的同事解释:faill time和rise time的目的是看一下这个时间会达到多快,所以我肯定是取最小值啊;
max的同事解释:这一项的标准是要大于多少秒,肯定是往大了去选;
mean的同事解释:取平均值啊;
然后我们就又开始讨论,测试的目的是啥?是为了发现问题,那么发现问题肯定是取最恶劣的场景了;
对于rise time和fall time这一项来说,最恶劣的情况肯定是太快了,因为这种情况下对外辐射干扰最大;
但是有人不同意,认为最恶劣的情况是太慢了,导致波形失真了;
于是我们又没法达成一致;

所以不得不来问一下大神:
1.faill time和rise time究竟应该用哪个值,min max还是mean?
2.有没有这类关于测量的书籍推荐?

网友A:
先放两个以前的帖子供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简介: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1786-1-1.html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回头再来回答 LZ 的问题……

网友A:
【产品的规范 (Specification)】
产品的特性都应有其相应的规范。如时钟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定义及其相应的规格限。
规范来自于“客户的声音 (VOC - Voice of Customer)”。
VOC 包括产品客户关于系统级的要求、来自上级(子)系统的要求 / 约束、标准和法规……等。
规范的形式为特性参数的定义及其相应的规格限,
包括 (下限:LSL - Lower Specification Limit, 上限:USL - Upper Specification Limie) 。
一般情况下同时包括了下限和上限,有时只有下限或上限,但不能两者都没有。
失效定义为产品的特性值超出规格限。
测量的目的是要确定产品特性的参数分布(正态分布居多),
并与规格限比较,确定出产品失效的概率。

【时钟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定义低电平 (L) 与高电平 (H) 的幅度差为 A = H - L
上升时间一般定义为:从 L + 10% A 到 H - 10% A 所需要的时间。
下降时间一般定义为:从 H - 10% A 到 L + 10% A 所需要的时间。
为说明方便,假设对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要求均为周期的 5%~10% 。
对于 25MHz 的时钟信号,周期为 40ns 。因而规格限为 (2ns, 4ns) 。
如果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均属于正态分布,则理想的分布为:均值=3ns, 标准差则越小越好。
对于六西格玛的质量要求,标准差应小于 1ns / 4.5 = 0.2222 ns 。

在具体进行测量时,对“测量系统”也有相应的要求……这里先不展开了。

【答案】
测量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产品失效的概率。
为了得到这个数据,需要有产品的规范,以及通过测量得到的产品参数的分布及其分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的规范 (Specification)】
产品的特性都应有其相应的规范。如时钟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定义及其相 ...

测量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产品失效的概率。
为了得到这个数据,需要有产品的规范,以及通过测量得到的产品参数的分布及其分布参数

所以还是要寻找最worse的情况呗

网友B(2024-12-14):
后续会持续更新中,欢迎关注WX公众号“电子绿洲”,在后台回复“电子档书籍”,即有百度网盘链接。

001《ADI实验室电路合集》(第二册)---ADI公司
002《ADI实验室电路合集》(第一册)---ADI公司
003《Analog Circuit Design:Art, Science, and Personalities》---Jim
004《Analog Circuit Design》---Bob Dobkin
005《CMOS模拟电路设计》---P.E.艾伦
006《Designing Control Loops for Linear and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BASSO
007《Digital Control of High-Frequency Switched-Mode Power Converters》--Luca
008《EMC测试指标及方法》---同洲
009《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郑军奇编著
010《Integrated EMI Thermal Design for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Wei Zhang
011《Magnetics Design for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Lloyd H.Dixon
012《mos运算放大器原理设计应用》---李联
013《OP放大电路设计》---岗村迪夫
014《Python物理学高效计算》
015《Switch mode Power Supply》Handbook,ThirdEdition
016《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Z》 ---Sanjaya
017《Switching Power Supply Design》---Abraham
018《The Circuit Designers Companion》(2nd Edition)---Tim williams
019《变压器与电感器设计手册》(第3版)Colonel Mclyman著 龚绍文译
020《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滤波器篇---远坂俊昭
021《单片机数据通信典型应用大全》---刘坤
022《第2卷 通用模拟电路》---中国计量出版社
023《电磁兼容测试方法与工程应用》---赵阳
024《电磁兼容导论》(第2版)---Clayton R.Paul著 闻映红译
025《电磁兼容的印制电路板设计》(第2版)Mark著 吕英华译
026《电磁兼容和印刷电路板  理论、设计和布线》Mark著 刘元安译
027《电磁兼容性结构设计》---吕仁清
028《电力电子系统电磁兼容设计基础及干扰抑制技术》钱照明
029《电路》(第六版)James著 冼立勤
030《电路设计技术与技巧》(中文第二版)---吴佑寿译
031《电路识图从入门到精通》---孙立群
032《电容器手册》陈永真,李锦 著 电子书
033《电源电路识图与故障分析轻松入门》---胡斌
034《电子电路基础》---谢沅清
035《电子电路实用抗干扰技术》---诸邦田
036《电子电路原理》(第2版) Burns著 董平译
037《电子工程师必备:九大系统电路识图宝典》---胡斌
038《电子技术学习方法和分析思路轻松入门》---胡斌
039《电子学》(第2版)Paul著 吴利民译
040《电子元器件的选择与应用》三宅和司著 张秀琴译
041《电子元器件应用技术:基于OP放大器与晶体管的放大电路设计》---日本黑田彻著
042《放大器电路识图入门突破》---胡斌
043《负反馈放大器》---日本斋藤彰英
044《高速数字接口原理与测试指南》 李凯 清华大学
045《高速数字设计》Howard著 沈立译
046《工程电磁兼容》---Prasad Kodali著 陈淑凤译
047《工程师技能速成宝典--电子工程师必备》---胡斌
048《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原理和应用》(中文版)
049《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赛尔吉欧著作 刘树棠译
050《集成电路应用识图方法》---赵志杰
051《集成运放应用电路设计360例》---王昊
052《晶体管电路设计》(下)---铃木雅臣
053《晶体管电路设计》上---铃木雅臣
054《精通开关电源设计》--Sanjaya 王志强译
055《开关电源的电磁兼容性设计与测试》---钱振宇
056《开关电源基础知识》---TI公司
057《开关电源入门》---Raymond著 谢运祥
058《开关电源设计》(第3版)---Abraham著 王志强译
059《看图巧学数字电路入门》---姜有根
060《模拟电路应用设计》---胡圣尧
061《模拟工程师口袋参考书》---TI公司
062《你好,放大器》---杨建国 西安交通大学
063《嵌入式硬件设计》Jobn著 徐君明译
064《射频模拟电路》---张玉兴
065《实用模拟电路设计》Marc T.Thompson著 张乐锋译
066《实用射频技术手册》---Ian Hickman著作 张弘译
067《实用无线电设计》袁杰
068《数字电路和数字系统实验与课程设计实训教程》---杨萍
069《图解运算放大器电路》---日本 内山明治
070《微电子电路设计》第4版 [(美)理查德C.耶格,(美)特拉维斯N.布莱洛克著]
071《信号完整性指南:实时测试、测量与设计仿真》
072《信号与系统》(第2版)---刘树棠译
073《信號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設計手記
074《仪表放大器应用工程师指南》---ADI公司
075《应用电磁学基础》(第4版)---Fawwaz著 尹华杰译
076《元器件应用宝典--电子工程师必备》---胡斌
077《运算放大器规格参数的应用和测量》---ADI公司
078《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3版)Bruce Carter 姚剑清译
079《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美国 Walt Jung
080《在真實世界中的EMI控制》By Bruce
081《怎样使用运算放大器》---英国 E.A.帕尔
082 电子元器件综合知识大全
083《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日本 长谷川彰
084 频谱仪原理与使用---刘波 南京通信工程学院
085 《高速数字电路设计及EMC设计》
086 《产品设计中的EMC技术》第三版---Tim Williams
087 《Cadence高速PCB设计实战攻略》 李增,林超文,蒋修国 著 2016年版
088《电力电子变换和控制技术》 陈坚(华中科技大学)
089《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 日本长谷川彰
090《ADS信号完整性仿真与实战》蒋修国
091《电子学》 第二版 霍罗威茨 高清书签版
092《The Art of Electronics》(电子学第二版英文版)

后续会持续更新中,欢迎关注WX公众号“电子绿洲”,在后台回复“电子档书籍”,即有百度网盘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