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0的网络配置的时候,电脑不能开热点?

楼主(2024-11-04):
话说,CH9120的网络配置的时候,电脑开热点就不行了?这时候就搜索不到CH9120了

网友A:
电脑开热点不影响CH9120的搜索,9120的搜索是通过发送广播包走特定协议实现搜索和配置功能。
可以将详细的测试环境和测试方法邮件发来看一下,邮箱:lq@wch.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开热点不影响CH9120的搜索,9120的搜索是通过发送广播包走特定协议实现搜索和配置功能。
可以将详细的 ...

那可能是我的环境问题,就是网卡可能是被选择无线网卡了吧,网段不一样导致的?不过关闭热点之后,确实好使,能直接搜索到,测试环境话,我晚一点搭建复现一下试试

网友B(2025-02-17):
不开不就得啦,这个没啥问题的

网友C:
一般来说,CH9120是广播包,所以应该可以搜到,除非是没发出去

网友D:
你要是关闭热点要是好使,说明,热点影响的

网友E:
一般是不影响,但是影响的话,你记着点关闭热点吧

网友F:
应该是,但是一般来说广播应该也不影响热点吧

网友G:
其实不开热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H:
这个不好说,估计是你电脑的个体差异吧

网友I:
你换台电脑试试呢?开热点也不能配置吗?

网友J:
其实我觉得如果因为热点原因,那就给热点关闭就好了

网友K:
电脑最好不开热点,确实网络受到热点的问题影响有很多,我司的网络在线升级方式就受热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