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为啥现在的DTU都没有反着用的呢?

楼主(2024-11-05):
比如说,CH9120,一般应用是网络转485,那么为啥就没有485转网络的逻辑呢?其实区别就是一个485的地址吧,如果要是能加地址就奈斯了

网友A:
我晕你这问题问的,以太网转485不就实现了485转以太网吗?

网友B(2025-01-08):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这问题问的,以太网转485不就实现了485转以太网吗?

我理解他问的了,但是你好像没理解,所谓反着用,你要是多个485一起用,就出问题了,没有地址区分,容易翻车的

网友C(2025-02-13):
因为一般来说没有这种使用场景的

网友D:
其实随便的,你想怎么使用都是可以的

网友E:
是的,一般来说就是差一个485的地址

网友F:
没这么用的因为场景一般都不多呗

网友G:
一般来说都是串口转网口的多,是为了芯片没有网卡功能,但是反过来的话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H:
你自己DIY不就行啦,这种多简单呐

网友I: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定义啊,根据拨码开关也好,根据一些配置也好,都可以的

网友J:
可以自己设计电路的,问题不大

网友K:
反正芯片都给你了,你再加个MCU芯片不就能实现了么

网友L:
我觉得没问题,也能反向的,找个2个串口的MCU就支持了

网友M(2025-04-15):
本来就可以反着用, 485地址和转换器有什么关系? 那个是应用层要处理的事情.

网友N:
加地址的话 如果沁恒给你二次开发就更好,不然就得自己加个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