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咨询CW DAPK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24-11-04):
cw, link, ap, DA

电路板的5V连接VTREF,其他一对一连接,仿真器的VDD不连接。
老是连接不上,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断开电阻R8试试,使PIN31(BOOT)默认为低电平。

网友B:
MO+ 内核的,通常 BOOT0接地支持 SWD,接高支持 串口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阻R8试试,使PIN31(BOOT)默认为低电平。

断开了R8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断开了R8还是不行

断开了R8,R9接地,还是不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了R8,R9接地,还是不行呀

请检查硬件是否正常?比如:RST管脚电平是否为高?SWD接线?电源VDD等?

网友C:
先确认芯片是否正常工作,晶振是否起振,再检查一下接线是否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