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优化后的APM32M3514 电机通用评估板

楼主(2024-11-08):
       前几天发了一个关于APM32M3514芯片性能的解读,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APM32M3514 电机通用评估板测评,看看APM32M3514 与APM32F035两者在电机应用上的优劣。
    由于APM32M3514 内部集成200V耐压driver,因此,基于M3514 的应用开发仅限于耐压小于200V的电机控制器,F035电机控制器方案采用MCU+外部driver的模式,控制器方案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耐压的driver,理论上可以满足各种电机驱动器应用。但是在200V以下的应用场合里,M3514具有较明显的优势,一颗芯片就能满足产品的应用,还是相当给力的。
      由于芯片内部driver耐压可达200V,基于目前电源方案的情况,评估板只能最高60V左右的电压条件下工作,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情况并未发挥出开发板的全部性能,我们是可通过简单的调整满足电压在100V以下的条件下测试使用,具体过程如下:           1、电源供电方案:目前评估板选用的电源方案是TI的一款DCDC电源芯片,芯片耐压可达100V,理论上可满足100V以内电压使用若不对电源做调整优化的话,是可以在100V以内电压使用。若超出100V电压条件下测试时,可以通过串联限流电阻,降低输入DCDC输入电压从而实现更高的工作电压。
     2、母线电解电容,评估板目前使用的电解电容耐压为100V,考虑到电容封装和容量,我们可以把电容更改为100uF/250V;
     3、功率管,评估板选用的功率管是新洁能耐压100V的MOSFET,在不刚换的条件下,建议工作电压不能超过80V(原因:MOSFET过压会烧坏,电机工作时会有毛刺电容,容易烧坏功率管),最后我选了一款耐压:150V 电流:75A(工作电压为100V)
       4、采样电路调整,由于工作电压增加了一倍,因此需优化分压电路阻值(包含相电压和总电压采样分压电路),评估板目前使用的电阻是1206封装,因此耐压是满足的,我这次通过把分压电阻的10K电阻上并联一个10K电阻,使得电压采样分压电路为:100K-100K-5K。
优化后的实物图如下,可轻松满足100V以内电压工作

网友A:
这两个板子是官方的还是楼主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板子是官方的还是楼主自己做的

这个是官方的评估板

网友B:
这个板子的资料在哪找到,想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资料在哪找到,想借鉴一下

https://www.geehy.com/design/hardware_detail/7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官方的评估板

我看两个版本,我还以为楼主自己做的

网友C:
这个是楼主实测的结果吗?

楼主:
整改后可长时间在85V电压下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