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24-11-04):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该怎么算,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吗

网友A:
10k/1.3k

网友B:
电路的输入阻抗太低,信号的输出阻抗太大不能直接套差分电路的公式,建议直接用仪表放大器提高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的输入阻抗太低,信号的输出阻抗太大不能直接套差分电路的公式,建议直接用仪表放大器提高输入阻抗。 ...

请问这么分析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么分析有问题吗

如果不关心精度这就是电桥+差分放大电路,电路的输出就是电桥两个节点(R36和R43交点和T_1)的电压差放大10/1.3倍。而实际上这个差分放大电路会影响电桥的输出,简单说你把R37和R40拆掉用万用表量电桥的节点电压差万用表显示假如是V1,再焊上R37和R40量节点电压差万用表显示假如是V2,你会发现V1和V2是不一样的。并且随着温度变化,温度传感器的等效电阻变化,R36和R43交点处的电压也在变(放大器3脚的电压在变而2脚的电压要跟随3脚的电压变化)。所以你这个电路要列写输出和T_1电压的对应关系式会很复杂。建议直接上仪表放大器。

网友C:
ΔV(TEM_AD)/ΔV(T1) = 10/(1.3+10) * { 1 + 10/[ 1.3 + 2.5*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