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如何把电池电压采准

楼主(2024-11-04):
电池是4.2V的锂电池,电池采用分压电阻分压后,接到另一块板子上进行采样,但是因为电流比较大,导致地上有压降,采集到的值就不准。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电阻分压 采样差分方式,双绞线 到另一块板子,
差分运放 放大进芯片

网友B:
接差分ADC,开尔文接法。

网友C:
没用的,最大的压降来自电池内阻而不是导线的那点电阻,别挣扎了

网友D:
差分采样只是采集电压值更准确,但是不表示电池电量更准确。
这种情况最好用电量计了,或者加检流自己计算电量。

网友E:
差分放大 或者 分压电阻给小(电压和电流提高)

网友F:
需要多准?

网友G:
用独立的双绞线直接从电池两端取样连接到测量板上,电阻分压后进行缓冲再进ADC,调试选择合适的分压电阻阻值

网友H:
差分放大测一下呢

网友I:
那不是应该想办法尽量降低导线电阻。
不然就把采集电路放到电池那边。
或者省钱的直接软件根据损失的电压补偿一下。
其实电压采样很准的意义也不是很大,本身电池电压与剩余电量也不是绝对对应的。
受温度、电池老化程度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