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24-11-05):
FluMcu软件下载地址
单片机在线编程网

STM32 MCU启动模式配置(Boot Configuration)
单片机复位后,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引脚上的值将锁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BOOT0和BOOT1引脚的值,来选择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第一种BOOT启动方式
FLash Memory启动方式
一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程序时,就是下载程序到该区域,重启后也是直接从该区域启动程序。

第二种BOOT启动方式
System Memory启动方式

使用这种方式,可以通过串口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上

使用USB转TTL工具连接电脑与单片机串口,如下图所示为USB转TTL模块

以下为连线图

使用该种方法下载程序后,又需要将BOOT0通过跳线帽设置为GND,这样才能运行刚刚下载的程序,且无法实现Debug功能。

使用FluMcu软件下载程序
将USB转TTL串口与单片机、电脑连接
选择串口端号,波特率保持默认
选择HEX文件
选择DTR的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tLoader

Keil V5中选择生成HEX文件方法
打开Keil软件 魔术棒工具
依次点击Options for Target→Output
勾选Create HEX file
生成的HEX文件保存目录为MDK-ARM/项目名称/项目名称.hex

第三种BOOT启动方式(SRAM启动方式)
用于快速的程序调试
具体可参考以下文章

Stm32 SRAM 启动方法_stm32 sram启动-CSDN博客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0930131/article/details/143378052

网友A:
很详细的资料,好久没有用过这个软件了